STM8芯片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5-06-09):
                        1 EXTI中断引脚的触发边沿设置,一定要在中断未开启前进行,否则设置是无效的
2 关断定时器前,最好先手动清除一次中断,再关闭,如果直接关时钟,这时刚巧有一个中断,它将无限循环
3 STM8L的LCD如果休眠时,调用LCD_DEINITIAL(),则CR2控制器设为内部供电,将会引起13mA电流
4 闹钟设定前一定要先RTC_AlarmCmd(DISABLE); 否则闹钟设置无效,每分钟闹你一次

STM8S  STM8L芯片的性能相当优秀,但是讲究的潜规则太多,每次用它,总会遇到不同的烦恼
利用其它单片机的经验直接驾驭它,总是有些没想到的问题
我记得STM8S003的PB4 PB5浮空脚,如果你对+3.3V接一个LED,你的静态电流肯定达不到10uA,必须直接上拉一个10K电阻,经过一个LED就会有压降,这些潜规则,让人也很郁闷
爱,不容易

楼主:
STM8S外部中断注意

因为没有中断的清除标志位,这一点与其它单片机是不同的。

EXTI_CR1 触发边沿的设置 要在总中断没开时才能写入!

PD7 是 不可屏蔽的最高优先级的硬件中断  (TLI)

设置顺序:最好先关中断 设置边沿 开启引脚 最后开总中断

DisableAllIntp();
EXTI_CR1 = ****(PD口双沿中断);

Init_Exti_PD_Intp();

EnableAllIntp();
另外定时器读取与51有异,顺序要先读TIM1->CNTRH 再读TIM1->CNTRL

要是反过来读 就会得不到正确的值 写CNTR寄存器时,要先关闭(disable)定时器,否则有可能无法正常写入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