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功耗总结

楼主(2015-06-09):
STM8S103 STM8S003
PA1脚虽可以用外部中断唤醒CPU,但功耗过大,有300uA电流,不宜电池供电,所以不要用PA1的外部中断来唤醒,PA2可以,所以样板中,我把两脚短路,PA1设为浮空
PB4PB5是I2C引脚,内部开路,如果是低电平来驱动LED的话,在休眠时,无论充为浮空还是带上拉的输入,都会有漏电流,约100UA吧,最好直接上拉一个1M的电阻在引脚上,而不是以LED作为上拉,因为漏电流存在,所以不另加上拉电阻的话,它的电压处于浮动,电流就增大了,这个问题整了我很久,那个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