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STM8L引脚如何配置功耗最低

楼主(2015-06-09):
                         STM8S无任何外围电路 单片机CAP接104电容 复位接上拉电阻,其它引脚全部悬空,利用以下程序测试电流如下:(以前也用STM8L做过类似实验,情况也基本同下)
另外打开AWU 电流就变成了200uA 如果开了看门狗,就成了500uA,这两个参数不是太好,不太适合带有周期唤醒的电池的应用
定时器和串口休眠后对功耗基本无影响 整机依然为4.7uA
单独一个引脚悬空会浪费4UA电流 如果将这个悬空的脚内部或外部上拉或下拉,电流都会变小

//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  4.8uA
//GPIO_MODE_IN_FL_NO_IT    390uA
//GPIO_MODE_IN_PU_NO_IT    4.7uA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4.8uA
//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 44.3uA

#define  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void main(void)
{
MY_GPIO_Init(GPIOA,0XFF,gpio_mode);//
MY_GPIO_Init(GPIOB,0XFF,gpio_mode);//
MY_GPIO_Init(GPIOC,0XFF,gpio_mode);//
MY_GPIO_Init(GPIOD,0XFF,gpio_mode);//
ha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