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时钟 定时器的时钟有倍频功能

楼主(2015-06-09):
内部的HSI/2经PLLx16,所以最大只能为64MHZ而外部的选8M经PLL后,可以最大到72Mhz
SysTick由AHB固定8分频后得到
APB2可以工作在72MHz下,而APB1最大是36MHz。
SYSCLK 系统时钟,最大72MHz
HCLK  :AHB总线时钟,由系统时钟SYSCLK 分频得到,一般不分频,等于系统时钟
经过总线桥AHB--APB,通过设置分频,可由HCLK得到 PCLK1与PCLK2时钟
不过PCLK2时钟最高可达72MHz,而PCLK1最大36MHz。PCLK2对应APB2外设。PCLK1对应APB1外设。STM32时钟

stm32通用定时器
STM32的定时器是个强大的模块,定时器使用的频率也是很高的,定时器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定时,还可以做PWM输出或者输入捕获功能。
时钟源问题:
名为TIMx的有八个,其中TIM1和TIM8挂在APB2总线上,而TIM2-TIM7则挂在
APB1总线上。其中TIM1&TIM8称为高级控制定时器(advanced control timer).他们所在的APB2总线也比APB1总线要好。APB2可以工作在72MHz下,而APB1最大是36MHz。

定时器的时钟不是直接来自APB1或APB2,而是来自于输入为APB1或APB2的一个倍频器。
下面以定时器2~7的时钟说明这个倍频器的作用:当APB1的预分频系数为1时,这个倍频器不起作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于APB1的频率;当APB1的预分频系数为其它数值(即预分频系数为2、4、8或16)时,这个倍频器起作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于APB1的频率两倍。
假定AHB=36MHz,因为APB1允许的最大频率为36MHz,所以APB1的预分频系数可以取任意数值;当预分频系数=1时,APB1=36MHz,TIM2~7的时钟频率=36MHz(倍频器不起作用);当预分频系数=2时,APB1=18MHz,在倍频器的作用下,TIM2~7的时钟频率=36MHz。
有人会问,既然需要TIM2~7的时钟频率=36MHz,为什么不直接取APB1的预分频系数=1?答案是:APB1不但要为TIM2~7提供时钟,而且还要为其它外设提供时钟;设置这个倍频器可以在保证其它外设使用较低时钟频率时,TIM2~7仍能得到较高的时钟频率。
再举个例子:当AHB=72MHz时,APB1的预分频系数必须大于2,因为APB1的最大频率只能为36MHz。如果APB1的预分频系数=2,则因为这个倍频器,TIM2~7仍然能够得到72MHz的时钟频率。能够使用更高的时钟频率,无疑提高了定时器的分辨率,这也正是设计这个倍频器的初衷。

TIM通用定时器配置步骤:
1.配置TIM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2.定时器基本配置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DeInit(TIM2);                              //复位TIM2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        // 2.5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6000;    // 分频36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TIM_Period设置了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0xFFFF之间。
TIM_Prescaler设置了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0xFFFF之间。
TIM_ClockDivision的作用是做一段延时,一般在特殊场合的时候会用到,可不关心。
TIM_CounterMode选择了计数器模式。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CounterMode_Down
    TIM向下计数模式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中央对齐模式1计数模式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   TIM中央对齐模式2计数模式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3   TIM中央对齐模式3计数模式
单片机时钟频率72MHz,APB1 二分频36MHz,故TIM2自动2倍频至72MHz,故定时器中断频率为72000000/36000/5=400Hz
3.使能定时器中断TIM_Cmd(TIM2, ENABLE);
4.配置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5.写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中断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