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学习总结

楼主(2015-06-09):
在做实验之前,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DMA,DMA的作用又体现在哪里。
DMA,即直接内存存储,在一些数据的传输中,采用DMA方式,从而将CPU解放出来。让CPU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其他的事情。
stm32使用DMA的相关操作:
1、DMA的配置
要配置的有DMA传输通道选择,传输的成员和方向、普通模式还是循环模式等等。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设置:
   //设置DMA源:内存地址&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方向:内存-->外设
   //每次传输位:8bit
   //传输大小DMA_BufferSize=SENDBUFF_SIZE
   //地址自增模式:外设地址不增,内存地址自增1
   //DMA模式:一次传输,非循环
   //优先级:中
   DMA_DeInit(DMA1_Channel4);//串口1的DMA传输通道是通道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end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外设作为DMA的目的端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传输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不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内存地址自增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Mode_Normal(只传送一次), DMA_Mode_Circular(不停地传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Medium;//(DMA传送优先级为中等)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注:
1、传输通道:通过查表,串口1的发送对应的是DMA的通道4,所以此处选择通道4.
2、DMA传输方式:
(1)DMA_Mode_Normal,正常模式,当一次DMA数据传输完后,停止DMA传送,对于上例而言,就是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个字节的传送完成后,就停止传送。
(2)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模式,当传输完一次后,重新接着传送,永不停息。
2、外设的DMA方式设置
将串口1设置成DMA模式: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3、待传输数据的定义和初始化
#define SENDBUFF_SIZE  10240
vu8 SendBuff[SENDBUFF_SIZE];
   for(i=0;i<SENDBUFF_SIZE;i++)
    {
       SendBuff[ i] = i+'0';
    }
4、开始DMA传输(使能对应的DMA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4,ENABLE);
5、DMA传输的完成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 ==RESET)
{
      LED_1_REV;     //LED翻转
       Delay();       //浪费时间
}
当传输完成后,就会跳出上面的死循环。
STM32笔记(四)DMA、USART的演示
 该连载作者九九的博客
[url=http://gg.eefocus.com/www/delivery/ck.php?oaparams=2__bannerid=490__zoneid=168__cb=f8d92504ab__oadest=http://ad-apac.doubleclick.net/jump/N4481.eefocus/B4562968.7;sz=150x300;ord=[timestamp]?]

引用 网友A:
:
  这里有个小小的例子,来演示DMA模块与系统程序并行工作。
  用串口以低波特率发送一个10K的数据,花费近10s时间,此时按照以往方法,CPU要不断等待数据发送、送数据;或者送数据、进中断、送数据,处理起来比较消耗时间。
  使用了DMA功能以后,用户程序中只需配置好DMA,开启传输后,再也不需要操心,10K数据完成后会有标志位或中断产生,期间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非常方便。
  这个是相应的代码例子,基于STM32F103VBT6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USART1_DR_Base  0x40013804

#defineSENDBUFF_SIZE  10240
vu8 SendBuff[SENDBUFF_SIZE];
vu8 RecvBuff[10];
vu8 recv_ptr;

void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DMA_Configuration(void);
void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intfputc(intch, FILE*f);
voidDelay(void);

intmain(void)
{
    u16 i;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ecv_ptr =0;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printf("\r\nSystemStart...\r\n");
   printf("Initialling SendBuff...\r\n");
    for(i=0;i   {
       SendBuff[ i] = i&0xff;
    }
   printf("Initialsuccess!\r\nWaiting for transmission...\r\n");
    //发送去数据已经准备好,按下按键即开始传输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3));

   printf("Start DMAtransmission!\r\n");

    //这里是开始DMA传输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将USART1模块设置成DMA方式工作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开始一次DMA传输!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等待DMA传输完成,此时我们来做另外一些事,点灯
    //实际应用中,传输数据期间,可以执行另外的任务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 RESET)
    {
       LED_1_REV;     //LED翻转
       Delay();       //浪费时间
    }
    //DMA传输结束后,自动关闭了DMA通道,而无需手动关闭
    //下面的语句被注释
    //DMA_Cmd(DMA1_Channel4,DISABLE);

   printf("\r\nDMAtransmission successful!\r\n");

    while (1)
    {
    }
}

intfputc(intch, FILE*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ch);
   USART1->DR =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voidDelay(void)
{
    u32 i;
    for(i=0;i<0xF0000;i++);
    return;
}

void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HSEStartUpStatus;

    //使能外部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晶振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如果外部晶振启动成功,则进行下一步操作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设置HCLK(AHB时钟)=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PCLK1(APB1)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2(APB2)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FLASH时序控制
       //推荐值:SYSCLK =0~24MHz   Latency=0
       //       SYSCLK = 24~48MHz  Latency=1
       //       SYSCLK = 48~72MHz  Latency=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开启FLASH预取指功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PLL设置 SYSCLK/1 *9 = 8*1*9 = 7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启动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RESET);
       //系统时钟SYSCLK来自PLL输出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切换时钟后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下面是给各模块开启时钟
    //启动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启动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启动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启动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void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C口4567脚设置GPIO输出,推挽2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KEY2 KEY3JOYKEY
    //位于PD口的3 411-15脚,使能设置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location at 0x20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location at 0x0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Group2:0-3抢占式优先级,0-3的响应式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串口接收中断打开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设置:
    //设置DMA源:内存地址&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方向:内存-->外设
    //每次传输位:8bit
    //传输大小DMA_BufferSize=SENDBUFF_SIZE
    //地址自增模式:外设地址不增,内存地址自增1
    //DMA模式:一次传输,非循环
    //优先级:中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end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