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笔记单次转换已测试通过

楼主(2015-06-09):
下面分别为库函数和直接操作寄存器的两个范便,我都已测试通过
使用此程序前必要对GPIO设好为模拟输入方式
=====================================库函数版=========================================
void AD_CONFIG_SINGLE(void )
{
//先配置IO口:
ADC_InitTypeDef adcInitStruct;
//  //PB1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和GPIOC时钟
//配置ADC:
//将ADC配置成非扫描方式(就是每次处理时不会扫描本组内的所有端口),因为采用规则组时只有一个寄存器保存adc结果;单次模式。
adc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InitStruct);
       ADC_Cmd(ADC1, ENABL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timeOut--));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timeOut--));
}
//每次扫描时调用函数:
u16AD_sysGetAdcResult(void)
{
   u16 ad;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0);
    ad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DIS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ADC_Cmd(ADC1, DISABLE);
    returnad;

}

=====================================寄存器版=========================================

void   AD_CONFIG_SINGLE(void)
{
       //先初始化 IO 口
       //RCC->APB2ENR|=1<<2;       //使能 PORTA 口时钟
       //GPIOA->CRL&=0XFFFF0000;//PA0 1 2 3anolog 输入
       //通道 10/11设置
       RCC->APB2ENR|=1<<9;       //ADC1时钟使能
       RCC->APB2RSTR|=1<<9;     //ADC1 复位
       RCC->APB2RSTR&=~(1<<9);//复位结束
       RCC->CFGR&=~(3<<14);     //分频因子清零
       //SYSCLK/DIV2=12M ADC 时钟设置为 12M,ADC 最大时钟不能超过 14M!
       //否则将导致 ADC 准确度下降!
       RCC->CFGR|=2<<14;

       ADC1->CR1&=0XF0FFFF;     //工作模式清零
       ADC1->CR1|=0<<16;           //独立工作模式
       ADC1->CR1&=~(1<<8);       //非扫描模式
       ADC1->CR2&=~(1<<1);       //单次转换模式
       ADC1->CR2&=~(7<<17);
       ADC1->CR2|=7<<17;         //软件控制转换
       ADC1->CR2|=1<<20;           //使用用外部触发(SWSTART)!!! 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
       ADC1->CR2&=~(1<<11);     //右对齐

       ADC1->SQR1&=~(0XF<<20);
       ADC1->SQR1&=0<<20;         //1 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设置通道 0~3 的采样时间
       ADC1->SMPR1|=7;//通道 10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CR2|=1<<0;             //开启 AD转换器
       ADC1->CR2|=1<<3;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1->CR2&1<<3);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
       ADC1->CR2|=1<<2;               //开启 AD校准
       while(ADC1->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以开始校准,并在校准结束时由硬件清除
}
//获得 ADC 值
//ch:通道值  0~3
u16AD_sysGetAdcResult(void)
{
       //设置转换序列
       ADC1->SQR3&=0XFFFFFFE0;//规则序列1  通道 ch
       ADC1->SQR3|=10;
       ADC1->CR2|=1<<22;             //启动规则转换通道
       while(!(ADC1->SR&1<<1));//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ADC1->DR;        //返回 adc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