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STM8中断向量中断函数使用及STM8L的ucos时间调度

楼主(2015-06-09):
按IAR的规矩中断向量要加2,如PA口的中断向量为3,那么在IAR程序中应写成#pragmavector=0x05。而PD7和PD其他端口不一样,PD7后面拖了个小尾巴TLI,TLI拥有芯片最高级别中断,享有独立专用的中断向量号0,因此,按IAR的规矩,向量号加2,程序改成#pragmavector=0x02,而不是PD口的其他中断号0x08.

另外在STM8L15X.H中 有以下宏定义
#ifdef _IAR_
#define STRINGVECTOR(x) #x
#define VECTOR_ID(x) STRINGVECTOR( vector = (x))
#define INTERRUPT_HANDLER( a, b)  \
_Pragma( VECTOR_ID( (b)+2 ))       \
__interrupt void (a)( void )
#define INTERRUPT_HANDLER_TRAP(a) \
_Pragma( VECTOR_ID( 1 ) ) \
__interrupt void (a)(void)
#endif
所以我们在IAR下编写程序时,无需再关心向量表,可以如同STVD下自动产生的中断函数一样去写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 28)
{
}

所以上官移植的stm8l的OS_CPU.A的文件中,TIMER4的中断接口为27,如下
   //TIME4interrupt  25+2
       //应该是_interrupt_xx作为汇编定义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的关键字,对应连接到中断向量表中;这里的中断号xx是中断映射表的中断向量号+2
       PUBLIC _interrupt_27
       SECTION `.far_func.text`:CODE:NOROOT(0)
_interrupt_27:
        SIM
        BRES      0x52E5, #0

        INT_SAVE_REGS

        SAVE_OLD_STK_PTR

        CALLF    OSIntEnter
        CALLF    OSTimeTick
        CALLF    OSIntExit

        INT_RESTORE_REGS
        END
在这个中断中,调用了OSTimeTick,实现任务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