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利用标准库 下建立一个STM32最简工程

楼主(2015-06-09):
KEIL利用标准库 下建立STM32工程
1 建立工程目录,舔加对应的启动文件及用户程序文件

2 在工程选项设置的C/C++里添加宏定义预处理命令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XL

主程序中,只用包含一个文件,stm32f10x.h,其它包含文件会自动加入进来,当然以下的第三步要设置正确,另外这个文件中,定义了是否启用标准驱动库,所以宏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endif
3 加入即将要包含的文件目录  在工程选项设置的C/C++,最好不要直接填入文字,应点击后方的省略号

在下图点红叉前面的那个方块,即会添加一个目录条,后方又会出现一个省略号,如下图,然后选择相应的包含文件目录即可

4 添加驱动,选择你用到的驱动文件
5main.c文件同目录下,一般还会放至烽两个文件,一个名为stm32f10x_it.c的中断服务程序,还有一个是stm32f10x_conf.h,这个文件里可以选择需要包含的驱动的H文件
另外库文件及CMSIS文件一般都为只读文件,无需修改,最好也不要修改
标准库 下建立STM32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