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工程—FFT频谱

楼主(2015-06-09):
  大学的第一次电子设计竞赛初赛的题目就是《音频频谱柱状显示电路》,当时贪玩,没能按时完成作品,因此连晋级决赛的名额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自己很不争气。

图1  2011年电子设计竞赛初赛题目

   第二年老师重新布置任务,我接到的还是继续完成这个题目,硬件部分的滤波器倒是做好了,并且龙富做好了后期的显示条部分,但因期末考试的原因没能把硬件结合起来。
   前些天翻了一下以前的笔记本,一幕幕记忆弥漫出来 。刚好有点时间,整理一下思路,决定用FFT算法去实现这个功能。 FFT是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快速算法,可以将一个信号变换到频域。有些信号在时域上是很难看出什么特征的,但是如果变换到频域之后,就很容易看出特征了。想想《高数》、《复变函数》、《信号系统》、《现代自动控制系统》、《离散自动控制》都有涉及到,也算是专业知识了,今天就用它来实现多通道带通滤波器的数据解析。

   本设计是基于单片机C的FFT快速傅里叶变换, 用于音频信号分析的一个典型音频频谱显示仪。整体实现框图如下:

图2  整体框架
   MCU控制部分使用32位ARM单片机,7寸TFT彩屏显示器 ,FFT算法使用纯C代码实现。整个实现过程中关键的一部分是数据的采样,为了完整的采样到32768HZ的音频信号,采用定时器触发ADC,并使用DMA传送到指定内存区域,再进行FFT运算。几天的FFT学习和数据分析,终于理解了整个功能的实现过程。
   关键部分的是FFT核心转换程序,整理如下(声明:代码摘自网上):
   FFT.h头文件
//                        快速福利叶变换C函数
//函数简介:此函数是通用的快速傅里叶变换C语言函数,移植性强,以下部分不依
//         赖硬件。此函数采用联合体的形式表示一个复数,输入为自然顺序的复
//        数(输入实数是可令复数虚部为0),输出为经过FFT变换的自然顺序的
//        复数
//使用说明:使用此函数只需更改宏定义FFT_N的值即可实现点数的改变,FFT_N的
//         应该为2的N次方,不满足此条件时应在后面补0
//函数调用:FFT(s);
//时   间:2010-2-20
//版   本:Ver1.0
//参考文献:
#ifndef __FFT_H
#define __FFT_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定义圆周率值
#define FFT_N512                                     //定义福利叶变换的点数

struct compx {floatreal,imag;};                  //定义一个复数结构
extern struct compxs[FFT_N];                    //FFT输入和输出:从S[1]开始存放,根据大小自己定义

void FFT(struct compx*xin);                      //FFT核心算法
#endif

   FFT.c文件:
#include "FFT.h"
struct compx s[FFT_N];//FFT输入和输出:从S[1]开始存放,根据大小自己定义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a,struct compxb)
{
struct compx c;
c.real=a.real*b.real-a.imag*b.imag;
c.imag=a.real*b.imag+a.imag*b.real;
return(c);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
{
  int f,m,nv2,nm1,i,k,l,j=0;
  struct compx u,w,t;

  nv2=FFT_N/2;                 //变址运算,即把自然顺序变成倒位序,采用雷德算法
  nm1=FFT_N-1;
   for(i=0;i
   {
    if(i
    {
     t=xin[j];
     xin[j]=xin[ i];
     xin[ i]=t;
    }
   k=nv2;                            //求j的下一个倒位序
   while(k<=j)                  //如果k<=j,表示j的最高位为1
    {
     j=j-k;                          //把最高位变成0
     k=k/2;                        //k/2,比较次高位,依次类推,逐个比较,直到某个位为0
    }
  j=j+k;                           //把0改为1
  }

  {
   intle,lei,ip;                    //FFT运算核,使用蝶形运算完成FFT运算
   f=FFT_N;
  for(l=1;(f=f/2)!=1;l++)  //计算l的值,即计算蝶形级数
          ;
for(m=1;m<=l;m++)      // 控制蝶形结级数
  {                                      //m表示第m级蝶形,l为蝶形级总数l=log(2)N
   le=2<<(m-1);               //le蝶形结距离,即第m级蝶形的蝶形结相距le点
   lei=le/2;                         //同一蝶形结中参加运算的两点的距离
   u.real=1.0;                      //u为蝶形结运算系数,初始值为1
   u.imag=0.0;
   w.real=cos(PI/lei);          //w为系数商,即当前系数与前一个系数的商
   w.imag=-sin(PI/lei);
   for(j=0;j<=lei-1;j++)      //控制计算不同种蝶形结,即计算系数不同的蝶形结
    {
     for(i=j;i<=FFT_N-1;i=i+le)  //控制同一蝶形结运算,即计算系数相同蝶形结
      {
       ip=i+lei;                      //i,ip分别表示参加蝶形运算的两个节点
       t=EE(xin[ip],u);           //蝶形运算,详见公式
       xin[ip].real=xin[ i].real-t.real;
       xin[ip].imag=xin[ i].imag-t.imag;
       xin[ i].real=xin[ i].real+t.real;
       xin[ i].imag=xin[ i].imag+t.imag;
      }
     u=EE(u,w);                    //改变系数,进行下一个蝶形运算
    }
   }
  }
}

   FFT分析后的数据虽然有一定的规律,但是还不能满足频谱显示的需求,需在程序控制上针对显示器的尺寸进行数据放缩,顶值限幅等才能输出酷炫的FFT频谱界面。
    汗水终究交换了成功,FFT频谱显示,如图:

图3 FFT普显示1

图4 FFT普显示2

图5 FFT普显示3

图6 FFT普显示4

网友A(2015-09-16):
你qq多少能否加一下

网友B(2015-11-27):
您好,想请问一下,虚部为什么设置为0了呢?望解答,谢谢

网友C(2016-12-05):
我也在弄

网友D(2018-09-03):
想交流一下,加个QQ呗

网友D:
感觉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