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怎么控制2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组成的电机组

楼主(2015-06-09):
求助,步进电机和直流伺服电机组成电机组带动丝杠运转,这样的电机组有两组 分别控制两个丝杠的X、Y方向移动,在线等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各位大神们的求助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丝杠,丝杠和夹板的连接方式有没有预紧装置,就是夹板在丝杠上有没旷量,还有你用的是1/4 1/8 1/16步进数。我感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你的夹板是通过什么判别加没加住的如果用步数控制可能是比如你让他五个脉冲夹住物体可当夹住物体时正好在第四和第五脉冲之间当你返回时距离就会变。如果是传感器控制夹板的停止那你就要在传感器和夹板之间做一个缓冲器能夹住物体又能让输出地步数符合要求。因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说的可能不清楚,如有不对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