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

楼主(2015-06-09):
功能:三种波形(锯齿波、三角波、正弦波),按键选择,加减键选择频率。
资源:DAC0832、单片机实验开发系统:矩阵键盘、开关量输入模块、数码管(LED)显示器、液晶显示器。
主意:硬件仿真!!!

网友A: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DAC0832的运用
有什么问题可QQ2243889766

网友B:
就是DAC0832的运用

网友C:
adc转换,需要用到码表的

网友D:
我最近也挺需要这个的~

网友E(2017-03-29):
去年做的,挺简单

网友F(2017-05-04):
很好,很喜欢

网友G:
主要是控制模块、按键及显示模块、波形产生模块、D-A转换。
可参考下面的文件
https://wenku.baidu.com/view/a5f6812c6bd97f192379e932.html

网友H(2017-07-03):
楼主 我想看看你这个 能不能叫我看看 我最近做课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