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个程序用51和TLC5615能实现么?我接了示波器没有波形。谁能解答下么?

楼主(2015-06-09):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2^0;                                                //tlc5615片选端口
sbit clk=P2^1;                                                //tlc5615时钟线
sbit din=P2^2;                                                //tlc5615传输端口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按键的单片机接口
uchar keydat;
uchar flag;                                                        //波形发生终止信号的标志位  一旦被置零立马停止发信号
uchar flagsqu;                                                //方波高低电平控制为(运用定时器1中断控制)
uchar m,num;
uchar dat=0xff;
uchar code tosin[141]={                                //正弦波的编码
        0x00,0x01,0x02,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d,0x0e,0x10,0x11,0x13,0x15,0x16,
        0x18,0x1a,0x1c,0x1e,0x20,0x22,0x25,0x27,0x29,0x2b,
        0x2e,0x30,0x33,0x35,0x38,0x3a,0x3d,0x40,0x43,0x45,
...
        0x00};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0;x<110;x++)
                for(y=z;y>0;y--);
}
void prepare()                                                        //tlc5615的初始化
{
        cs=1;
        din=1;
        clk=0;
        cs=0;                                                                //cs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必须在clk为低时进?
}
void Squtranslator()                                        //方波函数
{
        uchar j;
        uchar dat1=0x7f;
        while(flag)
        {
                do{
                        prepare();
                        dat=dat1;
                        for(j=0;j<12;j++)
                        {
                                din=(bit)(dat>>7);                //将数据的最高位赋给din
                                clk=1;
                                dat=dat<<1;                                //一位位的传输
                                clk=0;
                        }
                        cs=1;                                                //cs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必须在clk为低时进行
                        delay(200);                                        //使高低电平持续一段时间
                        if(dat1==0)
                                dat1=0x7f;                                //完成了0和0x7f之间的替换
                        else
                                dat1=0;
                  }while(flag);
        }
}
void Tratranslator()                                        //锯齿波的发生函数
{
        uchar j;
        uchar dat1=0x7f;
        while(flag)
        {
                do{
                        prepare();
                        dat=dat1;
                        for(j=0;j<12;j++)
                        {
                                din=(bit)(dat>>7);                //将数据的最高位赋给din
                                clk=1;
                                dat=dat<<1;                                //一位位的传输
                                clk=0;
                        }
                        cs=1;                                                //cs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必须在clk为低时进行
                        delay(2);                                        //稍加延时
                        dat1--;
                  }while(flag && dat1);                        //一旦有终止信号就可以停止
                do{
                        prepare();
                        dat=dat1;
                        for(j=0;j<12;j++)
                        {
                                din=(bit)(dat>>7);                //将数据的最高位赋给din
                                clk=1;
                                dat=dat<<1;                                //一位位的传输
                                clk=0;
                        }
                        cs=1;                                                //cs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必须在clk为低时进行
                        delay(2);                                        //稍加延时
                        dat1++;
                  }while(flag && (!(dat1==0x7f)));
        }
}
void Sintranslator(uchar wave[],uchar num )//正弦波的转换函数
{
        uchar i,j;
        uchar dat1;
        do{
                for(i=0;i<num;i++)
                {
                        prepare();
                        dat1=wave[i];                        //打开片选 开始工作
                        for(j=0;j<12;j++)
                        {
                                din=(bit)(dat1>>7);        //将数据的最高位赋给din
                                clk=1;
                                dat1=dat1<<1;                //一位位的传输
                                clk=0;
                                if(flag==0)break;
                        }
                        cs=1;                                        //cs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必须在clk为低时进行
                        delay(1);                                //稍加延时
                        if(flag==0)break;
                }
          }while(flag);                                        //等待控制键的暂停
}
void keyscan()                                                //切换功能按键返回键值函数
{
        uchar i;
        for(i=0;i<4;i++)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keydat++;
                                do{}while(!key1);        //松手检测
                                if(keydat==4)keydat=1;//加满回零处理
                        }
                }
        }
}
void keycountrl()                                        //切断输出控制函数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flag=0;
                                do{}while(!key2);        //松手检测
                        }
                }
}
void main ()
{
        uchar temp;
        TMOD=0x01;                                                //确定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TH0=(65536-50000)/256;                        //给定时器0赋予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while(1)
        {
                do{
                        switch(keydat)
                        {
                                case 1:        flag=1;do{Sintranslator(tosin,141);}while(flag);break;
                                case 2:        flag=1;do{Tratranslator();}while(flag);break;
                                case 3:        flag=1;do{Squtranslator();}while(flag);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flag);
                temp=keydat;                                //装载键值
                while(keydat==temp);                //在这里等待键值的改变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用来扫描按键不断地扫描d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4)
        {
                keyscan();
                keycountrl();
                nu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