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求问 if(j==(17*15))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的只能循环一次,下一次就是乱码了

楼主(2015-06-10):
#include <REG51.H>

//--重定义函数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SPI要使用的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unsigned char code tab17[]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行扫描*/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 {96,2,28,10,16,18,16,2,254,63,16,2,16,18,112,18,24,10,22,10,16,36,16,42,16,49,156,32,0,0,0,0};          /*我*/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0,14,252,1,72,8,144,4,254,63,2,16,33,8,252,31,32,0,224,7,80,2,136,1,68,2,58,28,0,0,0,0};                  /*爱*/

unsigned char code tab3[] = {144,0,144,0,208,63,72,32,40,16,12,2,10,2,136,10,136,18,72,18,72,34,40,34,8,2,136,3,0,0,0,0};           /*你*/

unsigned char code tab15[] = {0,0,0,0,60,240,102,156,67,130,0,0,0,0,0,0,0,0,0,0,48,24,96,8,192,7,0,0,0,0,0,0};                                  /*笑脸*/
unsigned char code tab16[]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全局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int k, ms,j;

   //--定义一个指针数据指向汉字--//
   uchar *p[] = {  tab1, tab2, tab3, tab15 ,tab16};
        while(1)
        {
                        for(ms = 20; ms > 0; ms--)        //显示50次,即肉眼可识别的停留时间
                        {
                                for(k = 0; k < 16; k++)                        //显示一个字
                                {
                                        //--因为字模软件取的数组是高电平有效,所以列要取反--//
                                        HC595SendData(~(*(p[0] + 2*(k+j) + 1)),~(*(p[0] + 2*(k+j) )),
                                                       tab0[2*k],tab0[2*k + 1]);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j++;
                        if(j==(17*15))
                        j=0;
        }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Data
* 函数功能                   : 通过595发送四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BT3:第四个595输出数值
*                  * BT2: 第三个595输出数值
*                  * BT1:第二个595输出数值
*                  * BT0:第一个595输出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uchar i;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3 >> 7 ;        //从高位到低位
                BT3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2 >>7;                //从高位到低位
                BT2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1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1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0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0 <<= 1;
                S_CLK = 0;
                S_CLK = 1;
        }

        //--输出--//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R_CLK = 1; //片选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请问if(j==(17*15))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的只能循环一次,下一次就是乱码了?

网友A:
很好很好

网友B:
j是计数程序运行了多少次吧,应该是这个程序要运行17*15次,运行过了就清零,重新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j是计数程序运行了多少次吧,应该是这个程序要运行17*15次,运行过了就清零,重新运行

那请问17和15到底什么意思呢?

网友C:
if(j==255)  判断真假 如果等于  就执行下一条语句

网友D:
还是先去了解if的作用

网友E(2021-09-25):
应该是查询的地址为一个字节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查询的地址为一个字节吧

16*16的点阵,字模的大小为32个字节,32*8=256位,完成一次字模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