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利用s32440的RTC提供时钟,包括时、分、秒、年、月、日和星期几

楼主(2015-06-10):
利用s32440的RTC提供时钟,包括时、分、秒、年、月、日和星期几。通过串口UART0将发送给PC的串口调试助手显示

网友A:
回帖奖励 +5 黑币

<P>有三个原文件包  是我自己写的2440的程序  </P>
<P>已经严重通过</P>
<P> </P>
<P>#include"2440addr.h"
#include"UART.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SEC;//秒
        unsigned char MIN;//分
        unsigned char HOUR;//小时
        unsigned char DATE;// 日
        unsigned char YEAR;//年
        unsigned char MON; //月
        unsigned char DAY;//星期
}RTC_TimeStruct;
unsigned char temp=0;

RTC_TimeStruct RTC_Time;

void Read_RTC()
{
        rRTCCON =0X01;//使能RTC
        RTC_Time.DATE =rBCDDATE ;
        RTC_Time.DAY =rBCDDAY ;
        RTC_Time.HOUR =rBCDHOUR ;
        RTC_Time.MIN =rBCDMIN ;
        RTC_Time.MON =rBCDMON ;
        RTC_Time.YEAR =rBCDYEAR ;
        RTC_Time.SEC =rBCDSEC ;
        rRTCCON =0X0;//使能RTC
}
void Set_RTC()
{
        rRTCCON =0x01;
        rBCDYEAR =0X15;
        rBCDMON =0X04;
        rBCDDATE =0X18;
        rBCDDAY =0X06;
        rBCDHOUR =0X0;
        rBCDMIN =0X05;
        rBCDSEC =0X01;
        rRTCCON =0x0;
}
void Display_RTC()
{
        if(temp!=RTC_Time .SEC )
        {
                Send_Str("年:");        Send_char(RTC_Time.YEAR /16+'0');Send_char(RTC_Time.YEAR%16+'0');Send_char ('/');
                Send_Str("月:");Send_char(RTC_Time.MON /16 +'0');Send_char(RTC_Time.MON %16+'0');Send_char ('/');
                Send_Str("周:");Send_char(RTC_Time .DAY%16+'0');Send_char ('/');
                Send_Str("日:");Send_char(RTC_Time .DATE/16+'0');Send_char(RTC_Time .DATE%16 +'0');Send_char ('/');
                Send_Str("时:");Send_char(RTC_Time .HOUR/16+'0');Send_char(RTC_Time .HOUR %16+'0');Send_char ('/');
                Send_Str("分:");Send_char(RTC_Time .MIN/16+'0');Send_char(RTC_Time .MIN %16+'0');Send_char ('/');
                Send_Str("秒:");Send_char(RTC_Time .SEC/16+'0');Send_char(RTC_Time .SEC %16+'0');
                temp =RTC_Time .SEC ;
                Send_char (0x0d);Send_char (0x0a);
        }
        else
        {

        }

}

RTC.H里面的内容

void Display_RTC(void);
void Read_RTC(void);

void Set_RTC();

我在TQ2440上面一运行通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