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室内如何进行准确的定位?

楼主(2015-06-11):
如果说你在屋子里的一个角落,一辆智能小车也在屋子里一个角落,你现在发一个信号,怎么样能让小车对你进行准确定位,知道你在哪,。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在室外的话可以用gps技术,室内可用的方法不是很多,比如wifi指纹定位等等。好像目前都还有一些缺陷,没有广泛推广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室外的话可以用gps技术,室内可用的方法不是很多,比如wifi指纹定位等等。好像目前都还有一些缺陷,没有 ...

那室内的服务型机器人都是怎么定位到人的呢

网友B:
室内定位是非常复杂的,一般的原理都是靠声波或者其他类似波的反射效应来达到的。

网友C(2017-08-02):
用传感器可以做到定位吗?

网友D(2019-05-11):
室内umb定位可以精确到厘米级

网友E:
从前看过一篇文章,是关于机器人的室内定位,其一是事先布置好的红外信标,在室内布置三个以上的红外信标,位置通过调制的红外线信号向外发送,机器人接收到红外信号后解码,得到这个信标的位置,从而修正自己的航向;其二是激光或者超声波雷达,进行360度扫描周围的环境,就能得到大概的物体的距离和位置,甚至能测绘出室内的大概样子,从而规划航线。再高级的,就是图像识别了,机器视觉,这个对硬件的要求就高了。

网友F:
室内gps定位系统,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