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共阴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计数数字00000000-99999999;没完成的(程序下载后,显示...

楼主(2015-06-11):
#include<reg52.h> //8位共阴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计数数字00000000-99999999;没完成的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一个无符号的整数型单字节变量        (取值0-255)
unsigned long j;  //定义一个无符号的整数型三字节变量32位(取值0-4294967295)
sbit du=P2^2;
sbit we=P2^3;
void  init();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int z) //带参数调整的延时函数,调整变量z,可改变延时时间
{
        uint x,y;
        for(x=z;x>0;x--)
                for(y=0;y>0;y--);        //约0.001ms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F共 阴        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开位码表

unsigned char temp[8];

void main()
{

        count=0;
        while(1)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TMOD=0X01;//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0;
        TH0=(65535-50000)/256;//装初值
        TL0=(65535-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TH0=(65535-50000)/256;//重装初值
        TL0=(65535-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j++;
                        count=0;
                        display();
                 }

/***************************重装初值************************************/

        }

}

void display()
{

        for(i=0;i<8;i++)
                        {
                                  temp[0]=table[j/10000000]; //分离千万位数
                                  temp[1]=table[(j/1000000)%10];//分离百万位数
                                  temp[2]=table[(j/100000)%10]; //分离十万位数
                              temp[3]=table[(j/10000)%10]; //分离万位数
                                  temp[4]=table[(j/1000)%10];//分离千位数
                                  temp[5]=table[(j/100)%10];//分离百位数
                                  temp[6]=table[(j/10)%10];//分离十位数
                                  temp[7]=table[j%10];////分离个位数

                                 P0=weima[i];//"11111110" 送位码,第一位显示 0
                                we=1; //开位锁存使能端
                                we=0; //关位锁存使能端

                                P0=temp[i];//送段码“0”
                                du=1; //开段锁存使能端
                                du=0;//关段锁存使能端
                                delay(0); //延时10ms

                        }
}

网友A:
太感谢了,按你的程序 修改端口后 试验成功  帮了我的大忙..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2018-01-20):
确定可以将定时器初始化放到while(1)大循环里吗??程序是不是不完整的?有没有完整的附件?我想看看,谢谢。

网友C(2023-06-09):
有仿真图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