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模拟鸟发声程序

楼主(2015-06-11):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SPK=P1^2;    //定义喇叭端口
unsigned char f;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函数
------------------------------------------------*/
main()
{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DelayMs(1); //延时1ms,累加频率值
          f++;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重新赋值
TL0=f;         //低8位值在主程序中不断累加

SPK=!SPK;        //端口电平取反

}

网友A:
版主 发错版块了呢  这里是24小时必答区哟  你应该发到  单片机分享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