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播放音乐的谱子问题

楼主(2015-06-11):
大家好!最近对51单片机播放音乐比较感兴趣,但中间遇到一些问题特来请教!1.这一首生日歌的歌谱是用简谱写的,那么搜索什么可以找到其他的谱子;2.谱子中的1.2.3……是怎么区分高8位,还是低8位的?3.曲子的频率的计算公式是如何?或者说怎么用这个代码移植到其他曲子?#include <reg51.h>
sbit      speaker=P1^5;
unsigned char timer0h,timer0l,time;
        //生日歌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5,1,1, 5,1,1, 6,1,2, 5,1,2, 1,2,2, 7,1,4,
         5,1,1, 5,1,1, 6,1,2, 5,1,2, 2,2,2, 1,2,4,
         5,1,1, 5,1,1, 5,2,2, 3,2,2, 1,2,2, 7,1,2, 6,1,2,
         4,2,1, 4,2,1, 3,2,2, 1,2,2, 2,2,2, 1,2,4};
       // 音阶频率表 高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0xF2,0xF3,0xF5,0xF5,0xF6,0xF7,0xF8,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 //1,2,3,4,5,6,7,8,i
                                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
         //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0x42,0xC1,0x17,0xB6,0xD0,0xD1,0xB6,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0x8F, //1,2,3,4,5,6,7,8,i
                                 0xEE,0x44, 0x6B,0xB4,0xF4,0x2D,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
    for(t2=0;t2<8000;t2++)
       {
        ;
        }
   }
   TR0=0;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R0=0;
speaker=!speaker;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
void song()
{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delay(tim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i;
TMOD=1; //置CT0定时工作方式1
ET0=1;//IE=0x82 //CPU开中断,CT0开中断
while(1)
      {
       i=0;
       while(i<75){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k=sszymmh[i]+7*sszymmh[i+1]-1;
       timer0h=FREQH[k];
       timer0l=FREQL[k];
       time=sszymmh[i+2];
       i=i+3;
       song();
        }
      }
  }

网友A:
音乐常识:
单片机音乐中音调和节拍的确定方法
简易的单片机音乐控制
声音三要素
下载地址:http://d.119g.com/f/0D91F59FCB1A91E6.html

网友B:
首先要定义出各个音调的频率 ,然后写入音符,控制好节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乐常识:
单片机音乐中音调和节拍的确定方法
简易的单片机音乐控制

地址貌似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定义出各个音调的频率 ,然后写入音符,控制好节拍就ok了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貌似不能用啊~

我没试过,我看里面有几个相关资料,里面还有编辑软件,我想你能用的上
我也在想准备找个时间试一下。
下载地址是可以下的,恶心的网盘没办法,你打开链接,
下面有文件下载地址:
电信下载   网通下载   备份下载
任先其一者可以下载的

网友C:
只给看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