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D显示适时检测结果

楼主(2015-06-11):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包含随机函数rand()的定义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Test Result"};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提示信息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i指向字符串数组元素
unsigned int x;    //定义变量,储存检测结果
unsigned char D1,D2,D3,D4,D5;   //分别储存采集的个位、十位、百位、千位和万位数字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延时10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Address(0x02);   // 从第1行第3列开始显示
i = 0;               //指向字符数组的第1个元素
while(string[i] != '\0')
{
WriteData(string[i]);
i++;             //指向下字符数组一个元素
}
while(1)    //无限循环
{
x=rand();             //模拟数据采集
D1=x%10;              //计算个位数字
D2=(x%100)/10;        //计算十位数字
D3=(x%1000)/100;      //计算百位数字
D4=(x%10000)/1000;    //计算千位数字
D5=x/10000;            //计算万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5);    // 从第2行第6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D5]);  //将万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D4]);  //将千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D3]);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D2]);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D1]);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for(i=0;i<4;i++)       //延时1s(每1s采集一次数据)
delay(250);           //延时250ms
}
}

网友A:
楼主问一下,lcd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应该是160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