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制作一个单片机纱线张力自动控制的反馈系统

楼主(2015-06-12):
希望实现的目标:
- 力传感器采集张力值(模拟量信号),采集值计算获得平均值
- 可以有输入口,给定一个设定目标值和范围
- 检测判断超出范围,自动给出信号驱动步进电机修改张力。
- 传感器能调0和标定线性

硬件部分基本是小白,
软件部分大学过了C+,大学专业学的是化工工艺和机械工程。

现在开始学习51,买了本51单片机编程。

请问,我应该做哪些准备,硬件和软件的,和需要学习一些要点?

在此谢谢各位大师指点了。

网友A:
准备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什么传感器

使用轴辊式压应力片的传感器,利用惠斯通电桥原理,2个电源线+,-, 2个信号线+,-。
可以参考FMS RMGZ 5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什么传感器

我们已经请人做了一个采集并保存张力值到SD卡的单片机系统,他代码还没给我。我自己也想学习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B:
不是所有人都能帮得上忙,也不一定那么快。你的项目,就是一个传感器通信,加一个eeprom通信,没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人都能帮得上忙,也不一定那么快。你的项目,就是一个传感器通信,加一个eeprom通信,没别的了

谢谢 啊, 我买了步进电机使用35BYJ412的,准备用L298驱动。

大哥,到时候有问题能请教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啊, 我买了步进电机使用35BYJ412的,准备用L298驱动。

大哥,到时候有问题能请教你吗?

当然可以啊,如果想自己做,还需要一些单片机基础

网友C:
共同观注

网友D(2016-08-17):
这种工业机器中用的很多的。也想学。

网友E(2017-06-23):
希望做出来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