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8x8x8布局

楼主(2015-06-12):
     谁能发一下光立方的洞洞板布局教程,就像图中那种的,求大神指导一下啊。。。。

洞洞板布局

洞洞板布局

网友A:
这也太费焊锡了吧

网友B(2015-08-07):
这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C:
这用的应该是双面板,只是控制部分,LED应该还有另外一块板。单片机和573的电路。

网友D:
6的不行不行的

网友E:
自己做个PCB板子,那多好。多了还可以拿出来卖

网友F:
还是自己尝试做PCB版,要想焊成这样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G(2016-03-11):
焊的漂亮,土豪,这么多锡,我都是用便宜的锡块,用电络铁拉成细条用,焊点一般都有点发黑

网友H(2017-01-09):
有点难度啊

网友I:
好厉害,感觉还是直接用pcb版比较方便吧。

网友I:
好厉害,还是感觉pcb版比较方便吧。

网友I:
这个难度有点大了,不过焊的很好,还是建议用pcb版比较方便。

网友J:
焊工强,楼主全部用锡连接的吗?中间有没有加元件引脚?

网友K:
高手啊 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