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解码的红外遥控一个led灯亮和灭,遥控器键码有,可是不会程序,求大神

楼主(2015-06-12):
我想制作一个用单片机解码的红外遥控开关,只需要控制一个led灯的亮和灭就可以了,各位大神谁有程序呢?下面是遥控器的键码,和实物图,只需要第一个键控制第一个等就可以,谢谢

网友A:
判断接受到在键码 跟 你所按的键相同 点亮LED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接受到在键码 跟 你所按的键相同 点亮LED灯就可以了

我也有这个,我一开始就拿这个改的,一直改不对,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接受到在键码 跟 你所按的键相同 点亮LED灯就可以了

恩,你发的和我的是一个程序,可是我改了好多次,没改对,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改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你发的和我的是一个程序,可是我改了好多次,没改对,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改呢,大神?

这个很好改嘛,他提供的程序应该是接收到键值之后在1602液晶上显示出来,你只要把他的显示部分程序去掉,改成判断键值的程序,按你的要求,判断接收到的键值等于0x45就点亮第一个灯,不等就忽略!这样改成功一路之后,就可以多加几路判断,实现控制8个灯了!

网友B:
这是我做的红外遥控项目,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67&mobile=2

网友C:
个人认为要看你的遥控器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的。其实对于你这个控制用户码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键码。
现市场上的红外遥控器多部分用的小日本NEC通讯协议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我一开始就拿这个改的,一直改不对,不知道怎么改。。。。

下面是我改的 没试过  不懂行不行!
如果你已经解决就好,没解决的话下面可以参考

#include<reg51.h>

sbit IRIN=P3^2;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sbit LED3 = P1^2;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
* oˉêyÃû         : main
* oˉêy1|Äü                   : Ö÷oˉêy
* êäèë           : ÎT
* êä3ö                  : ÎT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                IrValue[5]=IrValue[2]>>4;                          //¸ßλ
//                IrValue[6]=IrValue[2]&0x0f;                //μíλ
                if( IrValue[2] == 0x45 ) LED1 = 0; // áá
                if( IrValue[2] == 0x46 ) LED2 = 0; // áá
                if( IrValue[2] == 0x47 ) LED3 = 0; // áá
        }
}
/*******************************************************************************
* oˉêyÃû         : DelayMs()
* oˉêy1|Äü                   : Ñóê±
* êäèë           : x
* êä3ö                  : ÎT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Îó2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oˉêyÃû         : IrInit()
* oˉêy1|Äü                   : 3õê¼»ˉoìíaÏß½óêÕ
* êäèë           : ÎT
* êä3ö                  : ÎT
*******************************************************************************/

void IrInit()
{
        IT0=1;//ϽμÑØ′¥·¢
        EX0=1;//′ò¿aÖD¶Ï0ÔêDí
        EA=1;        //′ò¿a×üÖD¶Ï

        IRIN=1;//3õê¼»ˉ¶Ë¿ú
}
/*******************************************************************************
* oˉêyÃû         : ReadIr()
* oˉêy1|Äü                   : ¶áè¡oìíaêyÖμμÄÖD¶Ïoˉêy
* êäèë           : ÎT
* êä3ö                  : ÎT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è·èÏêÇ·ñÕæμĽóêÕμ½Õyè·μÄDÅoÅ
        {

                err=1000;                                //1000*10us=10ms,3¬1yËμÃ÷½óêÕμ½′íÎóμÄDÅoÅ
                /*μ±á½¸öìõ¼t¶¼ÎaÕæêÇÑ-»·£¬èç1ûóDò»¸öìõ¼tÎa¼ùμÄê±oòìø3öÑ-»·£¬ÃaμÃ3ìDò3ö′íμÄê±
                o3ìDòËàÔúÕaàï*/
                while((IRIN==0)&&(err>0))        //μè′yÇ°Ãæ9msμÄμíμçÆ½1y襠
                {
                        DelayMs(1);
                        err--;
                }
                if(IRIN==1)                        //èç1ûÕyè·μèμ½9msμíμçÆ½
                {
                        err=500;
                        while((IRIN==1)&&(err>0))                 //μè′y4.5msμÄÆe꼸ßμçÆ½1yè¥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12óD4×éêy¾Y
                        {
                                for(j=0;j<8;j++)        //½óêÕò»×éêy¾Y
                                {

                                        err=60;
                                        while((IRIN==0)&&(err>0))//μè′yDÅoÅÇ°ÃæμÄ560usμíμçÆ½1yè¥
//                                        while (!IRIN)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¼ÆËã¸ßμçÆ½μÄê±¼ä3¤¶è¡£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íê¾μú¼¸×éêy¾Y
                                        if(Time>=8)                        //èç1û¸ßμçÆ½3öÏÖ′óóú565us£¬ÄÇÃ′êÇ1
                                        {
                                                IrValue[k]|=0x80;
                                        }
                                        Time=0;                //óÃíêê±¼äòaÖØD¸3Ö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D(2015-08-23):
在主函数里换成switch

switch(IrValue[2])
                {
                //        case 0x45: LED=0 ;break;
                //        case 0x46:LED1=0;break;
                //        case 0x47: KED2=0;break;
                //        case 0x08: YOUZHUAN;break;
                //        case 0x04: STOP ;   break;

                        case 0x02: xzqianjin(); break;//电视遥控器键值
                        case 0x0a: xzhoutui()  ;break;//电视遥控器键值
                        case 0x07: xzzuozhuan();break;//电视遥控器键值
                        case 0x05: xzyouzhuan(); break;//电视遥控器键值
                        case 0x06: tingsha();  break;//电视遥控器键值
                        case 0x18: tingsha();  break;

                        case 0x17: shoushen(); break;
                        case 0x14: shouzhua(); break;

                        case 0x16: wanzuo();   break;
                        case 0x13: wanyou();   break;

                        case 0x15: zhoushang();break;
                        case 0x12: zhouxia();  break;

                        case 0x11: zhouzuo();  break;
                        case 0x1a: zhouyou();  break;

                        case 0x10: jianqian(); break;
                        case 0x0e: jianhou();  break;

                        case 0x0f: jianshang();break;
                        case 0x19: jianxia();  break;

                        default:break;
                }

网友E(2015-10-21):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分享和意见了。。。

网友F:
#在这里快速回复##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P3^2; //红外线一体接收器的接口 sbit led=P2^1;//此处写led灯的连接IO口 unsigned int timer1;  uchar irtime; uchar irdata[33]; uchar bitnum; uchar startflag; uchar ir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prosok; void delay(uchar x); void timer0init(void) //256*(1/12m)*12=0.256ms {         TMOD=0x02;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irpros(void) // 红外码值处理 {         uchar mun,k,i,j;         k=1;         for(j=0;j<4;j++)         {                 for(i=0;i<8;i++)                 {                         mun=mun>>1;                         if(irdata[k]>6)                         {                                 mun=mun | 0x80;                         }                                 k++;                 }                 ircode[j]=mun;         }         irprosok=1;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void int0init(void) {  IT0=1;  EX0=1;  EA=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int0init();         while(1)         {                 if(irok==1)                 {                         irpros();                         irok=0;                 }                  if(ircode[2]==0x08)                  {                     led=!led;                 }                  }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irtime<63)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ok=1;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irtime++; }

网友G:
/*-----------------------------------------------
  名称:遥控器红外控制继电器

  内容:三种遥控器控制两个继电器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jd1=P1^0;
sbit jd2=P1^1;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3])//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53:jd1=0;break;
                         case 0x5f:jd1=1;break;
                         case 0x4b:jd2=0;break;
                         case 0x4f:jd2=1;break;

                         case 0x9c:jd1=0;break;
                         case 0x9d:jd1=1;break;
                         case 0x9a:jd2=0;break;
                         case 0x98:jd2=1;break;

                         case 0xbb:jd1=0;break;
                         case 0xbf:jd1=1;break;
                         case 0xf8:jd2=0;break;
                         case 0xea:jd2=1;break;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这是我用来控制继电器的,你可以改成控制LED灯。这个程序可以用三种遥控器。你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H:
你在KEIL里面仿真时就可以看到按键的值了

网友I(2016-09-02):
程序方面测试可以,前提是12M的晶振,我现在用要的到24M的晶振,请否问下需要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J(2017-04-29):
引用 网友K:
红外解码出来,改一下主程序
{

试了,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在主函数里换成switch

试了,不行

网友D:
延时和定时器的值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L:
网上示例程序 很多的,并且都是有源码

网友M(2017-08-01):
参考一下。不知道用在stc15f104w怎么样

网友N(2017-10-21):
                                  /**************************************************************************************
*                              红外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参考视频
                        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红外遥控键值数据
注意事项:        红外遥控模块的短接片J1短接,
                        红外遥控器内的电池绝缘片一定要抽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Time;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7=P0^6;
sbit led8=P0^7;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rValue[2])         //位选,选择点亮的led,
                {
                        case(0x16):
                                LSA=0;LSB=0;LSC=0;
                                led1=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0x0c):
                                LSA=1;LSB=0;LSC=0;
                                led2=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0x18):
                                LSA=0;LSB=1;LSC=0;
                                led3=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0x5e):
                                LSA=1;LSB=1;LSC=0;
                                led4=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0x08):
                                LSA=0;LSB=0;LSC=1;
                                led5=0;
                                 break;//显示第四位;
                        case(0x1c):
                                LSA=1;LSB=0;LSC=1;
                                led6=0;
                                 break;//显示第五位;
                        case(0x5a):
                                LSA=0;LSB=1;LSC=1;
                                led7=0;
                                break;//显示第六位;
                        case(0x42):
                                LSA=1;LSB=1;LSC=1;
                                led8=0;
                                 break;//显示第七位
                }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gDisplay();//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其实是动态显示,只不过刷新时间太快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总共32位数据4个字节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重点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是或的关系,数据从高位到低位读取和0或完成保存在数组里面
                                        }                                     //  1000 0000  比如和1010 1000或完保存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修改的不完美,但是基本可以用,就是只能按一下,灭一个led,按完led全灭了,不能实现按两下led重新亮

网友O(2019-07-18):
仿真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