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的机器变压器制作与整机调试

楼主(2015-06-12):
        最近几天买空板和套件的朋友真不少,渔某在此感谢各位朋友的捧场 !为了各位买到我的板和套件能最大限度地制作成功,于是抽空画了几个变压器绕制示意图,并在此粗说一下装机后整机调试的问题,希望能帮到各位。
先上变压器图:

以上是800W和1500W机通用变压器以及300W鳅鳝机变压器的绕制示意图。500W机的变压器示意图在以前的日志里有,想要的自己找一下吧。所有这些图都是适用于本人的设计的逆变机板,不一定和别人的板子适合,请不要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

下面重点说下板子和套件装配完成后的整机调试方法。要想使调试过程变得简单,客户最好能配备示波器。因为高频机工作时前级变压器是没有声音的,一般情况下,业余朋友很难正确判断出电路到底有没有起振和输出。有示波器的朋友不用说了,我在这里就简单说说没有示波器的朋友如何处理吧。最低限度,你得有一定电子知识,会用万用表这些简单的工具,得配备一只12V2A左右的带电流电压显示的稳压电源 ,实在没有的话也得搞一只12V的电源和一只能量2.5A电流的表头。在焊装中,先不要把变压器输出的那两个端子跟板子焊接,让它空着,等试好前级空载电流正常后再焊。所有元件都焊好后,检查无误就可以通电。注意,让你通电不是让你接电瓶,而是接前面所说的12V稳压电源。因为万一你的电路有问题或变压器制作失误,直接接电瓶的话,那会烧得你眼泪汪汪的。我没有给你多配管子,到时烧管了要你再去配那是很麻烦的。用稳压电源接上后,风扇会转,三彩电源指示灯会闪烁发光,此时按下手控开关,有电流显示的电源会显示出此时前级电路的空载电流。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的空载电流,除去风扇电流,300W机在200mA左右,500W机在300mA左右,800W机在400mA左右,1500W机在500mA左右。如果测得空载电流在这个范围内,而你还不能确定前级有没有起振的话,可以用一个镊子把变压器输出端短路试试,此时会出现明显的火花,而且稳压电源会出现过载提示,用普通12V电源试机的,也可以看到电流表的变化。在出现我描述的这些现象后,只要不会听到变压器有吱吱的高频声音,基本上前级电路就是正常的。但如果此时虽然变压器输出端碰极有火花,而且电流也变化,但变压器出现了人耳能闻的高频叫声,则说明前级只有一边工作,另一边在那里歇凉,这时如果让它强行投入工作的话,则会烧一边的管的,切记!一定要仔细检查前级驱动板和功率管以及变压器的焊接情况,排除驱动信号短路或开路后再试机,一定要听不到变压器叫声而且有高压输出时才算正常。因为我设计的的前级振荡频率是22K左右,这是属于超声波阶段,人耳是不可闻的。而一旦只有一边工作,则前级频率只有11K左右,此时还在可闻音频范围,所以能听到高频叫声,业余朋友可凭这一点就能判断前级工作情况。

        空载电流正常后,就可以把变压器输出端子焊入回路,此时可以先不带负载再试下机。在按开关时,由于后级倍压电容的存在,在按开关瞬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然后几秒钟后会回到稍大于空载电流的程度,这个时候你再用万用表量一下倍压电容上的电压是否对称,而且总电压是不是在700-900V范围内(视机型不同而不同)如果过低或过高,说明变压器参数不对或漏感太大造成尖峰虚压,此时不排除隐患的话强行使用,会造成效果大打折扣的。电压低了会跑,虚高了会造成焊前级输入滤波电容和烧管的情况。

      高压电压和前级输入空载电流都正常后,按压开关等空载电流复位后,此时机内已充上高压,松开开关后并把主频电位器拧到最小后,可以把灯泡接到输出接线柱上去。如果是单硅机,此时在输出端子上会出现比较大的接触火花 ,而且会听到两三声“哒哒”的关断声。如果只是灯闪一下而没有哒哒声,则要看看硅的触发电路和关断电路问题还是硅本身已击穿。4硅机在不按开关接灯泡时不会有火花,但按开关后也会出现灯泡闪烁,不过马上亮度就会变小了,这是因为你的稳压电源功率不够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按下开关,单硅机可以听到很慢的关断声,然后灯泡也会发出不是很亮的闪烁,4硅机一般因输出电压的跌落,后级的555不能正常工作,输出会很小很小而且声音也不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上电瓶试机了。上电瓶时先不要长按开关,应该是短时按压0.5-1秒左右,看到灯泡能正常闪烁才可以长按。接下来就是任意调节主频看看灯泡亮度能不能随之变化。有时单硅机因为触发电路参数不对,而出现频率调节范围窄,输出功率不够的情况,这就要你自己再仔细检查有没有私自改动我给你的参数了。而4硅机如果脉冲变压器制作工艺不够好,绝缘没处理好,往往在低频率段时工作正常,而一旦频率调高就会出现直通,没办法,你只有重做脉冲变压器了。

这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忘了讲,就是保护点的调试。这只是针对新款的800W和1500W机而言。这两种机都是采用直流电流检测保护,直接侦测前级输入电流而进行保护的一种方式。这就涉及到保护点的调试。800W机本人设计在最大75A保护,也就是最大输入900W时保护,而1500W机则是设置在130A时保护。此两款机用的是同一种驱动板,检测的电流范围不同都要进行保护,就是因为保护点不同。而保护点的调节是在SG3525+ LM358的驱动板上进行。小板上有一个503(也就是50K)的蓝色的多圈微调电位器。上电瓶试机后,必须要有一只大的电流表(推荐直流钳形表)来检测输入电流。如果试机后主频开不到设计电流就保护,就用一只小的一字螺丝刀在那个微调电位器上顺时针拧几圈,然后再试,直到能达到75A和130A的保护点再保护时,调试才算成功。不要再任意调节这保护点,因为它是保证机器寿命最关键的东西,故意为了得到更大功率而调低保护灵敏度,我只能遗憾的告诉你,你将面对无限恐怖的后果。建议分别调在70A和120A为最好,实际上平时根本开不到那么大的功率哦!平时电水里的东西,最好不要满载工作。正比如车子一样,你开车时也懂得不要把油门踩到底,而是让它有一定余量,这样对延长车子寿命和降低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率有好处的。飚车党往往会要付出代价,我不希望你们也这样对待自己到手的机器。

如果看了此文还有不懂的,我会抽时间拍段调试视频上传到我的视频空间,大家再去看。最后祝大家装机成功,试机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