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大致确定铁芯的功率容量

楼主(2015-06-13):
        我们在这里说的功率容量,一般是指其工作在工频(50HZ)时的容量。同样铁芯,工作频率提高一倍,其能传递的电磁功率也能提升一倍。我们在用铁芯制作低频鱼机时,首先要了解铁芯的工频功率容量,才能最后决定它的线包参数。
        有朋友问我怎样知道铁芯有多大功率容量,我在此说一个估算的简单方法:我们做鱼机,并不需要对铁芯功率容量计算得特别精确,大致了解就行了。先测量铁芯中柱的截面积是多少[单位为平方厘米],然后把它平方就行了。50VA以下的把结果减去1/8,以上的减去1/9,结果在100VA以上的就直接认为就是这个数。比如截面积为10个平方厘米,可以近似认为它可以做到100W的工频功率,而只有5平方厘米 的话,就认为它只能做到20W左右。铁芯的截面积增加一倍,其功率是增大4倍,这是平方的关系,要明白这一点.计算公式如下:
    功率P=S*S/系数,“S”就是铁芯中柱的截面积。(意思就是功率等于截面积的平方除以系数)。系数范围为(1。05--1。3)之间,这个系数的确定要看铁芯材质,导磁率好的高斯铁芯系数取1。05就行,差的热轧硅钢片要取1。3才行。系数还和铁芯功率有关,大功率的变压器设计,这个系数可以取小一点,因为功率越大的变压器效率本身就越高,系数就可以取低一点,特别好的矽钢片,100W都可以取1。05,500W以上取“1”都行。再说做鱼机不比做电源变压器,它的工作场合和条件都比不上电源变压器,逆变的效率比做电源变要低好多,不必计算得那么清楚,只要不太低就行。刚学做鱼机的朋友对那些是无法理解的,等到理解它了说不定你就不做鱼机了。

    上面说的是方形铁芯的功率估算,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环形铁芯的功率容量估算。一直以来,极少有资料介绍怎样测算环牛的功率,变压器厂家也对环牛功率估算方法守口如瓶。我在实践当中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近似得出环牛的功率,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就把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算了。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拿环牛的铁芯截面积乘以铁芯的内圆面积,即我的自定义公式:P=St*Sy,St是铁芯截面(即铁芯厚度乘以高度),Sy是铁芯的内圆面积从这里可看出,如果同样铁芯截面积的话内圆越大,磁路就越长功率就越大,符合实际情况,算起来也与那些有标称功率的环变差不多。另一种方法是老师教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公式: S= K√P  ,S是铁芯截面积,P是功率,K为系数,整卷铁芯的高导磁矽钢片系数取0。5----0。6,有接口的铁芯取0。6---0。75不过这种公式我总有疑问,如果铁芯截面一样大而铁芯内外圆大小不同,这个公式行得通否?我觉得还是我那个方法实用。
       确定工频电源环牛的匝伏比,凭经验是取:55除以铁芯截面,就是铁芯的匝/V比。需要用多大线时这样计算:电流开方乘系数,得到的结果就是能流过这个电流的最小线径。系数保守取0。7的样子。还有一种测算环牛匝伏比的方法,非我所创,《电子报》上看来的。说是找一个0--10V可调电压的交流电源,搞一条0。38的线绕10匝在环牛铁芯上,然后接入交流电源,从0伏开始调,调到铜线刚要发热时量一下交流电压,测得的电压除以10匝,就是每伏的匝数要求。然后可以根据铁芯功率定下线径,按这个匝伏比做变压器(当然是指做工频电源变压器)就可以了。验证过可行,也发给不知道这个方法的朋友共享一下。

网友A(2018-01-24):
谢谢!学到了!如果再能把线径,T数简单说清楚就好了!

网友B(2019-02-15):
不错,有用武之地,。

网友C(2019-06-30):
还需努力,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