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W单硅机板变压器绕制示意图

楼主(2015-06-13):
这几天处理了一批单硅板子,可能朋友们对高频变压器的绕制心存恐惧,觉得很难制作。这东西一时说不清,只好临时做了一只,时间有限,制作工艺不是很美观,将就吧,能看懂就行了。先画个示意图:

下面是制作示意图:

4根并绕,两组共8根线,分别焊在变压器1、2、3、4脚上,每脚两根。

然后一起并绕

绕一层后是两匝

用耐温绝缘胶带缠一层

接下来绕完第二层,把线尾端留出来

焊接线尾端在变压器的5、6、7、8脚上。

这样看是这样子

把该并的头子焊在一起

为了胶带包出来后美观,加一层硬质绝缘纸。

用耐温胶带包好,线包完成

装好的成品变压器。

网友A(2015-08-06):
请问关断电感怎么绕??

网友B(2015-10-19):
引用 网友A:
请问关断电感怎么绕??

多大的鱼机,

网友A(2015-12-19):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鱼机,

我是爱好者,也不清楚做出来的是只瓦。升压是用电动车充电器拆下来的磁芯做的,如果然你的做应该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爱好者,也不清楚做出来的是只瓦。升压是用电动车充电器拆下来的磁芯做的,如果然你的做应该怎么做?

1.5的漆包线绕满,带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