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调压电路+程序

楼主(2015-06-13):
一直以来一直想做斩波调压,可是种种原因没有机会,有人已经实现,而且比较骄横,我真不明白你做个这个骄傲个屁啊!今天哥也做了,做了才有发言权 。还有谁谁以后少比比!烦你 。

众所周知我们用的电是交流220V50HZ正玄波的那么也就是说20毫秒一个周期,20毫秒对于人来说基本不能看到,但是对于CPU来说小菜菜,调压实际上就是让正玄波残缺,于是乎就出来了切相波,一根相线对零线的电压是个正玄波,正半轴和负半轴

在正半轴和负半轴相交的点上就是过零点,过零点就是0V电压,因此需要取出来这个信号作为同步,同步信号输入后,开启定时器即可调整切相宽度只是是有时间限制在0-10ms即可
C语言代码如下:
  Byte Interrupt_Extern;//同步信号
  Byte Adj_Power_Time;  //调整变量(t)
  Byte Adj;//当前亮度等级(T)
if( Tick_Time>=SYSTICK) //Tick of System
{   Tick_Time=0;//
//调度时间片管理
  Key_Time++;
  Printf_time++;
  Adc_Convert_Time++;
  Adj_Power_Time++;
}

   if(Interrupt_Extern==1)
{
if( Adj_Power_Time==Adj)
   {

   Trigger_Bta16_Task();

   Interrupt_Extern=0;

   }

}

代码仅仅几行而已,仅仅就是挂起一个标志位,然后数数,别的不会数数还是会的。我的系统时基是1MS也就也就是说我可以从1数到10,就行了如果在精确一些就改成100us一个TICK或者更小,那么实时性更高。调光也更平滑。

就是这种波形

然后就是硬件原理:从市电中分离出过零点信号,送进CPU中,输入一个尖刺控制晶闸管就行啦!

分离出同步信号之后是驱动电路

触发电路

触发信号使用10-50微妙的尖刺脉冲串。
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耍物!

老王于日照

网友A(2024-11-03):
也有想做一个,切调中间的峰值,留下两头

网友B(2025-03-11):
赶紧学习一下~

网友C:
文笔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有想做一个,切调中间的峰值,留下两头

可控硅晶闸管做不到这样留两头,MOS管虽然能做到,但MOS管是单向的,不能直接
用于交流电,得用两个MOS管背靠背连接或一个MOS管加全桥整流,还有相对复杂的
驱动电路等。

网友A(2025-08-22):
是的,就是想用MOS加桥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