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老式电视机的经历

楼主(2015-06-13):
最近家里电视坏了。舍不得扔,于是乎拿出来修理修理吧,以前总是怕里面的高压电,现在已经到了头上,不怕了,先来研究分析之。

1、电源电路

这个电路一看我操,开关电源,典型的,电源X501进来EMC后进入VD503整流之,C507滤波之,这时候得到一个300V左右的直流电加到开关变压器的3脚主线圈。7脚出来之后进入开关管,下面的12脚和V511组成振荡电路,V512是保护电路防止失调保护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V513,光耦VD515是输出取样稳压之功效。后面就是各路电压的整流滤波。屁话多。总共输出几路直流:13V 12V 110V 24V,这样这个电视机的电源部分就完成了。测量发现电源前级无异常,后级的12V整流二极管偏热,但是未损坏。可能是后面电路故障引起的。
看来电源是没问题啊。
2、行场推动电路
行场推动是电子枪扫描的关键所在,能不能绘制出来一幅图像全靠行场扫描,先看行扫描

所谓行管行管的就是中间的圆圈圈起来的带保护二极管的三极管,V451,T451是高压包,也就是行回扫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由V451推动的,也是危险的高压的发生地,行管是由主芯片过来的行激励推动,行激励来自于芯片的33脚并且9V上啦,加到V450上T450耦合变压器兼作隔离使用,加到V451上推动行扫描的偏转线圈这就是行扫描。他是一边推动行扫描线圈一遍制造各种的电压供给。其中就提供了加速栅极电压聚焦栅极电压和2kV高压。这是行扫描。场扫描上图

他们天天叫场块的就是他,这就是场块,他提供场偏转线圈的场同步。同样场同步也来自视频信号。进入1交然后放大后从5脚输出驱动行扫描。
综上问题看,如果行场电路出问题那么我不可能能看到一副光栅,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回扫线和光栅。要么是个点,要么是个条或者扭曲变形,和我的现象不符,因此不会是这个行场扫描的问题。
无独有偶那么只能怀疑是视频没级电路了伴音电路对图像来说是屁话,不用考虑,就是最后一级视放电路值得怀疑。因为眼色不对,不正。
3、视频放大电路

主芯片的视频信号分解为RGB后送入三个通道的RGB放大器方法后加入阴极荫罩,调整电子枪的电子束强度,然后就可以出来色带彩,重点再次,但是没找到故障的原因,我怀疑此处问题最大。恰好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显像管座。我想不是修电视的说的那样,显像管坏了,而是很可能是这个显像管座有问题。或者这部分电路有问题。还有待继续学习研究。麻痹的修个电视也他妈的愁人。

今天喝了点小酒,正好电视又搞定了,哈哈,写一下心得体会吧算是。以后这种毛病肯定是这里的原因。爱动手的可以自己修了,不要求人了!3-4块钱就搞定、。

上星期分析了各部分电路之后问题锁定在他们修电视的叫尾板的视放末级电路上,那个地方极有可能出问题。可是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于是乎 我测量了所有的视放推动一共是6只管子。全部没问题,成对出现PNP NPN,还有灯丝也检查了没问题。一共就那么几根线。但是有两跟线我没检查,一根是红色的比较粗,表明这根线要么电压高,要么电流大。直接通到一个白盒里面去了,还有一根黄色,接到了电路板上,这两根线干啥的呢?于是乎再次看起电路图:

这是尾板,也就是末级视放电路,可以看到那根线是FOUS和SCREEN,聚焦和加速电子的,两根高压线,加速极加入电场使得电子从三个电子枪里面向荧光屏做加速或减速漂移,而聚焦机则是不让电子束散开而和加速一起构成的电子透镜。最后高压阳极让电子飞向荧光屏轰击而发光,于是乎看看我的图:

这个是现象,这个可以表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行扫描和场扫描绝对正常,高压阳极正常,不然不会有光栅,不会有回扫的线,还有就是三个电子枪也正常,电子可以发射出来,可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间没有眼色,而两边有彩色的斑点条纹,这就表明,电子在冲向荧光屏时没有被聚焦啊!跑到两边去了,问题极有可能是聚焦机出问题,于是乎检查那根线发现他通入了一个小盒子,小盒子密闭的。于是乎又是一顿的查,结果找到了那个叫做显像管座,并且有大量的维修实例证实此事,于是我上周六买两个,结果因为型号不对而夭折。今天又去买了一个换上,哈哈效果立马的显现。比较奇葩。

电视出人了!嘎嘎。
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有浅浅的回扫线,这个我还要分析,解决它。12V的电源整流二极管发热也要解决,总之是可以看了。老妈不用在家里拔瞎了。哈哈。
图“

高压帽别碰,有高压!!

聚焦机开始工作,电子束被聚焦的结果这是。

拆掉尾板之后是这样滴

一圈电极用酒擦擦!

罪魁祸首!元凶之所在啊。看那聚焦极氧化了都。这个聚焦电压在1K5左右如果在潮湿的环境水分子进来很容易,因为这个座并不是密封的。进来之后氧化了触头,加大了表面电阻,久而久之。导致加载聚焦极的电压不足,而引起图像模糊直到没有人影。
至此 终于打破了修电视的说显像管坏了需要200块钱修理的谎话假话空话!

老伟

网友A:
常见常见修小毛病,赚大的价钱呀呵呵

网友B(2015-07-30):
换个管座就解决问题,常见故障:管座绝缘不良引起,常常看一会就逐渐清晰起来。

网友C(2015-09-16):
换座也会有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D(2019-10-31):
彩色变成了黑白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是2019-10-31

网友E:
感谢楼主的科普!很多年没见过这种CRT电视了。

网友F(2019-12-10):
引用 网友D:
彩色变成了黑白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是2019-10-31

色度信号丢了,或都制式不对,又或者人家信号就是黑白的

网友G:
聚焦极对地漏电

网友H(2020-05-20):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G(2020-07-26):
聚焦极受潮对地漏电了,新换的管座最好用704胶水把聚焦极封起来。

网友D:
你是修家电的???????

网友I(2021-12-13):
当年我是修这东西的高手,二十年不玩了

网友J:
首先,我也很讨厌维修的收费高,但是有时是互相不理解造成的。
站在中立角度看事情:修电视全程你用了多少时间?材料?你有没有算过值不值200元?
说一个真实事例:当年我有个亲戚一台32“大电视不能开机了,其人力弱且住在7楼,无法送修,叫了维修师傅上门,上门一番辛苦拆机检查,发现只是少了保险丝,其它完好,更换后共收取费用100元,亲戚不服并找我诉苦:1条保险丝收100,这是抢钱。我问:从开始修理到最后用了多少时间?答:2小时。问:你觉得做一个上门维修技术人员一天收入值不值200?来回时间+2小时修理,来回路费你给没给?保险丝算免费送给你也该付100了吧,不要以为那100是买保险丝的!亲戚无语。

网友K:
先留做古董吧

网友L:
没有干过说显像管坏的事,哈哈。

网友M(2022-02-08):
修完调整下高压包上的聚焦电位器,直到图像清晰为止!!

网友N:
CRT彩电的电路图好眼熟呀!

网友O(2022-04-01):
2015的内容,现在还有人看,知识真是无价

网友P:
这种大头电视包括背投有过4台,不会修,练手玩 ,最后卖掉或送掉

网友Q:
引用 网友J:
首先,我也很讨厌维修的收费高,但是有时是互相不理解造成的。
站在中立角度看事情:修电视全程你用了多少 ...

这个倒是,都是交学费学来的

网友Q:
以前学习的都是TA两片机,现在看着都生疏了,话说有十多年没有碰过了

网友R:
你没经验,我一看就知道问题所在。我现在还专门买了两个小画仙怀旧欣赏呢。

网友S(2026-02-08):
自学修彩电10台,聚焦潮湿坏了,哪时没有网络,只有书和杂志。难

网友T:
能看懂电路图,厉害

网友U:
引用 网友J:
首先,我也很讨厌维修的收费高,但是有时是互相不理解造成的。
站在中立角度看事情:修电视全程你用了多少 ...

当年32寸彩电购买时,价格在一万左右,全进口的得一万以上。九十年代末,我修过一台索尼原装进口的,是增压泵的问题,但无处购买原装件,专门跑省城索尼售后部购买,价格近七百一个,随便又帮他重绕了一个卫视接收机的变压器、换一条高频馈线,收了他一千线。

网友V:
引用 网友J:
首先,我也很讨厌维修的收费高,但是有时是互相不理解造成的。
站在中立角度看事情:修电视全程你用了多少 ...

这个问题不好解释。灯条只有不到40元,维修费要600-800元(风险高))。另一角度,维修师傅也要吃饭。

网友S:
A3机芯电源解说
A3机芯电源最早出现在采用三洋公司的LA7680机芯上,故而得名,因其电路简洁、效率高、易扩展、易维修,现在已被各厂家广泛使用。
R520、R521、R522为起动电阻,R519、C514、R524、V513、T501的(1)、(2)绕组组成正反馈回路,C514为振荡电容。
V553及周边元件、VD515、V511、V512组成稳压控制电路。R552为取样电阻,VD561为V553的发射极提供基准电压,当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时,V553、VD515、V511、V512均导通程度增加,使开关管V513的基极被分流,输出电压随之下降;反之,若电源输出电压降低时,V553、VD515、V511、V512均导通程度减少,使开关管V513的基极分流减少,输出电压随之上升。
VD518、VD519、R523组成过压保护电路。另外VD563也为过压保护。
    C515的作用:
我们来看如果没有C515会怎样?当某一时刻开关变压器的(1)脚相对(2)脚为正时,一方面(1)脚的电压经R519、C514加到V513的基极,欲使V513饱和,但同时,该电压也经R526加到V512的基极,这样一来,V512饱和导通,而V512饱和导通将迫使V513截止,这就有矛盾了。
再来看加 入C515的情况:同样当某一时刻开关变压器的(1)脚相对(2)脚为正,欲使V513饱和,这时该电压也经R526加到V512的基极,但由于有C515的存在,C515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需经一定时间的延迟,或者说C515有一个充电过程,才会使V512饱和,这样就不会干扰V513的饱和了。显然,C515容量的大小决定了延迟的时间,这样也会影响V513基极脉冲的占空比,同样也会影响输出电压的大小,根据这一点,有人误认为C515是振荡电容,这显然是不对的。
A3电源检修经验
A3电源的常见故障为:1、输出电压低。2、输出电压高。3、无输出电压。4、烧开关管。
一、输出电压低的检修
输出电压低有四种情况:
1)取样电路有故障;
2)负载有短路;
3)误差放大管V511及开关管的基极所接分流管V512静态电流大;
4)市电电压低。
对输出电压低的故障,检修的关键测试点为:稳压电源中,光电耦合器内含发光二极管的两端电压降。
1、当测得发光二极管的两端电压降结果为1V甚至大于1V。说明取样电路有故障。如取样三极管的基极下偏置电阻开路,发射极所接稳压二极管短路。此时的输出电压低是取样电路误调整所至。
2、当测得发光二极管的两端电压降结果为0V。这说明取样电路将输出电压低的情况如实反映给了光电耦合器。查V512基极电压,如为正值,说明V512基极电压不符合输出电压低的检测,正常时此电压应当是负压。
V512基极为正电压时有两种可能:
1)稳压电源自身故障;2)负载有短路部位。
V512的基极没有产生正常时的负电压,其原因是基极所接的VD516开路、短路,或与VD516串联的电阻阻值增大(这只电阻有的机器上用的是1/8W的小型品,很容易变值,本人就遇到因这只电阻变值,使维修一时进入困境局面。教训深刻!)
另外,次级整流以后输出的负载有短路(次级负载短路后,会将开关管截止后产生的负脉冲短路,从而引起V512的基极没有负电压。)此时+B电压在70V左右。可依次断开负载进行确认。对于VD516和与之串联的电阻阻值增大,测量其在路电阻就可以判断是否损坏。
3、带负载能力差。表现为低亮度时图像正常,高亮度时图像收缩扭曲,+B电压降低,且光电耦合器发光二极管的两端电压降0V,512基极电压为-2V以上,这说明了V511输出了使V512截止所需的负电压。此时输出电压低是由于V512静态电流过大,对开关管不正常分流所引起的。当误差放大管V511的基极偏置电阻开路或阻值增大,C515的容量变小R523或R526的阻值变小均可造成这样的故障。但注意:千万不要随意减小开关管的基极限流电阻,减小开关管的基极限流电阻会造成开关管过激励,否则会不定期烧开关管。
4、如果发现用户的市电电压低长期偏低,经检测光电耦合器发光二极管的两端电压降0V,且V512的基极为-1V~-2V,说明稳压控制电路正常,故障多为开关管的β值低或开关基极限流电阻阻值增大。可更换开关管或适当减小开关管的基极限流电阻。但不能采用过小阻值。否则有日后烧开关管的隐患。
总结以上情况,当输出电压低的时首先测光电耦合器发光二极管的两端电压降。
1) 如在1V以上则查取样电路。
2) 如光电耦合器发光二极管的两端电压降为0V,V512基极电压为正值,+B电压降到70V左右,则为负载短路或VD516开路或短路。
3) 带负载能力差,V512有不正常的分流动作,查引起V512基极电流增大的偏置电路。
4) 市电电压低,引发+B电压降低,查开关管的β值与基极限流电阻。
注意:C515的选择与V512的β值有关,C515的容抗与R526决定了V512的动态工作点。当V512的β值大C515的容量要求适当大些,反之则小些。
提示:一些机型,C515的容量由0.015μF减小到0.012μF,同时R526由2.7K减小为2.2K,将R517的阻值由2.7K减小到560Ω;另有一些机型没有装VD519的限幅电路,开关管激励限流电阻改为82Ω。这两情况的存在使电路的稳压范围下限非常不理想,应该引起注意。
二、电源不起振的检修
首先查启动电阻是否开路或阻值增大,正反馈电容C514(0.1μF)(接在反馈绕组与开关管基极间。)当排除以上因素后,可在300V滤波电容的后面串接一只60W/220V灯泡,然后逐一断开V511、V512进行判断。
1、断开V511后能启动,查V511的C、E极是否短路,或C515的容量是否减小。
2、断开V512后能启动,查C515的容量是否减小,V512的周边元件是否短路。
3、断开V512后仍不启动,可能是反峰吸收电路C516短路、开关管β值小,开关变压器短路。笔者用此法多次查出开关管β值低与开关变压器短路。开关变压器短路难于准确判断,但用此法可快速判断变压器是否短路。
三、输出电压高的检修
输出电压高的故障,明显是稳压负反馈电路有故障。
安全迅速检查方法是:
在300V滤波电容的后面串接一只100W/220V灯泡。此时不必注意+B电压输出的高低。然后用镊子短路光电耦合器的C、E极,观察+B电压是否降低。

1)+B电压无变化或变化很小。说明V511、V512电路不受控,查这两电路是否失效,C515的容量是否过大。
2)+B电压有变化。说明故障在V533的取样电路,查光电耦合器,取样放大管V533的上偏置电阻、稳压二极管是否开路。检修此故障时忌乱调RP551,否则易在检修中误判,或故障排除后输出电压不正常。
四、烧开关管的故障检修
在输出电压正常时烧开关管时应查:
1) 检查反峰吸收电路元件是否开路;
2) 检查稳压电路是否有接触不良;
3) 开关管基极限流电阻是否过小;
4) 检查V512的β值是否过小,C515的容量是否过大;VD519限幅电路是否正常;
5) 测量用户的市电电压是否长期不正常。另外,R524、R512、C515、VD519不正常会引起稳压范围上、下限变窄,从而引发烧开关管。
一.烧管故障的检修。
1,VD519稳压管,位置在控制管V512的基极。该支路断路后,稳压范围上限降低为250伏左右。烧管故障要检查此电路。
2,R524是开关管基极限流电阻。阻值大小与稳压范围上下限高低有很大关系。烧管故障要检查此电阻阻值是否太小。一般为68欧。
3,R526.C515的位置在控制管V512基极,是一个积分电路。时间常数40微妙左右。时间常数大(阻值.容值大),容易发生烧管故障;时间常数小(阻值.容值小),容易发生难启动或输出电压低故障。烧管故障和难启动或输出电压低故障都要检查此电路。
4,前置放大管V511发射极供电二极管VD514能向V511提供0.5毫安稳压控制电流。启动电阻R520.R521能向V511提供0.85毫安稳压控制电流。VD514开路后,电源向控制电路可以提供的稳压控制最大电流值减小,稳压范围上限必然降低,烧管故障要检查此电路VD514开路。
二,输出电压高故障的检修。
1,输出电压高于150伏,例如200伏左右。首先检查控制管V512的放大倍数。取样电路失效后,高放大倍数的V512能把输出电压粗调在150伏左右,低放大倍数的V512只能把输出电压粗调在200伏左右.
2,
A,输出电压在150伏左右,首先短路光耦的CE极。如果此时150伏电压能降低,说明前置放大管V511电路正常。
B,其次检查光耦电路和取样电路。检查方法:短路取样管CE极。此时150伏电压能降低,说明光耦电路无故障。
C,第三步短路取样三极管V553的上偏置电阻。根据三极管的工作特性判断故障点。
三,输出电压低故障的检修.
1,R517和VD516位置在控制管V512基极。功能是提供负压给V512基极。和R526.C515积分电路一起组成V512基极偏置电路。此电路开路故障后,V512基极失去负压,正电压升高,分流加大。使开关管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减小,输出电压降低为70伏左右,与开关变压器次级负载短路完全相同。开关变压器次级负载短路后,仅仅短路开关管截止时的输出电压,对开关管导通时的情况无影响,也是V512基极失去负压,仅剩正电压,V512分流加大,输出电压降低为70伏左右。
2,反馈二极管VD517开路后,使开关管基极电压降低,电流减小,输出电压降低。
3,启动电阻阻值变大,使开关管基极的电容C517充电时间太长,开关管导通时间太短,引起开关管电流小,输出电压低。
4,开关变压器匝间轻微短路。
四,难启动故障的检修。
1,首先检查启动电阻R520.R521R522.R524无故障。
2,其次检查反馈电容C514.R519无故障。
3,如何判断开关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故障。
以上两种电路无故障后,可在电源滤波电容C507(100微法)后边串联一个220伏.40瓦灯泡,断开控制管V512集电极,使开关管处于自由震荡,如果不能启动,可判断开关管开路或开关变压器短路.或吸收电路短路。如能启动,可判开关管放大倍数低。重要提示:A,所串灯泡功率千万不能大于60瓦。B,一定在电源滤波电容C507后边串联灯泡,千万不能在在电源滤波电容C507前边串联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