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点怎么驱动光汇科技i51单片机上的蜂鸣器

楼主(2015-06-13):
跪求大神指点怎么驱动光汇科技i51单片机上的蜂鸣器,我在网上查说要连接一个三级管,可是不会连,请大神指点,最好有个实物连接图

网友A(2017-03-06):
IO口接三极管基极,集电极接VCC,发射极接蜂鸣器,如果是p0
加上拉电阻

网友B(2015-06-13):
IO口接三极管基极,集电极接VCC,发射极接蜂鸣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