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检测负50MV和正80MV这样的电压吗 单片机的AD检测问题

楼主(2015-06-13):
想知道,单片机能检测负50MV和正80MV这样的电压吗?比如,当检测到负50MV,A灯亮,当检测到正80MV,B灯亮,不知哪们经历过这样的程序?谢谢

网友A:
电压太低  最好用运放 放大采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低  最好用运放 放大采集信号

我有一充电宝,一个USB输入输出共用,它是靠单片机来做切换的,有一个脚位电压就是负50MV是输入,正80MV是输出,不知是什么原理?求指导?

网友B:
电压太低  最好用运放

网友A:
充电宝里面一般都有Boost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里面一般都有Boost电路的

是有BOOST电路,但是它是共用一个USB口,USB口做输入与输出是如何切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