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怪异现象

楼主(2015-06-13):
我用俩个一模一样的51单片机开发板做NRF24L01通讯;A单片机烧写发送程序,B单片机烧写接收程序。上电后通讯正常;现在我反过来,A单片机烧接收程序,B单片机烧写发送程序,上电后通讯不正常,无法接受信号。大家说说,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接线一样不,一样的话没理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不过我不懂

网友C(2015-12-04):
我也遇到了   不过貌似是硬件问题   其中有一个板子有信号干扰  不明原因  但是我把这个板子换掉后就可以了   我只知道是硬件问题

网友D:
硬件问题

网友E:
要是这货都可以兼备收发双工模式的话,那啥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