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3201测电流测电压,测有功测无功!

楼主(2015-06-13):
/*
%%%%@@@@@@@@@@@@@@@@@@@@@@@@@@@@@@@@@@@@@@@@@@@@@@@@@@@@@@@@@@@@@@%%%
Features:    ATT7053BU.C
Description:  NONE
Author:    小ARM菜菜
Time:     2013/04
Version:  NONE
Q Q :925295580
%%%%@@@@@@@@@@@@@@@@@@@@@@@@@@@@@@@@@@@@@@@@@@@@@@@@@@@@@@@@@@@@@@%%%
*/
#include <PL3201_Addr_Map.h>
#include "ATT7053BU.h"
sbit ATT7053BU_REST=P3^2;
  sbit AT_CS=P2^2; //AT93C56
sbit SCLK=P1^5 ;
sbit SDI=P1^4;//sbit SDI=P1^6;
sbit SDO=P1^7;
sbit CS=P2^1;
//如有疑问请参阅王建华的PCB之终端板为依据
//2013年
//小ARM菜菜
   void delay1ms(uint32_t t)
{
    unsigned char a,b;
while(t)
{t--;
    for(b=44;b>0;b--)
        for(a=53;a>0;a--);
  }
}
void delay10us(void)
{
    unsigned char a;
    for(a=22;a>0;a--);
}
static void ATT7035BU_Write(uint8_t addr,uint32_t dat)
{
  unsigned char i,j;
  uint8_t temp[3];
    addr|=0x80;  //写所以要置高位为1
  dat&=0x00ffffff; //强制首位字节为0,因为无效,只有24个比特,3个字节有效

   temp[2] = dat; //低8为
   dat>>=8 ;
   temp[1] = dat;  //中8为
   dat>>=8 ;
   temp[0] = dat;  //高8为

    SCLK=0;
CS=0;
AT_CS=0;//must be 0!

   //写命令
for (i = 0; i < 8; i++)
{
  if (addr & 0x80)
   SDI=1;
  else
   SDI=0;
  addr <<= 1;
  delay10us();
  SCLK=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写应用数据,从高位开始
  for(j=0;j<3;j++)
  {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j] & 0x80)
       SDI=1;
      else
       SDI=0;
      temp[j] <<= 1;
      delay10us();
      SCLK=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

    CS=1;
SCLK=1;

}

static uint32_t  ATT7035BU_Read(uint8_t addr)
{
      unsigned char i,j;
  uint32_t temp=0;
  uint8_t dat;

   addr&=0x7f;//高位强制为0.
     SCLK=0;
CS=0;
AT_CS=0;//must be 0!
//写ADDR
    for (i = 0; i < 8; i++)
{
  if (addr & 0x80)
   SDI=1;
  else
   SDI=0;
  addr <<= 1;
  delay10us();
  SCLK=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读取数据
  for(j=0;j<3;j++)
  {

      for (i = 0; i < 8; i++)
    {
     if (dat & 0x80)
      SDI=1;
     else
      SDI=0;
     dat <<= 1;
     delay10us();
     SCLK=1;
     delay10us();
     if (SDO==1)
      dat |= 0x01;
     else
      dat &= 0xfe;
     SCLK=0;
     delay10us();
    }

    temp|=dat ;//接收
    temp<<=8;  //next

  // val[i]= dat;//val[0]高位24,val[2]地位0,

  }

    CS=1;
SCLK=1;
return temp; //返回数据
}

void Init_ATT7053BU(void)
{
   /*
  reset  ATTA7053B
  */
  ATT7053BU_REST=0;
  delay1ms(5) ;
ATT7053BU_REST=1;
}
  extern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char  Read_AC_Frequency (void)
{
uint32_t  xdata temp;
uint16_t xdata  l,m;
/*
Read the frequency of the alternating current
*/
temp =  ATT7035BU_Read( Freq_U);

     m = temp>>16 ;
     m&=0x00ff;
   l= temp>>8 ;
     l&=0x00ff;
      m<<=8;
     m=m+l;
        return   (500000/m);
}
uint16_t Read_AC_voltage_RMS(void)
{
   uint32_t xdata temp;
/*

Calculating AC voltage values, voltage returns a hexadecimal value,
of course, necessary in the case of digital filter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小ARM 菜菜
*/
    temp =  ATT7035BU_Read( Rms_U  );
    temp>>=8;
return (temp/k);//计算电压

}
uint32_t Read_AC_Current (uint8_t chanl)
{

  uint32_t temp;

   if(chanl==1)
{
    ATT7035BU_Write(WPREG,OWP_40);
   ATT7035BU_Write( ANAEN,OPEN_ALL_ADC);
   ATT7035BU_Write( EMUCFG,MEASUREMENT_CHANNEL_1 ); //计量通道choose
   ATT7035BU_Write(WPREG,CWP_40);
   temp = ATT7035BU_Read( Rms_I1 );   //通道2电流值
   temp>>=8;
  temp=KI*temp ;
  return temp;

}
else
if(chanl==2)
{
    ATT7035BU_Write(WPREG,OWP_40);
   ATT7035BU_Write( ANAEN,OPEN_ALL_ADC);
   ATT7035BU_Write( EMUCFG,MEASUREMENT_CHANNEL_2 ); //计量通道choose
   ATT7035BU_Write(WPREG,CWP_40);
  temp = ATT7035BU_Read( Rms_I2 );   //通道2电流值
    temp>>=8;
  temp=KI*temp ;
  return temp;

}

}
/*
Calculated active power is actually identified from manual to read data register by 小ARM菜菜
*/
uint32_t Active_Power_Calculation (uint8_t channl)
{

  uint32_t temp;

    if(channl==1)
    {
     temp = ATT7035BU_Read( PowerP1 );//第一通道的有功功率
  return temp>>=8;
     }
     else
     if(channl==2)
     {

  temp = ATT7035BU_Read( PowerP2 );//第一通道的有功功率
  return temp>>=8;
     }

}
  /*无功功率测量*/
uint32_t Reactive_power_measurement(uint8_t channl)
{
    uint32_t temp;
     if(channl==1)
    {
     temp = ATT7035BU_Read( PowerQ1 );//第一通道的有功功率
  return temp>>=8;
       }
       else
       if(channl==2)
       {
    temp = ATT7035BU_Read( PowerQ2 );//第一通道的有功功率
  return temp>>=8;

       }

}
   /*视在功率测量*/
uint32_t Apparent_power_measurement (uint8_t channl)
{
       uint32_t temp;

if(channl==1)
    {
     ATT7035BU_Write(WPREG,OWP_40);
   ATT7035BU_Write( ANAEN,OPEN_ALL_ADC);
   ATT7035BU_Write( EMUCFG,MEASUREMENT_CHANNEL_1 ); //计量通道choose
   ATT7035BU_Write(WPREG,CWP_40);

     temp = ATT7035BU_Read( Power_S );//第一通道的有功功率
  return temp>>=8;
    }
    else
    if(channl==2)
    {

      ATT7035BU_Write(WPREG,OWP_40);
   ATT7035BU_Write( ANAEN,OPEN_ALL_ADC);
   ATT7035BU_Write( EMUCFG,MEASUREMENT_CHANNEL_2 ); //计量通道choose
   ATT7035BU_Write(WPREG,CWP_40);

     temp = ATT7035BU_Read( Power_S );//第二通道的有功功率
  return tem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