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__^*) 存储(*^__^*) 计量(*^__^*)

楼主(2015-06-13):
小ARM菜菜
日照高科园

所有的底层驱动
绿色的是MAP映射
蓝色的是程序

/*
*****************************************************************
This article is the official reference PL3201 Manual do address mapping,
Author: 小ARM菜菜
Time: April 3, 2013
Description: The system file
Copyright @ 小ARM菜菜
Q Q: 925295580
*****************************************************************
*/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MOD1 = 0xC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sfr TCON1  = 0xC8;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sfr16 DPTR = 0x82;

//sys
sfr STATUS   = 0x87;
sfr WDT_RST  = 0x8F;
sfr RS485_RST  = 0xDA;
sfr ACC_H  = 0xEA;
sfr B_H    = 0xF1;
sfr EIP    = 0xB9;
sfr EIE    = 0xA9;

//串口1
sfr SCON1  = 0xC0;
sfr SBUF1  = 0xC1;
sfr CKCON  = 0x8E;  //时钟控制
sfr IR_CNT  = 0xDB; //红外控制

//RTC
sfr EXT_ADR  = 0xD9;
sfr EXT_DAT  = 0xD8;
sfr EXT_CTRL = 0xFD;

//载波通信寄存器
sfr SSC_DAT  = 0xF8;
sfr SSC_ADR  = 0xF9;
sfr SSC_BUF  = 0xFA;

//PMU
sfr PMU_DAT    = 0xE8;
sfr PMU_ADR    = 0xE9;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ALU_MOD = PSW^1; // 8位/16位运算模式选择??
sbit P       = PSW^0;

/*  TCON  */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S1   = IE^6;
sbit ET2   = IE^5; //8052 only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  IP  */
sbit PT2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  P3  */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  SCON  */
sbit SM0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   SCON1  */
sbit ESM0   = SCON1^7;
sbit ESM1   = SCON1^6;
sbit ESM2   = SCON1^5;
sbit EREN   = SCON1^4;
sbit ETB8   = SCON1^3;
sbit ERB8   = SCON1^2;
sbit ETI    = SCON1^1;
sbit ERI    = SCON1^0;
/*  P1  */

sbit T2EX  = P1^1; // 8052 only
sbit T2    = P1^0; // 8052 only

/*  T2CON  TCON1*/
sbit TF2 = TCON1^5;
sbit TR2 = TCON1^4;
sbit IE2 = TCON1^1;
sbit IT2 = TCON1^0;

// Time Adjust Register
#define Time_Adjust_Register  0x80
// Second Register
#define Second_Register 0x81
// Minute Register
#define Minute_Register 0x82
//  Hour Register
#define Hour_Register  0x83
// Week Register
#define Week_Register  0x84
//  Day Register
#define Day_Register   0x85
//  Month Register
#define Month_Register 0x86
// Year Register
#define Year_Register 0x87
//  Write Protect Register
#define Write_Protect_Register 0xff

/*

ATT7035BU寄存器描述
小ARM菜菜
QQ:925295580

*/

//电流通道1 的ADC 采样数据
#define  Spl_I1 0x00

//电流通道2 的ADC 采样数据
#define  Spl_I2 0x01

//电压通道的ADC 采样数据
#define  Spl_U 0x02

//电流通道1 的有效值
#define   Rms_I1 0x06

//电流通道2 的有效值
#define   Rms_I2 0x07

//电压通道的有效值

#define  Rms_U 0x08

//电压频率  2个字节
#define  Freq_U 0x09

//第一通道有功功率

#define  PowerP1 0x0A

//第一通道无功功率
#define  PowerQ1 0x0B

//视在功率
#define  Power_S 0x0C

//有功能量
#define  Energy_P 0x0D

//无功能量
#define Energy_Q  0x0E

//视在能量
#define  Energy_S 0x0F

//第二通道有功功率
#define  PowerP2 0x10
//第二通道无功功率
#define  PowerQ2 0x11
//通讯数据备份寄存器
#define  BackupData 0x16
//通讯校验和寄存器  2字节
#define  COMChecksum  0x17
//校表参数校验和寄存器
#define  SUMChecksum 0x18

//EMU 状态寄存器  1字节
#define  EMUSR 0x19

//系统状态寄存器 1字节
#define  SYSSTA  0x1A

//芯片ID,默认值ATT7053B0
#define   IDCode  0x1B

/*校表参数寄存器地址映射

小ARM菜菜
QQ:925295580

  */

//EMU 中断使能寄存器
#define   EMUIE  0x30
//EMU 中断标志寄存器
#define   EMUIF  0x31
//写保护寄存器
#define   WPREG  0x32
//软件复位寄存器
#define   SRSTREG 0x33

//EMU 配置寄存器
#define   EMUCFG  0x40

//时钟/更新频率配置寄存器
#define   FreqCFG  0x41

//EMU 模块使能寄存器
#define   ModuleEn  0x42

//ADC 开关寄存器
#define   ANAEN  0x43

//IO 输出配置寄存器
#define   IOCFG  0x45

//通道1 的有功功率校正
#define   GP1  0x50
//通道1 的无功功率校正
#define   GQ1  0x51
//通道1 的视在功率校正
#define   GS1   0x52

  //通道2 的视在功率校正
#define   GS2   0x54
//通道2 的视在功率校正
#define   GS2   0x55
//通道2 的视在功率校正
#define   GS2   0x56

//无功相位补偿
#define   QPhsCal   0x58

//ADC 通道增益选择
#define   ADCCON   0x59

//电流通道2 增益补偿
#define   I2Gain  0x5B

//电流通道1 的偏置校正
#define   I1Off  0x5C

//电流通道2 的偏置校正
#define   I2Off  0x5D

//电压通道的偏置校正
#define   UOff  0x5E

//起动功率设置
#define   PQStart 0x5F

//输出脉冲频率设置
#define   HFConst  0x61

//窃电阈值设置
#define   CHK 0x62

//窃电检测电流域值
#define   IPTAMP  0x63

//通道1 有功功率偏执校正参数,为8bit 补码
#define   P1OFFSET  0x65
//通道2 有功功率偏执校正参数,为8bit 补码
#define   P2OFFSET  0x66

//通道1 无功功率偏执校正参数,为8bit 补码
#define   Q1OFFSET  0x67

//通道2 无功功率偏执校正参数,为8bit 补码
#define   Q2OFFSET  0x68

//通道1 有效值补偿寄存器,为8bit 无符号数
#define   I1RMSOFFSET  0x69

//通道2 有效值补偿寄存器,为8bit 无符号数
#define   I2RMSOFFSET 0x6A

//电流过零阈值设置寄存器
#define   ZCrossCurrent 0x6C

//通道1 的相位校正(PQ 方式)
#define   GPhs1  0x6D

//通道2 的相位校正(PQ 方式)
#define   GPhs2  0x6E

//快速有功脉冲计数)
#define   PFCnt  0x6F

//快速无功脉冲计数
#define   QFCnt  0x70

//快速视在脉冲计数
#define   SFCnt  0x71

#include <PL3201_Addr_Map.h>

    extern  void Erase_Write_State(uint8_t f);
  extern  uint8_t  Read_At93c56(uint8_t addr);
extern  void Write_At93c56(uint8_t addr,uint8_t dat);

sbit AT_CS=P2^2;
sbit SCLK=P1^5 ;
sbit SDI=P1^4;//sbit SDI=P1^6;
sbit SDO=P1^7;
sbit CS=P2^1;
//如有疑问请参阅王建华的PCB之终端板为依据
//2013年4月7日
//小ARM菜菜

extern void delay10us(void);
/*

写入一个字节从指定的地址

*/
void Write_At93c56(uint8_t addr,uint8_t dat)
{
     uint8_t i;
     CS=1;
SCLK=0;
AT_CS=1;

    SDI=1;
delay10us();
    SCLK=1;  //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DI=0;
delay10us();
    SCLK=1;   //0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DI=1;
delay10us();
    SCLK=1;     //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CLK=1;     //A8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for (i = 0; i < 8; i++)    //地址
{
  if (addr & 0x80)
   SDI=1;
  else
   SDI=0;
  addr <<= 1;
  delay10us();
  SCLK=1;           //地址写入高位在前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for (i = 0; i < 8; i++)    //数据
{
  if (dat & 0x80)
   SDI=1;
  else
   SDI=0;
  dat <<= 1;
  delay10us();
  SCLK=1;           //地址写入高位在前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要延时或者检测SDO的状态,因为此时芯片处于忙碌状态的话就会导致以后的数据写入失败,
//这个时间最大Twp=10MS
//详情参考手册

AT_CS=0;
delay10us();
// DrvSYS_Delay(1);//延时1ms
//Tcs=250ns-1000ns后拉高
AT_CS=1;
delay10us();
while(SDO==0);//芯片忙!

    SCLK=0;
AT_CS=0;

}

/*

读取一个字节从指定的地址

*/

uint8_t  Read_At93c56(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0,i;
  CS=1;
SCLK=0;
AT_CS=1;

   delay10us();
SDI=1;
delay10us();
    SCLK=1;  //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DI=1;
delay10us();
    SCLK=1;   //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DI=0;
delay10us();
    SCLK=1;     //0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CLK=1;     //A8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for (i = 0; i < 8; i++)
{
  if (addr & 0x80)
   SDI=1;
  else
   SDI=0;
  addr <<= 1;
  delay10us();
  SCLK=1;           //地址写入高位在前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for (i = 0; i < 8; i++)
    {

     SCLK=1;
       dat<<=1;
     if (SDO==1)     //数据读出
      dat |= 0x01;
     else
      dat &= 0xfe;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SCLK=0;
AT_CS=0;

   return dat;

}

   /*

写保护
F=1:开启写保护
F=0:关闭写保护

*/
void Erase_Write_State(uint8_t f)
{

uint8_t i,da;

if(f>0)
{

da=0x00; //dis能
}
else
{

da=0xc0; //en禁能
}

   CS=1;
SCLK=0;
AT_CS=1;

SDI=1;
delay10us();
    SCLK=1;  //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DI=0;
delay10us();
    SCLK=1;   //0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DI=0;
delay10us();
    SCLK=1;     //0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写入命令0xc0
   for (i = 0; i < 8; i++)
{
  if (da & 0x80)
   SDI=1;
  else
   SDI=0;
  da <<= 1;
  delay10us();
  SCLK=1;           //地址写入高位在前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SCLK=1;     //补足A8-A0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SCLK=0;
AT_CS=0;

}

#include "ATT7053BU_SPI.h"
sbit AT_CS=P2^2; //AT93C56
sbit SCLK=P1^5 ;
sbit SDI=P1^4;//sbit SDI=P1^6;
sbit SDO=P1^7;
sbit CS=P2^1;
//如有疑问请参阅王建华的PCB之终端板为依据
//2013年4月7日
//小ARM菜菜

void delay10us(void)
{
    unsigned char a;
    for(a=22;a>0;a--);
}

void ATT7035BU_Write(uint8_t addr,uint32_t dat)
{

  unsigned char i,j;
  uint8_t temp[3];

    addr|=0x80;  //写所以要置高位为1

  dat&=0x00ffffff; //强制首位字节为0,因为无效,只有24个比特,3个字节有效

   temp[2] = dat; //低8为
   dat>>=8 ;
   temp[1] = dat;  //中8为
   dat>>=8 ;
   temp[0] = dat;  //高8为

    SCLK=0;
CS=0;
AT_CS=0;//must be 0!

   //写命令
for (i = 0; i < 8; i++)
{
  if (addr & 0x80)
   SDI=1;
  else
   SDI=0;
  addr <<= 1;
  delay10us();
  SCLK=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写应用数据,从高位开始

  for(j=0;j<3;j++)
  {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j] & 0x80)
       SDI=1;
      else
       SDI=0;
      temp[j] <<= 1;
      delay10us();
      SCLK=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

    CS=1;
SCLK=1;

}

uint32_t  ATT7035BU_Read(uint8_t addr)
{

      unsigned char i,j;

  uint32_t temp=0;
  uint8_t dat;

   addr&=0x7f;//高位强制为0.

     SCLK=0;
CS=0;
AT_CS=0;//must be 0!

//写ADDR

    for (i = 0; i < 8; i++)
{
  if (addr & 0x80)
   SDI=1;
  else
   SDI=0;
  addr <<= 1;
  delay10us();
  SCLK=1;
     delay10us();
  SCLK=0;
  delay10us();
}

    //读取数据

  for(j=0;j<3;j++)
  {

      for (i = 0; i < 8; i++)
    {
     if (dat & 0x80)
      SDI=1;
     else
      SDI=0;
     dat <<= 1;
     delay10us();
     SCLK=1;
     delay10us();
     if (SDO==1)
      dat |= 0x01;
     else
      dat &= 0xfe;
     SCLK=0;
     delay10us();
    }

  temp|=dat ;//接收
    temp<<=8;  //next

  // val= dat;//val[0]高位24,val[2]地位0,

  }

    CS=1;
SCLK=1;
return temp; //返回数据

}

#include <PL3201_Addr_Map.h>
#include "RTC.h"

void Write_RTC( uint8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uint8_t Hour,uint8_t Minute,uint8_t Second,uint8_t Week)
{

   //关闭写保护

EXT_ADR  = Write_Protect_Register;
EXT_DAT  = 0xff;

  //日期

EXT_ADR  = Year_Register;
EXT_DAT  = Year;

EXT_ADR  = Month_Register;
EXT_DAT  = Month;

EXT_ADR  = Day_Register;
EXT_DAT  = Day;

EXT_ADR  = Week_Register;
EXT_DAT  = Week;

//时间

EXT_ADR  = Hour_Register;
EXT_DAT  = Hour;

EXT_ADR  = Minute_Register;
EXT_DAT  = Minute;

EXT_ADR  = Second_Register;
EXT_DAT  = Second;

//写保护
EXT_ADR  = Write_Protect_Register;
EXT_DAT  = 0;

}

//读取RTC数据
uint8_t Read_RTC_Data(uint8_t addr)
{
  uint8_t  temp=0;

EXT_ADR  = addr;
   temp=EXT_DAT;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