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之2440之os-ii

楼主(2015-06-13):
#include "config.h"

extern char Image$RW$Limit[];
void *mallocPt=Image$RW$Limit;

//***************************[ SYSTEM ]***************************************************
static int delayLoopCount;

void Delay(int time)
{
      // time=0: adjust the Delay function by WatchDog timer.
      // time>0: the number of loop time
      // resolution of time is 100us.
        int i, adjust=0;

    if(time==0)
    {
               time   = 200;
        adjust = 1;
        delayLoopCount = 800;

            //PCLK/1M,Watch-dog disable,1/64,interrupt disable,reset disable
        rWTCON = ((PCLK/1000000-1)<<8)|(2<<3);
        rWTDAT = 0xffff;                              //for first update
        rWTCNT = 0xffff;                              //resolution=64us @any PCLK
rWTCON = ((PCLK/1000000-1)<<8)|(2<<3)|(1<<5); //Watch-dog timer start
    }

    for(;time>0;time--)
               for(i=0;i<delayLoopCount;i++);

    if(adjust==1)
    {
        rWTCON = ((PCLK/1000000-1)<<8)|(2<<3); //Watch-dog timer stop
        i = 0xffff - rWTCNT;                     //1count->64us, 200*800 cycle runtime = 64*i us

//Uart_Printf("\nrWTCNT=%x ", rWTCNT);
//Uart_Printf("\ni (0xffff -rWTCNT)=%d", i);
        delayLoopCount = 16000000/(i*64);         //200*800:64*i=1*x:100 -> x=160000*100/(64*i)
        //Uart_Printf("\ndelayLoopCount=%d", delayLoopCount);
    }

}

//***************************[ PORTS ]****************************************************
void Port_Init(void)
{
    //CAUTION:Follow the configuration order for setting the ports.
    // 1) setting value(GPnDAT)
    // 2) setting control register  (GPnCON)
    // 3) configure pull-up resistor(GPnUP)

    //32bit data bus configuration
    //*** PORT A GROUP
    //Ports  : GPA22 GPA21  GPA20 GPA19 GPA18 GPA17 GPA16 GPA15 GPA14 GPA13 GPA12
    //Signal : nFCE nRSTOUT nFRE   nFWE  ALE   CLE  nGCS5 nGCS4 nGCS3 nGCS2 nGCS1
    //Binary :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Ports  : GPA11   GPA10  GPA9   GPA8   GPA7   GPA6   GPA5   GPA4   GPA3   GPA2   GPA1  GPA0
    //Signal : ADDR26 ADDR25 ADDR24 ADDR23 ADDR22 ADDR21 ADDR20 ADDR19 ADDR18 ADDR17 ADDR16 ADDR0
    //Binary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rGPACON = 0x7fffff;

    //**** PORT B GROUP
    //Ports  : GPB10    GPB9    GPB8    GPB7    GPB6     GPB5    GPB4   GPB3   GPB2     GPB1      GPB0
    //Signal : nXDREQ0 nXDACK0 nXDREQ1 nXDACK1 nSS_KBD nDIS_OFF L3CLOCK L3DATA L3MODE nIrDATXDEN Keyboard
    //Setting: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Binary :   01  ,  01       01  ,   01      01   ,  01       01  ,   01     01   ,  01        01
    rGPBCON = 0x155555;
    rGPBUP  = 0x7ff;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B[10:0]

    //*** PORT C GROUP
    //Ports  : GPC15 GPC14 GPC13 GPC12 GPC11 GPC10 GPC9 GPC8  GPC7   GPC6   GPC5 GPC4 GPC3  GPC2  GPC1 GPC0
    //Signal : VD7   VD6   VD5   VD4   VD3   VD2   VD1  VD0 LCDVF2 LCDVF1 LCDVF0 VM VFRAME VLINE VCLK LEND
    //Binary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rGPCCON = 0xaaaaaaaa;
    rGPCUP  = 0xffff;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C[15:0]

    //*** PORT D GROUP
    //Ports  : GPD15 GPD14 GPD13 GPD12 GPD11 GPD10 GPD9 GPD8 GPD7 GPD6 GPD5 GPD4 GPD3 GPD2 GPD1 GPD0
    //Signal : VD23  VD22  VD21  VD20  VD19  VD18  VD17 VD16 VD15 VD14 VD13 VD12 VD11 VD10 VD9  VD8
    //Binary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10   10
    rGPDCON = 0xaaaaaaaa;
    rGPDUP  = 0xffff;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D[15:0]

    //*** PORT E GROUP
    //Ports  : GPE15  GPE14 GPE13   GPE12   GPE11   GPE10   GPE9    GPE8     GPE7  GPE6  GPE5   GPE4
    //Signal : IICSDA IICSCL SPICLK SPIMOSI SPIMISO SDDATA3 SDDATA2 SDDATA1 SDDATA0 SDCMD SDCLK I2SSDO
    //Binary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10     10  ,
    //-------------------------------------------------------------------------------------------------------
    //Ports  :  GPE3   GPE2  GPE1    GPE0
    //Signal : I2SSDI CDCLK I2SSCLK I2SLRCK
    //Binary :  10     10  ,  10      10
    rGPECON = 0xaaaaaaaa;
    rGPEUP  = 0xffff;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E[15:0]

    //*** PORT F GROUP
    //Ports  : GPF7   GPF6   GPF5   GPF4      GPF3     GPF2  GPF1   GPF0
    //Signal : nLED_8 nLED_4 nLED_2 nLED_1 nIRQ_PCMCIA EINT2 KBDINT EINT0
    //Setting: Output Output Output Output    EINT3    EINT2 EINT1  EINT0
    //Binary :  01      01 ,  01     01  ,     10       10  , 10     10
    rGPFCON = 0x55aa;
    rGPFUP  = 0xff;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F[7:0]

    //*** PORT G GROUP
    //Ports  : GPG15 GPG14 GPG13 GPG12 GPG11    GPG10    GPG9     GPG8     GPG7      GPG6
    //Signal : nYPON  YMON nXPON XMON  EINT19 DMAMODE1 DMAMODE0 DMASTART KBDSPICLK KBDSPIMOSI
    //Setting: nYPON  YMON nXPON XMON  EINT19  Output   Output   Output   SPICLK1    SPIMOSI1
    //Binary :   11    11 , 11    11  , 10      01    ,   01       01   ,    11         11
    //-----------------------------------------------------------------------------------------
    //Ports  :    GPG5       GPG4    GPG3    GPG2    GPG1    GPG0
    //Signal : KBDSPIMISO LCD_PWREN EINT11 nSS_SPI IRQ_LAN IRQ_PCMCIA
    //Setting:  SPIMISO1  LCD_PWRDN EINT11   nSS0   EINT9    EINT8
    //Binary :     11         11   ,  10      11  ,  10        10
    rGPGCON = 0xff95ffba;
    rGPGUP  = 0xffff;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G[15:0]

    //*** PORT H GROUP
    //Ports  :  GPH10    GPH9  GPH8 GPH7  GPH6  GPH5 GPH4 GPH3 GPH2 GPH1  GPH0
    //Signal : CLKOUT1 CLKOUT0 UCLK nCTS1 nRTS1 RXD1 TXD1 RXD0 TXD0 nRTS0 nCTS0
    //Binary :   10   ,  10     10 , 11    11  , 10   10 , 10   10 , 10    10
    rGPHCON = 0x2afaaa;
    rGPHUP  = 0x7ff;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H[10:0]

    // Added for S3C2440, DonGo
    //PORT J GROUP
    //Ports        :  GPJ12    GPJ11     GPJ10        GPJ9  GPJ8      GPJ7        GPJ6  GPJ5        GPJ4  GPJ3  GPJ2  GPJ1  GPJ0
    //Signal : CAMRESET CAMCLKOUT CAMHREF CAMVS CAMPCLKIN CAMD7 CAMD6 CAMD5 CAMD4 CAMD3 CAMD2 CAMD1 CAMD0
    //Setting: Out      Out      CAMHREF CAMVS CAMPCLKIN CAMD7 CAMD6 CAMD5 CAMD4 CAMD3 CAMD2 CAMD1 CAMD0
    //Binary : 01         01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PU_OFF :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
    rGPJDAT = (1<<12)|(0<<11);
    rGPJCON = 0x016aaaa;
    rGPJUP        = ~((0<<12)|(1<<11));

    rGPJDAT = (0<<12)|(0<<11);
    rGPJCON = 0x016aaaa;
    rGPJUP        = 0x1fff;//~((1<<12)|(1<<11));

    //rGPJCON = 0x02aaaaaa;
    //rGPJUP  = 0x1fff;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H[10:0]

    //External interrupt will be falling edge triggered.
    rEXTINT0 = 0x22222222;    // EINT[7:0]
    rEXTINT1 = 0x22222222;    // EINT[15:8]
    rEXTINT2 = 0x22222222;    // EINT[23:16]
}

//***************************[ UART ]******************************
static int whichUart=0;

void Uart_Init(int pclk,int baud)
{
    int i;
    if(pclk == 0)
    pclk    = PCLK;
    rUFCON0 = 0x0;   //UART channel 0 FIFO control register, FIFO disable
    rUFCON1 = 0x0;   //UART channel 1 FIFO control register, FIFO disable
    rUFCON2 = 0x0;   //UART channel 2 FIFO control register, FIFO disable
    rUMCON0 = 0x0;   //UART chaneel 0 MODEM control register, AFC disable
    rUMCON1 = 0x0;   //UART chaneel 1 MODEM control register, AFC disable
//UART0
    rULCON0 = 0x3;   //Line control register : Normal,No parity,1 stop,8 bits
     //    [10]       [9]     [8]        [7]        [6]      [5]         [4]           [3:2]        [1:0]
     // Clock Sel,  Tx Int,  Rx Int, Rx Time Out, Rx err, Loop-back, Send break,  Transmit Mode, Receive Mode
     //     0          1       0    ,     0          1        0           0     ,       01          01
     //   PCLK       Level    Pulse    Disable    Generate  Normal      Normal        Interrupt or Polling
    rUCON0  = 0x245;   // Control register
    rUBRDIV0=( (int)(pclk/16./baud+0.5) -1 );   //Baud rate divisior register 0
//UART1
    rULCON1 = 0x3;
    rUCON1  = 0x245;
    rUBRDIV1=( (int)(pclk/16./baud+0.5) -1 );
//UART2
    rULCON2 = 0x3;
    rUCON2  = 0x245;
    rUBRDIV2=( (int)(pclk/16./baud+0.5) -1 );

Uart_TxEmpty(whichUart);
    //for(i=0;i<100;i++);
}

//===================================================================
void Uart_Select(int ch)
{
    whichUart = ch;
}

//===================================================================
void Uart_TxEmpty(int ch)
{
    if(ch==0)
        while(!(rUTRSTAT0 & 0x4)); //Wait until tx shifter is empty.

    else if(ch==1)
        while(!(rUTRSTAT1 & 0x4)); //Wait until tx shifter is empty.

    else if(ch==2)
        while(!(rUTRSTAT2 & 0x4)); //Wait until tx shifter is empty.
}

//=====================================================================
char Uart_Getch(void)
{
    if(whichUart==0)
    {
        while(!(rUTRSTAT0 & 0x1)); //Receive data ready
        return RdURXH0();
    }
    else if(whichUart==1)
    {
        while(!(rUTRSTAT1 & 0x1)); //Receive data ready
        return RdURXH1();
    }
    else if(whichUart==2)
    {
        while(!(rUTRSTAT2 & 0x1)); //Receive data ready
        return RdURXH2();
    }
}

//====================================================================
char Uart_GetKey(void)
{
    if(whichUart==0)
    {
        if(rUTRSTAT0 & 0x1)    //Receive data ready
            return RdURXH0();
        else
            return 0;
    }
    else if(whichUart==1)
    {
        if(rUTRSTAT1 & 0x1)    //Receive data ready
            return RdURXH1();
        else
            return 0;
    }
    else if(whichUart==2)
    {
        if(rUTRSTAT2 & 0x1)    //Receive data ready
            return RdURXH2();
        else
            return 0;
    }
}

//====================================================================
void Uart_GetString(char *string)
{
    char *string2 = string;
    char c;
    while((c = Uart_Getch())!='\r')
    {
        if(c=='\b')
        {
            if( (int)string2 < (int)string )
            {
                Uart_Printf("\b \b");
                string--;
            }
        }
        else
        {
            *string++ = c;
            Uart_SendByte(c);
        }
    }
    *string='\0';
    Uart_SendByte('\n');
}

//=====================================================================
int Uart_GetIntNum(void)
{
    char str[30];
    char *string = str;
    int base     = 10;
    int minus    = 0;
    int result   = 0;
    int lastIndex;
    int i;

    Uart_GetString(string);

    if(string[0]=='-')
    {
        minus = 1;
        string++;
    }

    if(string[0]=='0' && (string[1]=='x' || string[1]=='X'))
    {
        base    = 16;
        string += 2;
    }

    lastIndex = strlen(string) - 1;

    if(lastIndex<0)
        return -1;

    if(string[lastIndex]=='h' || string[lastIndex]=='H' )
    {
        base = 16;
        string[lastIndex] = 0;
        lastIndex--;
    }

    if(base==10)
    {
        result = atoi(string);
        result = minus ? (-1*result):result;
    }
    else
    {
        for(i=0;i<=lastIndex;i++)
        {
            if(isalpha(string[i]))
            {
                if(isupper(string[i]))
                    result = (result<<4) + string[i] - 'A' + 10;
                else
                    result = (result<<4) + string[i] - 'a' + 10;
            }
            else
                result = (result<<4) + string[i] - '0';
        }
        result = minus ? (-1*result):result;
    }
    return result;
}

//=====================================================================
void Uart_SendByte(int data)
{
    if(whichUart==0)
    {
        if(data=='\n')
        {
            while(!(rUTRSTAT0 & 0x2));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WrUTXH0('\r');
        }
        while(!(rUTRSTAT0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Delay(10);
        WrUTXH0(data);
    }
    else if(whichUart==1)
    {
        if(data=='\n')
        {
            while(!(rUTRSTAT1 & 0x2));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rUTXH1 = '\r';
        }
        while(!(rUTRSTAT1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Delay(10);
        rUTXH1 = data;
    }
    else if(whichUart==2)
    {
        if(data=='\n')
        {
            while(!(rUTRSTAT2 & 0x2));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rUTXH2 = '\r';
        }
        while(!(rUTRSTAT2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Delay(10);
        rUTXH2 = data;
    }
}

//====================================================================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pt)
{
    while(*pt)
        Uart_SendByte(*pt++);
}

#if !USE_MAIN
//If you don't use vsprintf(), the code size is reduced very much.
void Uart_Printf(const char *fmt,...)
{
    va_list ap;
    char string[50];

    va_start(ap,fmt);
    vsprintf(string,fmt,ap);
    va_end(ap);
    Uart_SendString(string);
}
#endif

//*************************[ Timer ]********************************
void Timer_Start(int divider)  //0:16us,1:32us 2:64us 3:128us
{
    rWTCON = ((PCLK/1000000-1)<<8)|(divider<<3);  //Watch-dog timer control register
    rWTDAT = 0xffff;  //Watch-dog timer data register
    rWTCNT = 0xffff;  //Watch-dog count register

      // Watch-dog timer enable & interrupt  disable
    rWTCON = (rWTCON & ~(1<<5) & ~(1<<2)) |(1<<5);
}

//=================================================================
int Timer_Stop(void)
{
    rWTCON = ((PCLK/1000000-1)<<8);
    return (0xffff - rWTCNT);
}

//*************************[ MPLL ]*******************************
void ChangeMPllValue(int mdiv,int pdiv,int sdiv)
{
    rMPLLCON = (mdiv<<12) | (pdiv<<4) | sdiv;
}

//************************[ HCLK, PCLK ]***************************
void ChangeClockDivider(int hdivn_val,int pdivn_val)
{
int hdivn=2, pdivn=0;
     // hdivn_val (FCLK:HCLK)ratio hdivn
     // 11           1:1       (0)
     // 12           1:2       (1)
     // 13           1:3       (3)
     // 14           1:4       (2)
     // pdivn_val (HCLK:PCLK)ratio pdivn
     // 11           1:1       (0)
     // 12           1:2       (1)
switch(hdivn_val) {
case 11: hdivn=0; break;
case 12: hdivn=1; break;
case 13: hdivn=3; break;
case 16: hdivn=3; break;
case 14: hdivn=2; break;
case 18: hdivn=2; break;
}
switch(pdivn_val) {
case 11: pdivn=0; break;
case 12: pdivn=1; break;
}
//Uart_Printf("Clock division change [hdiv:%x, pdiv:%x]\n", hdivn, pdivn);
rCLKDIVN = (hdivn<<1) | pdivn;
//Uart_Printf("rCLKDIVN:%x]\n", rCLKDIVN);

switch(hdivn_val) {
case 16:        // when 1, HCLK=FCLK/6.
rCAMDIVN = (rCAMDIVN & ~(3<<8)) | (1<<8);
break;
case 18: // when 1, HCLK=FCLK/8.
rCAMDIVN = (rCAMDIVN & ~(3<<8)) | (1<<9);
break;
}
//Uart_Printf("rCAMDIVN:%x]\n", rCAMDIVN);
    if(hdivn!=0)
        MMU_SetAsyncBusMode();
    else
        MMU_SetFastBusMode();
}

//**************************[ UPLL ]*******************************
void ChangeUPllValue(int mdiv,int pdiv,int sdiv)
{
    rUPLLCON = (mdiv<<12) | (pdiv<<4) | sdiv;
}

/************************【实时时钟】*********************************/
void Rtc_Init(void)
{
int wYear, wMonth,wDay,wDayOfWeek,wHour,wMinute,wSecond;

wYear = 2009;
wMonth = 3;
wDay = 5;
wDayOfWeek = 4;
wHour = 12;
wMinute = 00;
wSecond = 00;

rRTCCON = 1 ;        //RTC read and write enable

rBCDYEAR = (unsigned char)TO_BCD(wYear%100);        //年
rBCDMON  = (unsigned char)TO_BCD(wMonth);        //月
rBCDDAY        = (unsigned char)TO_BCD(wDay);        //日
rBCDDATE = wDayOfWeek+1;        //星期
rBCDHOUR = (unsigned char)TO_BCD(wHour);        //小时
rBCDMIN  = (unsigned char)TO_BCD(wMinute);        //分
rBCDSEC  = (unsigned char)TO_BCD(wSecond);        //秒

rRTCCON &= ~1 ;        //RTC read and write disable
}

/*****************************【蜂鸣器】************************************/
void Buzzer_Freq_Set( U32 freq )
{
rGPBCON &= ~3;        //set GPB0 as tout0, pwm output
rGPBCON |= 2;

rTCFG0 &= ~0xff;
rTCFG0 |= 15;        //prescaler = 15+1
rTCFG1 &= ~0xf;
rTCFG1 |= 2;        //mux = 1/8
rTCNTB0 = (PCLK>>7)/freq;
rTCMPB0 = rTCNTB0>>1;        // 50%
rTCON &= ~0x1f;
rTCON |= 0xb;        //disable deadzone, auto-reload, inv-off, update TCNTB0&TCMPB0, start timer 0
rTCON &= ~2;        //clear manual update bit
}

void Buzzer_Stop( void )
{
rGPBCON &= ~3;        //set GPB0 as output
rGPBCON |= 1;
rGPBDAT &= ~1;
}

void Beep(U32 freq, U32 ms)
{
Buzzer_Freq_Set( freq ) ;
Delay( ms ) ;
Buzzer_Stop() ;
}

#include "config.h"

extern void Lcd_Display(void);

void Task_LCD(void *p);

/*****************【任务相关自定义变量】*****************/
OS_STK  MainTaskStk[MainTaskStkLengh];
OS_STK        Task0Stk [Task0StkLengh];       // Define the Task0 stack
OS_STK        Task1Stk [Task1StkLengh];       // Define the Task1 stack
OS_STK        Task2Stk [Task2StkLengh];       // Define the Task2 stack

OS_EVENT *Semp;                         //Creat semp

U8 err;
int rYear, rMonth,rDay,rDayOfWeek,rHour,rMinute,rSecond;
//建立一个任务用变量,实现该任务第一次运行时,就需要初始化,之后再运行该任务时则不需要进行初始化
int user_task0_firstboot = 1;
int user_task1_firstboot = 1;
int user_task2_firstboot = 1;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初始化目标板
TargetInit();

//初始化uCOS-II
OSInit ();

//初始化系统时基
OSTimeSet(0);

//创建系统初始任务
OSTaskCreate (MainTask,(void *)0, &MainTaskStk[MainTaskStkLengh - 1], MainTaskPrio);

//开始任务
OSStart ();

return 0;
}

void MainTask(void *pdata) //Main Task create taks0 and task1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Timer0Init();        //initial timer0 for ucos time tick
ISRInit();        //initial interrupt prio or enable or disable

OS_EXIT_CRITICAL();

OSPrintfInit();        //use task to print massage to Uart

OSStatInit();
OSTaskCreate (Task0,(void *)0, &Task0Stk[Task0StkLengh - 1], Task0Prio);
OSTaskCreate (Task1,(void *)0, &Task1Stk[Task1StkLengh - 1], Task1Prio);
OSTaskCreate (Task2,(void *)0, &Task2Stk[Task2StkLengh - 1], Task2Prio);
while(1)
{
OSPrintf("\nEnter Main Task\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0);
}
}

void Task0(void *pdata)        //任务0,打印CPU占用率
{
while (1)
{
OSPrintf("\nEnter Task0\n");
OSPrintf("CPU Usage: %d%%\n",OSCPUUsage); //打印CPU占用率,调用系统变量实现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void Task1(void *pdata)        //任务1,控制LED灯亮,开启蜂鸣器同时鸣叫
{
U16 task1Cnt=0;

if(user_task1_firstboot == 1)
{
// RTC初始化
Rtc_Init();

user_task1_firstboot = 0;
}

while (1)
{
task1Cnt++;
OSPrintf("\nEnter Task1\n");
OSPrintf("uC/OS Version:V%4.2f\n",(float)OSVersion()*0.01);//打印uC/OS的版本号

//实现流水灯
if((task1Cnt%5) == 0)
rGPBDAT = 0x1E0;        //全灭
else
rGPBDAT = rGPBDAT - (0x10<<(task1Cnt%5));        //流水灯

//蜂鸣器鸣叫
Beep(3000, 60);
Beep(2500, 60);
Beep(2000, 60);
Beep(1500, 60);
Beep(1000, 60);
Beep(900, 60);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5);
}
}

void Task2(void *pdata)
{
unsigned int  x, m, n, k, y;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int tmp,key;

int width = 10;
int height = 100;

if(user_task2_firstboot == 1)
{
//LCD 初始化
Lcd_Display();

user_task2_firstboot = 0;
}

while(1)
{
i++;
if(i>60)i=0;

if(rBCDYEAR == 0x99)
rYear = 1999;
else
rYear    = (2000 + rBCDYEAR);
rMonth   = FROM_BCD(rBCDMON & 0x1f);
rDay        = FROM_BCD(rBCDDAY & 0x03f);
rDayOfWeek = rBCDDATE - 1;
rHour    = FROM_BCD(rBCDHOUR & 0x3f);
rMinute     = FROM_BCD(rBCDMIN & 0x7f);
rSecond     = FROM_BCD(rBCDSEC & 0x7f);

OSTimeDly( 5 );
OSPrintf("\nEnter Task2\n");
OSPrintf("LCD display Test!\n\n");

//在LCD上打印日期,星期,时间
Lcd_printf(0,65,RGB( 0xFF,0xFF,0xFF),RGB( 0x00,0x00,0x00),0,"时间:%4d-%02d-%02d 星期%d  %02d:%02d:%02d\n",
             rYear, rMonth, rDay,rDayOfWeek, rHour, rMinute, rSecond);

Lcd_printf(84,92,RGB( 0xFF,0xFF,0xFF),RGB( 0x00,0x00,0x00),1,"OS计数器任务");
Lcd_printf(89,122,RGB( 0xFF,0xFF,0xFF),RGB( 0x00,0x00,0x00),0,"任务 计数中:%02d" , i);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