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和uip协议栈的接口

楼主(2015-06-13):
    这其实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因为UIP协议栈是不需要操作系统支持的,也就是说他可以裸奔,可以覆盖在系统上面,怎么样裁减都是可以的,然而,lwip却不行,第一LWIP的所有数据区都要先分先用,也就是说要给LWIP提供动态分配内存的所有接口和封装函数,第二,LWIP是消息机制,如果裸奔就需要用户构建一套消息机制,然而娱乐操作系统这一切就变得似乎简单了,线程间的通信都可以依靠操作系统提供的时间接口,UIP就不同了,他不需要动态分配内存,他的缓存是静态的,所以搞起来就一点要考虑,那么就是把消息机制融合到UIP和OS之间的接口中就可以了,我只这样搞的,
1:建立三个线程,最高优先级的处理IP数据报文,次高优先级的作为轮训底层驱动的接口使用,肩带这轮训ARP映射表和维护连接,最低优先级无事可做,所以就肩带的做个定时器用吧,他更新ARP的轮训时间值,这样就完整了!我测试结果还是很好的,但是这样的系统绝对比不上裸奔来的实时,哈哈这个很可笑,是啊操作系统不是万能的,他需要时间调度,需要时间去传递接收,需要时间压栈出栈,这都是CPU的时间!但是总体来说,操作系统使下层和上层之间的应用变得 简单明了,所以,如果你的内存足够大,那么兄弟上系统吧,当然再完美的东西也有缺憾,UIP的UDP功能很是牵强啊!功能也比LWIP弱很多,所以,总得找机会吧LWIP搞搞,继续吧,谁知道呢?

楼主:
本人于下午一下午时间移植了一个UIP,修改后,好用了,由于内存不足,所以吧内部的静态存储区改成100个字节,这样对于ram的消耗会大大的降低,满足我的硬件系统要求,我运行试过了,我的RAM只有4096程序我正好控制在4016字节,正好可以跑起来,ICMP报文正常,TCP连接正常,数据也是正确的!哈哈,好高兴!下一步芯片来了之后,开始加入操作系统,那就是小菜一碟了!嘿嘿
oid tcp_wangjunwei_appcall()//我自己的TCP端口
{
   if (uip_closed())
{
// USART_OUT(USART1,"uip_closed!\r\n");
  closed();
}
  if (uip_connected())
{

struct tcp_demo_appstate *s = (struct tcp_demo_appstate *)&uip_conn->appstate;
s->state = STATE_CMD;              //指令状态
s->textlen = 0;
s->textptr = "连接到王均伟的TCP端口上,哈哈哈!扫噶!";
s->textlen = strlen((char *)s->textptr);
   senddata();

}
if (uip_acked())
{
  acked();
}

   if (uip_rexmit() || uip_newdata() || uip_acked() || uip_connected() || uip_poll())
{
  struct tcp_demo_appstate *s = (struct tcp_demo_appstate *)&uip_conn->appstate;
    s->textptr = uip_appdata;    /* 向客户端发送收到的数据 */
   s->textlen = uip_len;
  senddata();
}

}

楼主:
  昨天开始搞LWIP的移植,但是不会走怎么跑啊?所以一直在看源码,终于今晚上突破了LWIP和系统的接口问题,我看着是这样的:
首先操作系统创建两个线程,两个线程里面设置连个堵塞邮箱,一个线程专门接收数据,一个线程专门发送数据,当外部的网络驱动芯片接收到数据包,那么他就发送一个指针到邮箱中,这时候操作系统轮训到这个邮箱中的数据,就进入处理,其实他也没处理,他就是把这个得到的指针放到LWIP栈中去了,让LWIP的内核处理,另一条是发送,当LWIP要发送数据,就向发送邮箱发送一条邮箱指针,然后被挂起的发送线程被激活,调用底层发送程序发送出去 ,发送完毕马上挂起再次等待下一次的数据发送,所以这样就找到了数据收发的接口,这个显然是操作系统和LWIP和底层硬件之间的数据交换,也就是说LWIP确实是建立在操作系统之上的!他无权操作底层硬件,要通过操作系统的这两个堵塞线程来实现数据的收发!哎呀,这才是万里冰山的一个小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数据怎么被放到地层中的?地层中的数据怎么何时被放到数据结构中?这就写LWIP分装的都非常的严实,以至于找到他的驱动很难很难!继续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