爻系!AD分度问题BUG

楼主(2015-06-13):
标参点之间的温度区间以线性处理这样可以节省内存,但是,无疑会使精度大大降低,精确不到0.1,而且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那就是分度的问题,步长太高就会导致小数点后尾数的减小,不利于计算和处理,而变大则精度大大降低,所以在这种问题上要经过实际的实验才可以得到结果,配合我的显示程序最终为9分度,步长是可变的,对于不需非常非常精确的场合足以!
2012/11/14
小ARM菜菜
日照

/*
作者:小ARM菜菜
Q Q :925295580
AD处理
*/
void ad_process(uint16_t ad_data,uint16_t *p)//ad数据处理
{
   uint8_t i;
   uint8_t n;

  if(ad_data<*p)
  {Dispaly_SEGD5(0); //小数点

   Dispaly_SEGD3(0);//
   Dispaly_SEGD4(0);return ;
   }//如果小于0度,按照0度处理

  for(i=0;i<33;i++)//0摄氏度到32摄氏度
  {

   if((*p<ad_data)&&(*(p+1)>ad_data))
      {

     if(set_tem>i)//判断温度是否达到设定温度(手动必须关闭)
     {
        if(hand_ctrl==0)
         {
     display_s1_s2_s3_s4_s5_p(0,1,1,0,1,1); //开启
     Relay =0;
         }

     }
     else
     {
      if(hand_ctrl==0)
      {
     display_s1_s2_s3_s4_s5_p(0,1,0,1,1,1);//关闭
     Relay =1;
      }
     }

        n=*(p+1)-*p;
        n=n/9;

        ad_data=(ad_data-*p);

        n=ad_data/n;

      Dispaly_SEGD5(n); //小数点

   Dispaly_SEGD3(i/10);//
   Dispaly_SEGD4(i%10);

   return ;

      }
      else
     if(*p==ad_data)//如果相等,那么直接返回点温度值
   {

    Dispaly_SEGD5(0); //小数点
   Dispaly_SEGD3(i/10);//
   Dispaly_SEGD4(i%10);

   }

  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