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合泰的HT46R66B的测温程序,热敏电阻分压得到电压,进入模数转换后进行查表校正

楼主(2015-06-13):
/*******************************************************************************************************************
*  程序版本:HT-V1.0
*  作者:小ARM菜菜
*  时间:2017年11月8日
*  功能:打歪子钓鳖!正事我不干!
*  描述:基于合泰的HT46R66B的测温,热敏电阻分压得到电压,进入模数转换后进行查表校正,
*        采用了温度点校正,区间采用近似线性法计算,开模液晶LCD显示!39段
*
*******************************************************************************************************************/
#include "HT46R066B.h"
#define  uint32_t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define get_bit(a,b)  (a>>b)&1
#define K1  0x01
#define K2  0x02
#define K3  0x04
#define K4  0x08
#define GET_K1   _pa1
#define GET_K2   _pa2
#define GET_K3   _pa3
#define GET_K4   _pa4
void ad_process(uint16_t ad_data,uint16_t *p);//ad数据处理
void Dispaly_SEGD2( uint8_t number);
void Dispaly_SEGD1( uint8_t number);
//按键检测的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unsigned char button_data;//
static uint8_t tick;//计数变量
uint8_t count_tick; //定时器AD 的
static uint16_t seg1_display;//COM1的扫描显存
static uint16_t seg2_display;//COM2的扫描显存
static uint16_t seg3_display;//COM3的扫描显存
static uint16_t seg4_display;//COM4的扫描显存

uint8_t set_tem;

void set_bit_16(uint16_t *a,uint8_t b)
{
   uint8_t *c;
   if(b<=7)
   {
    c=(uint8_t*)a;
    (*c)|=(1<<b);
   }
   else
   {
   c=(uint8_t*)a;
   c++;
   (*c)|=(1<<(b-8));

   }
}
void clr_bit_16(uint16_t *a,uint8_t b)
{
   uint8_t *c;
   if(b<=7)
   {
    c=(uint8_t*)a;
    (*c)&=(~(1<<b));
   }
   else
   {
   c=(uint8_t*)a;
   c++;
   (*c)&=(~(1<<(b-8)));

   }
}
//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
uint16_t display_ram , 显存
uint8_t f,标志位
uint8_t d,是否是COM1标志
*/
void display_com(uint16_t display_ram,uint8_t f,uint8_t d)
{
//扫描COM1口的所有的SEG
uint8_t count;

if(f)
{
       for(count=0;count<10;count++)//扫描9次
      {

            switch (count)
            {//

               case 0: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d){_pc1=0;}else{_pc1=1;}break;
             case 1: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0=0;}else{_pc0=1;}break;
             case 2: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7=0;}else{_pc7=1;}break;
             case 3: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6=0;}else{_pc6=1;}break;
             case 4: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b4=0;}else{_pb4=1;}break;
             case 5: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b5=0;}else{_pb5=1;}break;
             case 6: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2=0;}else{_pc2=1;}break;
             case 7: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3=0;}else{_pc3=1;}break;
             case 8: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4=0;}else{_pc4=1;}break;
             case 9: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5=0;}else{_pc5=1;}break;

            }

     }
}
else
{

    for(count=0;count<10;count++)//扫描9次
     {
          switch (count)
          {//
             case 0: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d){_pc1=1;}else{_pc1=0;}break;
           case 1: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0=1;}else{_pc0=0;}break;
           case 2: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7=1;}else{_pc7=0;}break;
           case 3: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6=1;}else{_pc6=0;}break;
           case 4: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b4=1;}else{_pb4=0;}break;
           case 5: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b5=1;}else{_pb5=0;}break;
           case 6: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2=1;}else{_pc2=0;}break;
           case 7: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3=1;}else{_pc3=0;}break;
           case 8: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4=1;}else{_pc4=0;}break;
           case 9:if(get_bit(display_ram,count)){_pc5=1;}else{_pc5=0;}break;

          }

       }

}

}
#pragma vector ISR_AD @ 0x10//ad转换
void ISR_AD(void)
{
uint16_t ad_date;
/*。。。。。热敏电阻的真值表。。。。。*/
uint16_t ad_temp_tab[]={
1077,1112,1147,1182,1218,1254,1289,1325,1361,1398,1434,1438,1455,1482,1517,
1558,1604,1652,1702,1753,1805,1856,1906,1954,2002,2048,2092,2135,2176,2216,
2255,2293,2330,2366/*,2410,2436,2470,2504,2537,2570,2603*/};
ad_date=_adrh;
ad_date<<=8;
ad_date+=_adrl;
ad_date>>=4;
ad_process(ad_date, ad_temp_tab);//ad数据处理
_emi=1;
_ade=1;//开启AD转换使能。

}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0;

  /*大神级按键算法,逆天了!201210月22日,日照,小ARM菜菜*/
   if(! GET_K1)
   {button_data=0xfe;}//生成按键值
  else
  if(! GET_K2)
  {button_data=0xfd;}
  else
  if(! GET_K3)
  {button_data=0xfb;}
  else
  if(! GET_K4)
  {button_data=0xf7;}
  else
  {
   button_data=0xff;
  }
     ReadData = button_data^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1) // 如果按下的是K1
     {

          if(set_tem<32)
          {
       set_tem++;

          }
          else
          {

          set_tem=32;
          }
Dispaly_SEGD2( set_tem%10);
Dispaly_SEGD1( set_tem/10);

     }
   if (Trg & K2) // 如果按下的是K2
     {

if(set_tem>10)
          {
       set_tem--;

          }
          else
          {

          set_tem=10;
          }
Dispaly_SEGD2( set_tem%10);
Dispaly_SEGD1( set_tem/10);

     }
    if (Trg & K3) // 如果按下的是K3
     {

     }
   if (Trg & K4) // 如果按下的是K4
     {

     }

}
#pragma vector ISR_tmr0 @ 0x08
void ISR_tmr0(void)
{
tick++;
count_tick++;
if(count_tick==255)
{
count_tick=0;
_start=0;
_start=1;//ad转换
_start=0;
}
KeyRead();
KeyProc();
switch(tick)
{     //scom1的扫描
case 1: _scomc=0x3e;_pb0=1;      display_com(seg1_display,1,0); break;//扫描COM1口所有的SEG
case 2: _scomc=0x3e;_pb0=0;   ; display_com(seg1_display,0,0); break;

  //scom2的扫描
case 3: _scomc=0x3d;_pb1=1;    display_com(seg2_display,1,1);         break;
case 4: _scomc=0x3d; _pb1=0;   display_com(seg2_display,0,1);       break;

  //scom3的扫描
case 5: _scomc=0x3b; _pb2=1;  display_com(seg3_display,1,1);        break;
case 6: _scomc=0x3b;_pb2=0;   display_com(seg3_display,0,1);       break;

  246.   //scom4的扫描
  247.     case 7: _scomc=0x37; _pb3=1; display_com(seg4_display,1,1);         break;
  248. case 8: _scomc=0x37; _pb3=0; display_com(seg4_display,0,1); tick=0;   break;

}

_emi=1;
_t0e=1;//使能tim0中断
}

void display_s1_s2_s3_s4_s5_p(uint8_t s1,uint8_t s2,uint8_t s3,uint8_t s4,uint8_t s5,uint8_t p)
{

  if(s1) {set_bit_16(&seg1_display,6);}else{clr_bit_16(&seg1_display,6);}
  if(s2) {set_bit_16(&seg1_display,4);}else{clr_bit_16(&seg1_display,4);}
  if(s3) {set_bit_16(&seg1_display,9);}else{clr_bit_16(&seg1_display,9);}
  if(s4) {set_bit_16(&seg1_display,8);}else{clr_bit_16(&seg1_display,8);}
  if(s5) {set_bit_16(&seg1_display,1);}else{clr_bit_16(&seg1_display,1);}
  if(p)  {set_bit_16(&seg1_display,3);}else{clr_bit_16(&seg1_display,3);}
}
void Dispaly_SEGD3(uint8_t a)//显示断码
{

  switch (a)
  {

     case 0:seg2_display&=0xfcff;seg3_display&=0xfcff;seg4_display&=0xfcff;break;

     case 1: set_bit_16(&seg2_display,8);clr_bit_16(&seg2_display,9); clr_bit_16(&seg3_display,8);clr_bit_16(&seg3_display,9); set_bit_16(&seg4_display,8);clr_bit_16(&seg4_display,9); break;//显示1

     case 2:set_bit_16(&seg2_display,8);set_bit_16(&seg2_display,9);set_bit_16(&seg3_display,8);set_bit_16(&seg3_display,9);set_bit_16(&seg4_display,9);clr_bit_16(&seg4_display,8); break;

     case 3:seg2_display|=0x0300;set_bit_16(&seg3_display,8);clr_bit_16(&seg3_display,9);seg4_display|=0x0300; break;

     default:seg2_display&=0xfcff;seg3_display&=0xfcff;seg4_display&=0xfcff;
  }

}

void Dispaly_SEGD4(uint8_t a)//显示断码
{

switch (a)
{
   case 0:seg1_display|=0x0080;seg2_display|=0x00c0;set_bit_16(&seg3_display,7);clr_bit_16(&seg3_display,6);seg4_display|=0x00c0;break;//显示0

   case 1: clr_bit_16(&seg1_display,7);set_bit_16(&seg2_display,6);clr_bit_16(&seg2_display,7);seg3_display&=0xff3f;set_bit_16(&seg4_display,6);clr_bit_16(&seg4_display,7); break;//显示1

   case 2:seg1_display|=0x0080;set_bit_16(&seg2_display,6);clr_bit_16(&seg2_display,7);seg3_display|=0x00c0;clr_bit_16(&seg4_display,6);set_bit_16(&seg4_display,7);break;

   case 3:seg1_display|=0x0080;set_bit_16(&seg2_display,6);clr_bit_16(&seg2_display,7);set_bit_16(&seg3_display,6);clr_bit_16(&seg3_display,7);seg4_display|=0x00c0; break;

   case 4:seg1_display&=0xff7f;seg2_display|=0x00c0;set_bit_16(&seg3_display,6);clr_bit_16(&seg3_display,7);set_bit_16(&seg4_display,6);clr_bit_16(&seg4_display,7);break;

   case 5:seg1_display|=0x0080;seg2_display|=0x00c0;seg3_display|=0x0080; set_bit_16(&seg2_display,7);clr_bit_16(&seg2_display,6);set_bit_16(&seg3_display,6);clr_bit_16(&seg3_display,7);           seg4_display|=0x00c0; break;

   case 6:seg1_display|=0x0080;seg2_display|=0x00c0; set_bit_16(&seg2_display,7);clr_bit_16(&seg2_display,6); seg3_display|=0x00c0;seg4_display|=0x00c0;break;

   case 7:seg1_display|=0x0080;set_bit_16(&seg2_display,6);clr_bit_16(&seg2_display,7);seg3_display&=0xff3f; set_bit_16(&seg4_display,6);clr_bit_16(&seg4_display,7);  break;

   case 8:seg1_display|=0x0080;seg2_display|=0x00c0;seg3_display|=0x00c0;seg4_display|=0x00c0; break;

   case 9:seg1_display|=0x0080;seg2_display|=0x00c0;set_bit_16(&seg3_display,6);clr_bit_16(&seg3_display,7);seg4_display|=0x00c0; break;

   default:seg1_display|=0x0080;seg2_display|=0x00c0;set_bit_16(&seg3_display,7);clr_bit_16(&seg3_display,6);seg4_display|=0x00c0;

}

}

void Dispaly_SEGD5(uint8_t number)
{

switch (number)
   {
   case 0:seg1_display|=0x0020;seg2_display|=0x0030;set_bit_16(&seg3_display,5);clr_bit_16(&seg3_display,4);seg4_display|=0x0030;break;//显示0

   case 1: clr_bit_16(&seg1_display,5);set_bit_16(&seg2_display,4);clr_bit_16(&seg2_display,5);seg3_display&=0xffcf;set_bit_16(&seg4_display,4);clr_bit_16(&seg4_display,5); break;//显示1

   case 2:seg1_display|=0x0020;set_bit_16(&seg2_display,4);clr_bit_16(&seg2_display,5);seg3_display|=0x0030;clr_bit_16(&seg4_display,4);set_bit_16(&seg4_display,5);break;

   case 3:seg1_display|=0x0020;set_bit_16(&seg2_display,4);clr_bit_16(&seg2_display,5);set_bit_16(&seg3_display,4);clr_bit_16(&seg3_display,5);seg4_display|=0x0030; break;

   case 4:seg1_display&=0xffdf;seg2_display|=0x0030;set_bit_16(&seg3_display,4);clr_bit_16(&seg3_display,5);set_bit_16(&seg4_display,4);clr_bit_16(&seg4_display,5);break;

   case 5:seg1_display|=0x0020;seg2_display|=0x0030;seg3_display|=0x0020; set_bit_16(&seg2_display,5);clr_bit_16(&seg2_display,4);set_bit_16(&seg3_display,4);clr_bit_16(&seg3_display,5);           seg4_display|=0x0030; break;

   case 6:seg1_display|=0x0020;seg2_display|=0x0030; set_bit_16(&seg2_display,5);clr_bit_16(&seg2_display,4); seg3_display|=0x0030;seg4_display|=0x0030;break;

   case 7:seg1_display|=0x0020;set_bit_16(&seg2_display,4);clr_bit_16(&seg2_display,5);seg3_display&=0xffcf; set_bit_16(&seg4_display,4);clr_bit_16(&seg4_display,5);  break;

   case 8:seg1_display|=0x0020;seg2_display|=0x0030;seg3_display|=0x0030;seg4_display|=0x0030; break;

   case 9:seg1_display|=0x0020;seg2_display|=0x0030;set_bit_16(&seg3_display,4);clr_bit_16(&seg3_display,5);seg4_display|=0x0030; break;

   default:seg1_display|=0x0020;seg2_display|=0x0030;set_bit_16(&seg3_display,5);clr_bit_16(&seg3_display,4);seg4_display|=0x0030;

}

}
void Dispaly_SEGD2(uint8_t number)
{
   switch (number)
     {
     case 0:seg1_display|=0x0004;seg2_display|=0x000c;set_bit_16(&seg3_display,2);clr_bit_16(&seg3_display,3);seg4_display|=0x000c;break;//显示0

     case 1: clr_bit_16(&seg1_display,2);set_bit_16(&seg2_display,3);clr_bit_16(&seg2_display,2);seg3_display&=0xfff3;set_bit_16(&seg4_display,3);clr_bit_16(&seg4_display,2); break;//显示1

     case 2:seg1_display|=0x0004;set_bit_16(&seg2_display,3);clr_bit_16(&seg2_display,2);seg3_display|=0x000c;clr_bit_16(&seg4_display,3);set_bit_16(&seg4_display,2);break;

     case 3:seg1_display|=0x004;set_bit_16(&seg2_display,3);clr_bit_16(&seg2_display,2);set_bit_16(&seg3_display,3);clr_bit_16(&seg3_display,2);seg4_display|=0x00c; break;

     case 4:clr_bit_16(&seg1_display,2);seg2_display|=0x00c;set_bit_16(&seg3_display,3);clr_bit_16(&seg3_display,2);set_bit_16(&seg4_display,3);clr_bit_16(&seg4_display,2);break;

     case 5:seg1_display|=0x004;seg2_display|=0x00c;seg3_display|=0x004; set_bit_16(&seg2_display,2);clr_bit_16(&seg2_display,3);set_bit_16(&seg3_display,3);clr_bit_16(&seg3_display,2);           seg4_display|=0x00c; break;

     case 6:seg1_display|=0x004;seg2_display|=0x00c; set_bit_16(&seg2_display,2);clr_bit_16(&seg2_display,3); seg3_display|=0x00c;seg4_display|=0x00c;break;

     case 7:seg1_display|=0x004;set_bit_16(&seg2_display,3);clr_bit_16(&seg2_display,2);seg3_display&=0xfff3; set_bit_16(&seg4_display,3);clr_bit_16(&seg4_display,2);  break;

     case 8:seg1_display|=0x004;seg2_display|=0x00c;seg3_display|=0x00c;seg4_display|=0x00c; break;

     case 9:seg1_display|=0x004;seg2_display|=0x00c;set_bit_16(&seg3_display,3);clr_bit_16(&seg3_display,2);seg4_display|=0x00c; break;

     default:seg1_display|=0x0004;seg2_display|=0x00c;set_bit_16(&seg3_display,2);clr_bit_16(&seg3_display,3);seg4_display|=0x00c;

   }

}
void Dispaly_SEGD1(uint8_t number)
{

   switch (number)
  {

     case 0:clr_bit_16(&seg2_display,1);clr_bit_16(&seg2_display,0);clr_bit_16(&seg3_display,1);clr_bit_16(&seg3_display,0);clr_bit_16(&seg4_display,1);clr_bit_16(&seg4_display,0);break;

     case 1: set_bit_16(&seg2_display,1);clr_bit_16(&seg2_display,0); clr_bit_16(&seg3_display,0);clr_bit_16(&seg3_display,1); set_bit_16(&seg4_display,1);clr_bit_16(&seg4_display,0); break;//显示1

     case 2:set_bit_16(&seg2_display,0);set_bit_16(&seg2_display,1);set_bit_16(&seg3_display,1);set_bit_16(&seg3_display,0);set_bit_16(&seg4_display,0);clr_bit_16(&seg4_display,1); break;

     case 3:set_bit_16(&seg2_display,0);set_bit_16(&seg2_display,1);set_bit_16(&seg3_display,1);clr_bit_16(&seg3_display,0);  set_bit_16(&seg4_display,1);set_bit_16(&seg4_display,0); break;

  }

void ad_process(uint16_t ad_data,uint16_t *p)//ad数据处理
{
  uint8_t i;
  uint8_t n;

  if(ad_data<*p){return ;}//如果小于0度,按照0度处理

  for(i=0;i<33;i++)//1摄氏度到32摄氏度
  {
   if(*p==ad_data)//如果相等,那么直接返回点温度值
   {

       Dispaly_SEGD3(i/10);
   Dispaly_SEGD4(i%10);
   return ;
   }
   else
   if((*p<ad_data)&&(*(p+1)>ad_data))
      {

   Dispaly_SEGD3(i/10);
   Dispaly_SEGD4(i%10);

   //小数点按照线性计算,就相当于p和P++之间进行求差值,然后用1除
        n=*(p+1)-*p;
        n=n/10;//现行小数点,100,是为了使结果变成整数,其实是1,

        ad_data=ad_data-*p;
        n=ad_data/n;

       Dispaly_SEGD5(n);
   return ;

      }

  p++;
  }

}

void main()
{
uint8_t i;
seg1_display=0;
seg2_display=0;
seg3_display=0;
seg4_display=0;
//SEG口定义
_pbc=0;
_pbpu=0x0f;//上啦
_pcc=0;//设置为输出
_pcpu=0x0f;//上啦
//设置PB口为COM口
_pbc0=0;
_pbc1=0;
_pbc2=0;//output
_pbc3=0;

_pac1=1;
_pac2=1;
_pac3=1;//设置为输入
_pac4=1;
_papu1=1;
_papu2=1;
_papu3=1;
_papu4=1;

//中断配置
_emi=1;//使能全局开关
_t0e=1;//使能tim0中断
_ade=1;//开启AD转换使能。

//ad转换
_adcr=0x48;//选择AN0通道的PA0口作为模拟输入,但是并未开启转换
_acsr=0x82;//开启AD电源,4MHZ时转换速度是500ns
//定时器0定义
_tmr0c=0x87;
_tmr0=(256-100);
_t0on=1;//开始定时
tick=0;//清除计时
set_tem=23;
display_s1_s2_s3_s4_s5_p(0,1,0,1,1,1);
Dispaly_SEGD3(2);
Dispaly_SEGD4(9);
Dispaly_SEGD5(6);
Dispaly_SEGD2(set_tem%10);
Dispaly_SEGD1(set_tem/10);
while(1);//什么也不做,天天耍,奥 。。。 我就耍你怎么着?    莫脾气!
/**/
}

网友A(2019-05-19):
请问合泰的单片机是用什么编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