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5-06-13):
前天拿到的芯片,端口驱动没有问题,偏偏是串口出了问题,刚开始是没有开始端口复用,而昨天一整天我都在研究为什么可以接受到数据,但是数据是错误的,一整天,就是找不到程序中哪里出了问题,昨晚上睡觉之前就在思考,终究不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寄存器什么的我都没时间仔细研究,心想着今天来一个一个的研究,今早却灵光一现,今天起得特别早,因为还惦记这个问题,睡不着,为什么不看看硬件呢?我就来到加了一块串口驱动板,哈哈令人兴奋。电脑瞑目上闪现的数字和我期待的是一样的,嘎嘎,证明软件的配置昨天一天都是对的,只是没想到硬件出问题!哎!加油吧,总算是搞定串口发送了。虽然微不足道,但是也足以令我兴奋十天半月!

王均伟
日照高科园,FUCK!
注意:CPU时钟和HCLK时钟是单独的,相互独立,所以得要单独开启,他不同于STM32,他只有一个外设桥,没有DMA通道,相对
的外设资源也是相对匮乏的,但是相对于8位单片机他已经非常强大了!现在感觉和STM32的操作越来越像!
加油吧!

下面是APP和部分程序
E_DRVGPIO_PIN sPinNumber; //枚举引脚
STR_UART_T config;
uint32_t start[10];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tab[12]={6,5,6,7,8,9};
uint8_t tab1[10];

while(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0);//使能外部12MHZ晶振
    while(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0);//HCLK选择外部12MHZ晶振
while(DrvSYS_SelectSysTickSource(0)!=0);//选择系统嘀嗒时钟源为外部12MHZ晶振
    DrvSYS_SetIPClock(E_SYS_UART0_CLK,1);//使能UART0时钟

     while(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HCLK_DIV, 0)!=0); //1分频UART&HCLK
     while(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UART_DIV, 0)!=0); //1分频UART&HCLK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UART选择外部12Mhz的时钟源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复用IO编程UART模式
     /*关闭所有串口中断*/
   DrvUART_DisableInt(UART_PORT0,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RLSINT|DRVUART_BUFERRINT|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设置串口参数*/
  config.u32BaudRate=9600;  //波特率9600
  config.u8cDataBits=DRVUART_DATABITS_8 ;//数据位8位
  config.u8cStopBits=DRVU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config.u8cParity=DRVUART_PARITY_NONE ; //NONE校验
  config.u8cRxTriggerLevel=DRVUART_FIFO_8BYTES;//接受FIFO 8字节
        DrvUART_Open(UART_PORT0, &config);//开启UART端口
       /*端口模式*/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6,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E_PORT0,E_PIN0, E_IO_INPUT);//input

sPinNumber=E_PIN6;

while(1)
{
// _DRVUART_SENDBYTE(UART_PORT0,2);

   if(DrvGPIO_GetBit(E_PORT0,E_PIN0 )==0)
   {
DrvUART_Write(UART_PORT0,tab,3);

    DrvGPIO_ClrBit(E_PORT3,sPinNumber);
  DrvSYS_Delay(500000);
DrvGPIO_SetBit(E_PORT3, E_PIN6);
        DrvSYS_Delay(500000);

      }
}

}

static void BaudRateCalculator(uint32_t clk, uint32_t baudRate, E_UART_PORT u32Port)
{
   int32_t tmp;
int32_t div;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if ((((clk / baudRate)%16) < 2)  &&  (clk>(baudRate*16*2)))  /* Source Clock mod 16 < 2 => Using Divider X =16 (MODE#0) */
{
  tUART->BAUD.DIV_X_EN = 0;
     tUART->BAUD.DIV_X_ONE   = 0;
  tmp = clk / baudRate/16  -2;
}
else         /* Source Clock mod 16 >2 => Up 5% Error BaudRate */
{
     tUART->BAUD.DIV_X_EN = 1;     /* Try to Set Divider X = 1 (MODE#2)*/
     tUART->BAUD.DIV_X_ONE   = 1;
  tmp = clk / baudRate  -2;
  if(tmp > 0xFFFF)     /* If Divider > Range  */
  {
   tUART->BAUD.DIV_X_EN = 1;    /* Try to Set Divider X up 10 (MODE#1) */
   tUART->BAUD.DIV_X_ONE   = 0;
   for(div = 8; div <16;div++)
   {
    if(((clk / baudRate)%(div+1))<3)
    {
     tUART->BAUD.DIVIDER_X   = div;
     tmp = clk / baudRate / (div+1) -2;
     break;
    }
   }
  }
}
tUART->BAUD.BRD = tmp;
}

/*---------------------------------------------------------------------------------------------------------*/
/* Function:     GetUartClk                                                                            */
/*                                                                                                    */
/* Parameter:                                */
/*              clk            -[in] Uart Source Clock                                                */
/*              baudRate       -[in] User seting BaudRate                                             */
/*              UART_BAUD_T *baud  -[in] Get User Settings                                                */
/* Returns:                                                                                                */
/*               Current Uart Clock  (Hz)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Uart clock                                                    */
/*---------------------------------------------------------------------------------------------------------*/
static uint32_t GetUartClock(void)
{
    uint32_t clk =0 , div;
    div = SYSCLK->CLKDIV.UART_N;                    /* According PLL Clock and UART_Divider to get clock */

                                                    /* Check UART Clock Source Setting */
    if(SYSCLK->CLKSEL1.UART_S == 0)
    {
        clk = DrvSYS_GetExtClockFreq()/ (div+1);;   /* Get External Clock From DrvSYS Setting */
    }
    else if(SYSCLK->CLKSEL1.UART_S == 1)
    {
        clk = DrvSYS_GetPLLClockFreq()/ (div+1);
    }
    else
        clk = __IRC22M/ (div+1);                    /* Clock 22Mhz  */
    return clk;
}

/*---------------------------------------------------------------------------------------------------------*/
/* Function:     DrvUART_SetRTS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uint8_t     -[in]   RTS Value                                 */
/*                           Set 0: Drive RTS pin to logic 1 (If the LEV_RTS set to low level triggered).  */
/*                                  Drive RTS pin to logic 0 (If the LEV_RTS set to high level triggered)  */
/*                           Set 1: Drive RTS pin to logic 0 (If the LEV_RTS set to low level triggered)   */
/*                                   Drive RTS pin to logic 1 (If the LEV_RTS set to high level triggered) */
/*                           Note. Lev_RTS is RTS Trigger Level. 0 is low level and 1 is high level        */
/*                                                                                                    */
/*               u16TriggerLevel - [in]   RTS Trigger 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to DRVUART_FIFO_62BYTES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set RTS information                                            */
/*---------------------------------------------------------------------------------------------------------*/
void DrvUART_SetRTS(E_UART_PORT u32Port,uint8_t u8Value,uint16_t u16TriggerLevel)
{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tUART->MCR.RTS = u8Value;
tUART->FCR.RTS_TRI_LEV = u16TriggerLevel;
}

/*---------------------------------------------------------------------------------------------------------*/
/* Function:     DrvUART_Open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sParam  -[in] the struct parameter to configure UART                                      */
/*                         include of                                                                      */
/*                           * u32BaudRate - Baud rate                 */
/*                           * 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DRVUART_PARITY_EVEN / DRVUART_PARITY_ODD*/
/*                           * 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_BITS_5 / DRVUART_DATA_BITS_6         */
/*               DRVUART_DATA_BITS_7 / DRVUART_DATA_BITS_8              */
/*                           * 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STOPBITS_1_5 / STOPBITS_2         */
/*                           * u8cRxTriggerLevel   - LEVEL_1_BYTE to LEVEL_62_BYTES                        */
/*                           * u8TimeOut - Time out value                                           */
/*                                                                                                    */
/*                                                                                                    */
/* Returns:                                                                                                */
/*               E_DRVUART_ERR_PORT_INVALID                            */
/*               E_DRVUART_ERR_PARITY_INVALID                                 */
/*               E_DRVUART_ERR_DATA_BITS_INVALID                             */
/*               E_DRVUART_ERR_STOP_BITS_INVALID                             */
/*               E_DRVUART_ERR_TRIGGERLEVEL_INVALID                     */
/*               E_DRVUART_ERR_ALLOC_MEMORY_FAIL                              */
/*               E_SUCCESS                                                                              */
/*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initialize UART. It consists of baud-rate, parity, data-bits,     */
/*               stop-bits, rx-trigger-level and timeout interval settings.                                */
/*                                                                                                    */
/*---------------------------------------------------------------------------------------------------------*/
int32_t DrvUART_Open(E_UART_PORT u32Port, STR_UART_T *sParam)
{
UART_T * tUART;

    /*-----------------------------------------------------------------------------------------------------*/
    /* Check UART port                                                                                     */
    /*-----------------------------------------------------------------------------------------------------*/
    if ((u32Port != UART_PORT0) &&
        (u32Port != UART_PORT1))
    {
  return E_DRVUART_ERR_PORT_INVALID;
    }

    /*-----------------------------------------------------------------------------------------------------*/
    /* Check the supplied parity                                                                           */
    /*-----------------------------------------------------------------------------------------------------*/
    if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EVEN)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ODD)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MARK)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SPACE))
    {
   return E_DRVUART_ERR_PARITY_INVALID;
    }
    /*-----------------------------------------------------------------------------------------------------*/
    /* Check the supplied number of data bits                                                              */
    /*-----------------------------------------------------------------------------------------------------*/
    else if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5) &&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6) &&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7) &&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return E_DRVUART_ERR_DATA_BITS_INVALID;
    }
    /*-----------------------------------------------------------------------------------------------------*/
    /* Check the supplied number of stop bits                                                              */
    /*-----------------------------------------------------------------------------------------------------*/
    else if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2) &&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_5)
             )
    {
       return E_DRVUART_ERR_STOP_BITS_INVALID;
    }

    /*-----------------------------------------------------------------------------------------------------*/
    /* Check the supplied nember of trigger level bytes                                                    */
    /*-----------------------------------------------------------------------------------------------------*/
    else if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4BYTES) &&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8BYTES) &&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4BYTES)&&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30BYTES)&&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46BYTES)&&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62BYTES))
    {
  return E_DRVUART_ERR_TRIGGERLEVEL_INVALID;
    }
if(u32Port == UART_PORT0)
{
  /* Reset IP */
  SYS->IPRSTC2.UART0_RST = 1;
  SYS->IPRSTC2.UART0_RST = 0;

  /* Enable UART clock */
     SYSCLK->APBCLK.UART0_EN = 1;
}
else
{
  /* Reset IP */
  SYS->IPRSTC2.UART1_RST = 1;
  SYS->IPRSTC2.UART1_RST = 0;

  /* Enable UART clock */
     SYSCLK->APBCLK.UART1_EN = 1;
}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 Tx FIFO Reset & Rx FIFO Reset & FIFO Mode Enable */
   tUART->FCR.TFR =1;
   tUART->FCR.RFR =1;
/* Set Rx Trigger Level */
tUART->FCR.RFITL =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Set Parity & Data bits & Stop bits */
tUART->LCR.SPE =((sParam->u8cParity)&0x4)?1:0;
tUART->LCR.EPE =((sParam->u8cParity)&0x2)?1:0;
tUART->LCR.PBE =((sParam->u8cParity)&0x1)?1:0;

tUART->LCR.WLS =sParam->u8cDataBits;
tUART->LCR.NSB =sParam->u8cStopBits;

/* Set Time-Out */
tUART->TOR.TOIC =sParam->u8TimeOut;
    /* Check Clock Source */
    if(SYSCLK->PWRCON.XTL12M_EN)
        SYSCLK->CLKSEL1.UART_S = 0;
    else
    {
        if(SYSCLK->PLLCON.PD==0)
            SYSCLK->CLKSEL1.UART_S = 1;
        else
            if(SYSCLK->PWRCON.OSC22M_EN)
                SYSCLK->CLKSEL1.UART_S = 3;
            else
                return E_DRVUART_ERR_OPEN;
    }
/* Set BaudRate */
BaudRateCalculator(GetUartClock(), sParam->u32BaudRate, u32Port);
return E_SUCCESS;
}

/*---------------------------------------------------------------------------------------------------------*/
/* Function:        DrvUART_Close                                                                          */
/*                                                                                                    */
/* Parameters: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RETURN                                                                                                  */
/*                  None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disable UART clock, disable ISR and clear callback       */
/*                  function pointer after checking the TX empty.                                          */
/*---------------------------------------------------------------------------------------------------------*/
void DrvUART_Close(E_UART_PORT u32Port)
{
if(u32Port == UART_PORT1)
{
  while(!UART1->FSR.TE_FLAG);
  SYSCLK->APBCLK.UART1_EN = 0;
  g_pfnUART1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 (UART1_IRQn);
}
else
{
  while(!UART0->FSR.TE_FLAG);
  SYSCLK->APBCLK.UART0_EN = 0;
  g_pfnUART0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UART0_IRQn);
}
}

/*---------------------------------------------------------------------------------------------------------*/
/* Function:     DrvUART_EnableInt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u32InterruptFlag -[in] 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RLSINT/DRVUART_BUFERRINT                 */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               pfncallback      -[in] A function pointer for callback function                           */
/* Returns:                                                                                                */
/*               None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specified UART interrupt, install the callback             */
/*               function and enable NVIC UART IRQ                                                         */
/* Remark:                                                                                                 */
/*               When enable DRVUART_THREINT interrupt source, the interrup will happen continouly if      */
/*               TX_FIFO is empty. Remind you thant be careful to use it.                                  */
/*               Please reference TRM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
/*---------------------------------------------------------------------------------------------------------*/
void
DrvUART_EnableInt(
E_UART_PORT   u32Port,
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PFN_DRVUART_CALLBACK pfncallback
)
{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tUART->IER.RDA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DAINT)?1:0 ;
tUART->IER.THRE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HREINT)?1:0;
tUART->IER.RLS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LSINT)?1:0;
tUART->IER.MODEM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MOSINT)?1:0;

tUART->IER.TIME_OUT_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1:0;    /* Time-out count enable */
tUART->IER.RTO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1:0;  /* Time-out INT enable */
tUART->IER.BUF_ERR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BUFERRINT)?1:0;
tUART->IER.WAKE_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WAKEUPINT)?1:0;
    if(u32Port == UART_PORT0)               /* Install Callback function */
    {
  g_pfnUART0callback = pfncallback;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2);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else
{
  g_pfnUART1callback = pfncallback;
  NVIC_SetPriority(UART1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2);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

/*---------------------------------------------------------------------------------------------------------*/
/* Function:     DrvUART_IsIntEnabled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u32InterruptFlag -[in] 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RLSINT/DRVUART_BUFERRINT                 */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 Returns:                                                                                                */
/*               Specified Interrupt Flag Set or clear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the "interrupt enable" status           */
/*---------------------------------------------------------------------------------------------------------*/
uint32_t DrvUART_IsIntEnabled(E_UART_PORT u32Port,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if(u32Port == UART_PORT0)     /* Read IER Register and check specified flag is enable */
  return ((inpw(&UART0->IER) &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WAKEUPINT |DRVUART_BUFERRINT|
     DRVUART_TOUTINT | DRVUART_MOSINT | DRVUART_RLSINT| 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1:0;
else
  return ((inpw(&UART1->IER) &
  (u32InterruptFlag & ( DRVUART_WAKEUPINT |DRVUART_BUFERRINT|
     DRVUART_TOUTINT | DRVUART_MOSINT | DRVUART_RLSINT | 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1:0;
}

/*---------------------------------------------------------------------------------------------------------*/
/* Function:     DrvUART_DisableInt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u32InterruptFlag -[in] 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RLSINT/DRVUART_BUFERRINT                 */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 Returns:                                                                                                */
/*               None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disable UART specified interrupt, uninstall the call back         */
/*               function and disable NVIC UART IRQ                                                        */
/*---------------------------------------------------------------------------------------------------------*/
void DrvUART_DisableInt(E_UART_PORT u32Port,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if(u32Port == UART_PORT0)
{
  outpw(&UART0->IER + u32Port,inpw(&UART0->IER + u32Port) &~u32InterruptFlag);    /* Disable INT  */
}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             /* Disable Counter Enable */
{
  if(u32Port == UART_PORT0)
   UART0->IER.RTO_IEN = 0;
  else
   UART1->IER.RTO_IEN = 0;
}

switch (u32Port)                /* Disable Callback function and NVIC */
    {
        case UART_PORT0:
   g_pfnUART0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UART0_IRQn);
            break;
        case UART_PORT1:
   g_pfnUART1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UART1_IRQ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DrvUART_ClearIntFlag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u32InterruptFlag     -[in]   Interrupt Flag : DRVUART_RLSINT_FLAG/DRVUART_MOSINT_FLAG     */
/*                                                             DRVUART_BUFERRINT_FLAG                      */
/* Returns:                                                                                                */
/*               E_SUCCESS      Successful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clear UART specified interrupt flag                               */
/*                                                                                                    */
/*---------------------------------------------------------------------------------------------------------*/
uint32_t DrvUART_ClearIntFlag(E_UART_PORT u32Port,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DAINT_FLAG)  ||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HREINT_FLAG) ||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_FLAG) )
    {
        return E_DRVUART_ARGUMENT;
    }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LSINT_FLAG)          /* clear Receive Line Status Interrupt */
    {
        tUART->FSR.BIF = 1;
        tUART->FSR.FEF = 1;
        tUART->FSR.PEF = 1;
    }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MOSINT_FLAG)          /* clear Modem Interrupt */
        tUART->MSR.DCTSF = 1;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BUFERRINT_FLAG)       /* clear Buffer ErrorInterrupt */
    {
        tUART->FSR.TX_OVER_IF = 1;
        tUART->FSR.RX_OVER_IF = 1;
    }
    return E_SUCCESS;
}

/*---------------------------------------------------------------------------------------------------------*/
/* Function:     DrvUART_GetIntStatus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u32InterruptFlag     -[in]   DRVUART_LININT_FLAG / DRVUART_BUFERRINT_FLAG           */
/*             DRVUART_TOUTINT_FLAG/DRVUART_MOSINT_FLAG                     */
/*                                            DRVUART_RLSINT_FLAG/DRVUART_THREINT_FLAG/DRVUART_RDAINT_FLAG */
/*                                                                                                    */
/* Returns:                                                                                                */
/*               0: The specified interrupt is not happened.                                               */
/*               1: The specified interrupt is happened.                                                   */
/*               E_DRVUART_ARGUMENT: Error Parameter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the interrupt status             */
/*---------------------------------------------------------------------------------------------------------*/
int32_t DrvUART_GetIntStatus(E_UART_PORT u32Port,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return (tUART->u32ISR & u32InterruptFlag)>>u32InterruptFlag ;
}

/*---------------------------------------------------------------------------------------------------------*/
/* Function:     DrvUART_GetCTSInfo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pu8CTSValue       -[out]   Buffer to store the CTS Value                          */
/*                                             return current CTS pin state                                */
/*     pu8CTSChangeState   -[out]   Buffer to store the CTS Change State                        */
/*                                             return CTS pin status is changed or not 1:Changed 0:Not yet */
/* Returns:                                                                                                */
/*               None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CTS pin value and detect CTS change state                     */
/*---------------------------------------------------------------------------------------------------------*/
void DrvUART_GetCTS(E_UART_PORT u32Port,uint8_t *pu8CTSValue, uint8_t *pu8CTSChangeState)
{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pu8CTSValue   = tUART->MSR.CTS_ST;
*pu8CTSChangeState  = tUART->MSR.DCTSF;
}

/*---------------------------------------------------------------------------------------------------------*/
/* Function:     DrvUART_Read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pu8RxBuf       -[in]   Specify the buffer to receive the data of receive FIFO       */
/*               u32ReadBytes      -[in]   Specify the bytes number of data.                      */
/* Returns:                                                                                                */
/*               E_SUCCESS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read Rx data from RX FIFO and the data will be stored in pu8RxBuf */
/*---------------------------------------------------------------------------------------------------------*/
int32_t DrvUART_Read(E_UART_PORT u32Port,uint8_t *pu8RxBuf, uint32_t u32ReadBytes)
{
    uint32_t  u32Count, u32delayno;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for (u32Count=0; u32Count < u32ReadBytes;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 (tUART->FSR.RX_EMPTY ==1)         /* Check RX empty => failed */
      {
       u32delayno++;
         if ( u32delayno >= 0x40000000 )
          return E_DRVUART_ERR_TIMEOUT;
         }
         pu8RxBuf[u32Count] = tUART->DATA;         /* Get Data from UART RX  */
    }
    return E_SUCCESS;

}

/*---------------------------------------------------------------------------------------------------------*/
/* Function:     DrvUART_Write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pu8RxBuf       -[in]   Specify the buffer to send the data to transmission FIFO.    */
/*               u32ReadBytes      -[in]   Specify the byte number of data.                          */
/* Returns:                                                                                                */
/*               E_SUCCESS                                                                              */
/*                                                                                                    */
/* Description:                                                                                            */
/*               TThe function is to write data to TX buffer to transmit data by UART                      */
/* Note:                                                                                                   */
/*               In IrDA Mode, the BAUD RATE configure MUST to use MODE # 0                                */
/*---------------------------------------------------------------------------------------------------------*/
int32_t DrvUART_Write(E_UART_PORT u32Port,uint8_t *pu8TxBuf,  uint32_t u32WriteBytes)
{
    uint32_t  u32Count, u32delayno;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for (u32Count=0; u32Count<u32WriteBytes;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 (tUART->FSR.TE_FLAG !=1)           /* Wait Tx empty and Time-out manner */
       {
            u32delayno++;
            if ( u32delayno >= 0x40000000 )
               return E_DRVUART_ERR_TIMEOUT;

       }
    tUART->DATA =pu8TxBuf[u32Count];      /* Send UART Data from buffer */
    }
    return E_SUCCESS;

}

/*---------------------------------------------------------------------------------------------------------*/
/* Function:     DrvUART_SetFnIRDA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STR_IRCR_T       -[in]   Ther stucture of IRCR                                */
/*                                            It includes of                                               */
/*                                               u8cTXSelect: 1: Enable Irda transmit function.(TX mode)   */
/*                                                            0: Disable Irda transmit function.(RX mode)  */
/*                                               u8cInvTX: Inverse TX signal                               */
/*                                               u8cInvRX: Inverse RX signal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configure IRDA relative settings.                                 */
/*               It consists of TX or RX mode and Inverse TX or RX signals.                                */
/*---------------------------------------------------------------------------------------------------------*/
void DrvUART_SetFnIRDA(E_UART_PORT u32Port,STR_IRCR_T *str_IRCR )
{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tUART->FUNSEL.FUN_SEL  = FUN_IRCR;           /* Enable IrDA function and configure */
tUART->IRCR.TX_SELECT = (str_IRCR->u8cTXSelect) ?1:0;
tUART->IRCR.INV_TX  = str_IRCR->u8cInvTX ;
tUART->IRCR.INV_RX  = str_IRCR->u8cInvRX ;
}

/*---------------------------------------------------------------------------------------------------------*/
/* Function:     DrvUART_SetFnRS485                                                                        */
/*                                                                                                    */
/* Parameter:                                                                                              */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               STR_RS485_T       -[in]   Ther stucture of RS485                                */
/*                                            It includes of                                               */
/*                                               u8cModeSelect: MODE_RS485_AUD / MODE_RS485_AAD            */
/*                                                              MODE_RS485_NMM                             */
/*                                               u8cAddrEnable: Enable or Disable RS-485 Address Detection */
/*                                               u8cAddrValue:  Match Address Value                        */
/*                                               u8cDelayTime:  Set transmit delay time value              */
/*                                               u8cRxDisable:  Enable or Disable receiver function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to Set RS485 Control Register                                             */
/*---------------------------------------------------------------------------------------------------------*/
void DrvUART_SetFnRS485(E_UART_PORT u32Port,STR_RS485_T *str_RS485)
{

UART_T * tUART;
tUART = (UART_T *)((uint32_t)UART0 + u32Port);
tUART->FUNSEL.FUN_SEL    = FUN_RS485;     /* Enable RS485 function and configure */
tUART->ALTCON.RS485_ADD_EN     =  str_RS485-> u8cAddrEnable ?1:0;
tUART->ALTCON.ADDR_MATCH  =  str_RS485-> u8cAddrValue ;
tUART->ALTCON.RS485_NMM      = (str_RS485-> u8cModeSelect & MODE_RS485_NMM)?1:0;
tUART->ALTCON.RS485_AAD      = (str_RS485-> u8cModeSelect & MODE_RS485_AAD)?1:0;
tUART->ALTCON.RS485_AUD      = (str_RS485-> u8cModeSelect & MODE_RS485_AUD)?1:0;
tUART->TOR.DLY                  =  str_RS485-> u8cDelayTime;
tUART->FCR.RX_DIS               =  str_RS485-> u8cRxDisable;
tUART->MCR.LEV_RTS = 0;

}
/*---------------------------------------------------------------------------------------------------------*/
/* Function:     DrvUART_GetVersion                                                                        */
/*                                                                                                    */
/* Parameter:                                */
/*              None                                                                                     */
/* Returns:                                                                                                */
/*               Version Number                                                                            */
/* Side effects:                                                                                           */
/*                                                                                                    */
/* Description:                                                                                            */
/*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DrvUART Version Number                                       */
/*---------------------------------------------------------------------------------------------------------*/
int32_t DrvUART_GetVersion(void)
{
return DRVUART_VERSION_NUM;

}

楼主:
使用串口终端的时候,开启端口之后,必须开启端口之后才可以安装IRQ和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包含一个状态码,在函数中只要判断这个状态不等于NULL,就可以进行处理。最好设置一个全局标志位,标志接受的数据是否完成,每次接受都会进入,系统自动清除,要认清他的这个特性,确保中断的有效性!总之,又中断就用,尽量保证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