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RM之以太网通信底层接口

楼主(2015-06-13):
/*
  ******************************************************************************
  * 文件:   main.c
  * 作者:   王均伟
  * 固件库版本 V3.5.0
  * 时间日期    2012年3月9日
  * 功能:APP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in.h"
#define SET_CS GPIOC->BSRR|=0x1000
#define CLR_CS GPIOC->BRR|= 0x1000
#define SET_EN GPIOD->BSRR|=0x0001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r_date;//全局变量定义用于串口接收数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用于定义IO端口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
SPI_PORT_INIT();
//my_send_byte(0x88);
//my_send_byte(0x88);
my_send_byte(0x88);
my_send_byte(0x88);
SET_EN;
    CLR_CS;
    /**这个SPI我得介绍下了
    这个SPI不是模拟的SPI,所以呢他是这样工作的,就不能以模拟的方式来
    看待这个借口,他是这样的比如你要写入一个字节数据,那么他在SCLK时钟的控制下
    一位一位的移向对方的缓存区,对方的数据也以为一位的移向你的buff,也就是说,8个
    SCLK可以产生两个操作,第一主机发送数据从MOSI一位一位的进入从机,第二从机的数据一位一位
    的通过MISO移出来,而模拟就不是这样了,模拟直接忽略了MISO的数据,所以发的发送接收是分开的
    比如这个地方如下图
           =|=分界线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SCLK___|-|_|-|_|-|_|-|_|-|_|-|_|-|_|-|_|-|_|-|_|-|_|-|_|-|_|-|_|-|_
  MOS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x00,0xff:  ff是废物,00才是地址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
                      |
  MISO--------------------------------------------------|_____|--|____=====0xff,0xfa :FF是废物fa才是数据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2012年3月9日
      王均伟
      于日照
      12:08
          =|=分解线
          图中——————表示低电平
          ----------表示高电平
          也就是说你在写00的同时从机给你一个FF,
          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因为这个FF毫无意义
          我就在写一次,这次我写进入一个毫无意义的
          数FF,但是我接收的数就是我要的
          所以这里一定注意!!
          你要是只读一次那肯定是不对的,

    **/
    dat=SPI_Write_Byte(0x00);
    dat=SPI_Write_Byte(0xff);
   //dat=SPI_Read_Byte();
       SET_CS;
   my_send_byte(dat);

   while(1);
}
/************
SPI写一个字节
*************/
uint16_t SPI_Write_Byte(uint16_t da)
{
     uint16_t b;
    b=da;
     my_send_byte(0x66);
    my_send_byte(SPI1->SR);
     while(1)
  {
  if((SPI1->SR&0x0080)==0x0000)break;
    my_send_byte(0x01);
  }//不忙?
    my_send_byte(SPI1->SR);
     while(1)
  {
  if((SPI1->SR&0x0002)==0x0002)break;
    my_send_byte(0x02);
  }//发送为空?
    my_send_byte(SPI1->SR);
  SPI1->DR=b;
  //my_send_byte(SPI1->DR);
     my_send_byte(SPI1->SR);
   while(1)
  {
  if((SPI1->SR&0x0080)==0x0000)break;
  my_send_byte(0x03);
  }//不忙?
      my_send_byte(SPI1->SR);
     while(1)
  {
  if((SPI1->SR&0x0002)==0x0002)break;
   my_send_byte(0x04);
  }//发送为空?
   my_send_byte(SPI1->SR);
  b=SPI1->DR;
  return(b);
}
/************
SPI读一个字节
*************/
/*uint16_t  SPI_Read_Byte()
{
uint16_t da;
      my_send_byte(0x77);
    my_send_byte(SPI1->SR);
     while(1)
  {
  if((SPI1->SR&0x0080)==0x0000)break;
   my_send_byte(0x11);
  }//不忙?
   my_send_byte(SPI1->SR);
  while(1)
  {
  if((SPI1->SR&0x0001)==0x0001)break;
      my_send_byte(0x12);
  }//接收导数据?
    my_send_byte(SPI1->SR);
da=SPI1->DR;
     my_send_byte(SPI1->SR);
  while(1)
  {
  if((SPI1->SR&0x0080)==0x0000)break;
  my_send_byte(0x13);
  }//不忙?
   my_send_byte(SPI1->SR);
   while(1)
  {
  if((SPI1->SR&0x0001)==0x0000)break;
   my_send_byte(0x14);
  }//接收为空?
   my_send_byte(SPI1->SR);
return(da);

}
*/
/***************
SPI接口初始化
***************/
void SPI_PORT_INIT()
{
mysys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APB2的GPIO_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APB2的GPIO_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APB2的GPIO_D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使能APB2的SPI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APB2的USART1时钟
/*设置SPI1口的是SCK/MOSI =PA5\PA7,另设置一个IO设置为推挽复用相关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SPI1口的吗、MISO =PA6设置为上拉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PC12口的NET_CS =PC12设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PD口用于控制;LED的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8|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my_USART_init();//串口初始化
  SPI1->CR2=0;//禁止SPI中断
  SPI1->CR1=0x033c;//开启SPI1,波特率设置为PCLK2/256=72M/256=0.28m
  SPI1->I2SCFGR=0;//禁止I2S
  SPI1->CR1=0x037c;//开启SPI
}
/***********************************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通过串口
************************************/
void my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_date )
{
  while( (USART1->SR&0x00000080)!=0x80);//发送寄存器为空
   USART1->DR=send_date;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my_USART_init()
{
/*USART2的优先级设为5*/
NVIC->IP[37]=5;
/*开启38号中断即USART2,关闭其他所有外部的中断*/
NVIC->ISER[1]=0x00000020;
/*设置复用模式下的引脚模式为全双工:TX输出推挽复用,RX为输入上拉模式,速度50MHZ*/
            GPIOA->CRH=0x000008b0;
  /* 1.开启USART,
*
*/
USART1->CR1=0x2000;
/* 1.关闭局域网模式
* 2.1个停止位
* 3.CK引脚禁能
*/
USART1->CR2=0;
/* 1.关闭调制解调模式
* 2.关闭DMA模式
* 3.关闭智能卡、红外模式
*   4.关闭错误中断
*/
USART1->CR3=0;
/*     波特率设置
     2011年8月11日
        王均伟
         天津第四项目部宿舍
    BRR中的第四位(DIV_Fraction)作为小数,高12位(DIV_MANtissa)作为整数部分,

    1,根据公式:波特率=fck/16*usardiv,其中usardivBRR寄存器的值,所以变形得:USARDIV=fck/16*波特率
    2.算出来BRR寄存器的值后就要把这个值变成16进制数据写入BRR寄存器中,
      遵循以下规则:
      小数部分*16=DIV_Fraction或者取近似的值
      整数部分直接=DIV_MANtissa
    3.把这个16进制值写入BRR寄存器
    例如我要算波特率设成9600bps的BRR寄存器值,
    1.先求USARDIV=36000000/16*9600=234.375
    2.换成十六进制:DIV_Fraction=16*0.375=0x6
                    DIV_MANtissa=234=0xea
    3.组合并写入寄存器
                     USART2->BRR=0x0ea6;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16位半字操作,所以不要以为是32位。
*/
USART1->BRR=0x0ea6;
/* 1.开启USART
* 2.开启接收完毕中断
* 3.开启发送功能
*   4.开启接收功能
*/
USART1->CR1=0x202c;

}

void mysysinit()//系统初始化程序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说明标志位
     RCC_DeInit();//所有外设全部缺省设置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启动成功
    {
       /*这两条FLASH指令必须加上,不知为啥?不加上就运行几秒后出错,参照系统初始化*/
       /* Enable Th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FLASH缓存开启
        /* Configure the Latency cycle: Set 2 Latency cycles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这些位表示SYSCLK(系统时钟)周期与闪存访问时间的比例,为010:两个等待状态,当 48MHz < SYSCLK ≤ 72MHz
        /*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72MHz using HSE (8MHz) as entry clock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外部时钟为8M,PLL的输入时钟=8MHZ,倍频系数9,

       /* Configure HCLK such as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了啦AHB分频器的分频系数=1,即HCLK=SYSCLK=72MHZ
       /* Configure PCLK1 such as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了APB1外设的时钟频率最大是36M这里是APB1的分频器设为2,PCLK1=HCLK/2=72/2=36MHZ正好是最大值
       /* Configure PCLK2 such as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PLCK2=HCLK=72MHZ,的APB2分频器=1
       /* Select the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了SYSCLK的提供者为PLL,频率由上面算出=72MHZ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PLLRDY, DISABLE);//PLL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ERDY,DISABLE);//H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IRDY, DISABLE); //HSI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ERDY, DISABLE); //L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IRDY, DISABLE); //LSI中断关闭

       /* PLL clock divided by 1.5 used as USB clock source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设置USB的时钟为=72、1.5=48mhz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设置ADC时钟=PCLK2/2= 36MHZ
       /* disable th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外部低速晶振关闭

       /*DIS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DISABLE);
       /* DISable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Enable the PLL */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 PLL ans system clock config */
    }
    else{/*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