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P数据发送程序,缓冲区可以扩展,不过得有足够的SRAM

楼主(2015-06-13):
三个功能:
1.UDP标准配置
2.IP校验
3.向以太网中送UDP包!

/**本函数是一个类初始化函数
   主要是一些不变的参数和部分数据的初始化
   **/
void UDP_Frame_Set(
     TypeDef_MAC_Frame_H *MAC_Frame,
     TypeDef_IP_Frame_H  *IP_Frame,
     TypeDef_UDP_Frame_H *UDP_Frame
     )//设置UDP相关参数
{

  /**

    整个UDP帧是由
    MAC帧+IP帧+UDP帧构成的!!!!!
   编译器要开在大端模式!主要考虑用的外部RAM
  */
  /*****MAC部首设置***************************************************/
           /********目标MAC地址***************/
     MAC_Frame->Destination_MAC[0]=0;
    MAC_Frame->Destination_MAC[1]=0;
    MAC_Frame->Destination_MAC[2]=0;
    MAC_Frame->Destination_MAC[3]=0;
    MAC_Frame->Destination_MAC[4]=0;
    MAC_Frame->Destination_MAC[5]=0;
     /********源MAC地址*************/
    MAC_Frame->Source_add_MAC[0]=0x00;
    MAC_Frame->Source_add_MAC[1]=0x26;
    MAC_Frame->Source_add_MAC[2]=0x9E;
    MAC_Frame->Source_add_MAC[3]=0xC7;
    MAC_Frame->Source_add_MAC[4]=0x6C;   //本机MAC固定的
    MAC_Frame->Source_add_MAC[5]=0xF3;
     /********类型长度******8*****/
       MAC_Frame->Type[0]=0x08;
       MAC_Frame->Type[1]=0x00;//0X0800IP包 0x0806ARP
/**************IP部首设置**************************************************/
    IP_Frame ->IP_Version_Head=0x45;//IP版本是4,部首长度是20个字节
    IP_Frame ->IP_Tos=0;//IP的TOS一般设为0
    IP_Frame ->IP_Total_Length[0]=0;//设置总长度
    IP_Frame ->IP_Total_Length[1]=0;//设置总长度
    IP_Frame ->IP_Indentification[0]=0;
    IP_Frame ->IP_Indentification[1]=1; //标识字段,发送一个都会加一
    IP_Frame ->IP_Flage_FRAGMENT_OFFSET[0]=0;    //3位标识和片偏移,这里是指IP分片,尽量不产生IP分片
    IP_Frame ->IP_Flage_FRAGMENT_OFFSET[1]=0;
    IP_Frame ->IP_TTL=64;//生存时间默认为32或者64,过一个路由器减去一!当此值为0此份报文被丢弃
    IP_Frame ->IP_Protocol=0x11;//表示协议,这是UDP协议
    /*IP部首校验和*/
    IP_Frame ->IP_Check_sum[0]=0;
    IP_Frame ->IP_Check_sum[1]=0; //0;
     /*本机IP*/
    IP_Frame ->IP_Source[0]=192;
    IP_Frame ->IP_Source[1]=168;
    IP_Frame ->IP_Source[2]=1;
    IP_Frame ->IP_Source[3]=233;
     /*目标IP地址这个得由ARP获得这里做初始化设置*/
    IP_Frame ->IP_Dstination[0]=0;
    IP_Frame ->IP_Dstination[1]=0;
    IP_Frame ->IP_Dstination[2]=0;
    IP_Frame ->IP_Dstination[3]=0;
/***************UDP设置***************************************/

       UDP_Frame->UDP_Source_Port[0]=0x1f;
    UDP_Frame->UDP_Source_Port[1]=0x90;//源端口是8080
    UDP_Frame->UDP_Dstination_Port[0]=0x1f;
    UDP_Frame->UDP_Dstination_Port[1]=0x90;//目标端口是8080
    /*这个长度也得有实际数据决定
   他的长度是UDP长度+数据比如数据长度是1个字节, 那么
   这个长度就是UDP部首+1=8个字节+1个字节=9

   */
     // UDP_Frame->UDP_Length[0]=0;
  // UDP_Frame->UDP_Length[1]=0;
   /*
  校验和也是得有数据才可以算出来,这里只是 初次赋值!!
   */
   UDP_Frame->UDP_check_sum[0]=0;
   UDP_Frame->UDP_check_sum[1]=0;
   //UDP_Frame->UDP_Data[0];//数据

}
/***************************************
IP部首的校验和!他把IP部首看做是一连串的16位
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加起来然后取反,所谓的二进制
反码求和,并不是字面上的先去凡在求和,其实是相加后再取反!!坑爹啊
他的作用是:
1.在发送端他首先把校验字段清0,其后进行二进制反码求和,
结果送到校验子段,
2。在发送端他接收到后直接的把所有数据进行反码求和,然后再读取这个值,如果是0,那么是对的,如果不是
那么证明这个IP数据帧是有问题的应该丢弃或者发送差错报文!
2012年3月3日
日照高科园
王均伟
************************************/
uint IP_Check_Sum_Verify(TypeDef_IP_Frame_H *IP_Frame_Sum)
{
/*
     一下算法源于百度,感谢再感谢!!
     计算对IP首部检验和的算法如下:
   (1)把IP数据包的校验和字段置为0;
  (2)把首部看成以16位为单位的数字组成,依次进行二进制求和
        (注意:求和时应将最高位的进位保存,所以加法应采用32位加法);
  (3)将上述加法过程中产生的进位(最高位的进位)加到低16位
       (采用32位加法时,即为将高16位与低16位相加,之后还要把该次加
         法最高位产生的进位加到低16位)
  (4)将上述的和取反,即得到校验和。

   2012年3月3日于日照高科园
   按照以上算法便可以!
*/
xdata unsigned long a,b;
xdata uchar i;
    xdata uint tab[10];
xdata uint 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Version_Head; //IP的版本号和IP的部首长度,默认为0X45,版本是4,部首是20字节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Tos; //ip的TOS据我抓包观察一般是00
tab[0]=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Total_Length[0];//总数据报文长度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Total_Length[1];//总数据报文长度
tab[1]=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Indentification[0];//IP标识字段,标识字段唯一地标识主机发送的每一份数据报。通常每发送一份报文它的值就会加1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Indentification[1];
tab[2]=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Flage_FRAGMENT_OFFSET[0];//标志位和片偏移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Flage_FRAGMENT_OFFSET[1];//标志位和片偏移
    tab[3]=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TTL; //生存时间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Protocol; //协议类型
tab[4]=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Check_sum[0];//部首校验和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Check_sum[0];//部首校验和
tab[5]=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Source[0];//32IP位源地址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Source[1];//32IP位源地址
tab[6]=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Source[2];//32IP位源地址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Source[3];//32IP位源地址
tab[7]=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Dstination[0];//32位IP目标地址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Dstination[1];//32位IP目标地址
tab[8]=msb+lsb;
msb=IP_Frame_Sum->IP_Dstination[2];//32位IP目标地址
msb=msb<<8;
lsb=IP_Frame_Sum->IP_Dstination[3];//32位IP目标地址
tab[9]=msb+lsb;
  /**我操原来是没有清空变量草,费了我一天时间,我说第一次运行正确,其后不对
没有清零!我擦我操!
2012年3月7日
日照高科园
王均伟*/

   a=0;  //清零
   b=0;

   for(i=0;i<10;i++)
   {
   a=a+tab[i]; //变量加
b=a;//暂存A中
b+=(a>>16)&0x0000ffff; //取高位与地位相加,并且加完了清0高八位
}
    b=~b; //取反

   return b;
}
/*******************************8

   发送UDP数据包
  指定目标IP,本地IP,本地端口,目标端口
  还有数据大小,什么数据,第几个包
        uchar *MAC_Target_add,//MAC地址。一般情况下由ARP计算得出
                        uchar *IP_Source_add,//IP源地址
        uchar *IP_Target_add,//IP目标地址
        uint   UDP_Source_Port,UDP源端口
        uint   UDP_Target_Port,UDP目标端口
        uchar * UDP_Send_Data, UDP数据
        uchar UDP_Send_Data_length UDP数据长度
**********************************/
void Send_UDP_packet(   uchar *MAC_Target_add,
        uchar *IP_Target_add,
        uchar *UDP_Source_Port,
        uchar *UDP_Target_Port,
        uchar *UDP_Send_Data,
        uchar UDP_Send_Data_length
       )
{

TypeDef_MAC_Frame_H xdata  MAC_Frame_H;//MAC定义一个结构体头
TypeDef_IP_Frame_H  xdata  IP_Frame_H; //IP定义一个结构体头
TypeDef_UDP_Frame_H xdata  UDP_Frame_H;//UDP定义数据结构
xdata uchar  d;
xdata uchar MSB,LSB;   //中间量
xdata uint da; //
   /*传递了一个结构指针进去指向了上面建立的变量
       就是建立了一个映射,把所有的都映射了,
    目的是要初始化
    表示这里面的都是标准配置,一般不改变
    要随时改变的就在这个函数下面设置了
    比如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
    他是个传递参量!
     */
UDP_Frame_Set(&MAC_Frame_H,&IP_Frame_H,&UDP_Frame_H);//设置UDP相关参数

     /*MAC目标地址*/
  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0]=MAC_Target_add[0];
  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1]=MAC_Target_add[1];
  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2]=MAC_Target_add[2];
  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3]=MAC_Target_add[3];
  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4]=MAC_Target_add[4];
  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5]=MAC_Target_add[5];
     /*IP目标地址*/
  IP_Frame_H.IP_Dstination[0]=IP_Target_add[0];
  IP_Frame_H.IP_Dstination[1]=IP_Target_add[1];
  IP_Frame_H.IP_Dstination[2]=IP_Target_add[2];
  IP_Frame_H.IP_Dstination[3]=IP_Target_add[3];
      //数据长度,
/*这个长度等于IP部首20字节+UDP部首8字节+UDP数据,这里是1字节UDP_Send_Data_length表示这是数据长度*/
    da=28+UDP_Send_Data_length;
    LSB=da;
             MSB=(da>>8)&0x00ff;
  IP_Frame_H.IP_Total_Length[0]=MSB;//设置总长度
  IP_Frame_H.IP_Total_Length[1]=LSB;//设置总长度  //29字节

    /*加入IP校验和*/
da=IP_Check_Sum_Verify(&IP_Frame_H); //计算IP部首校验和
LSB=da;
MSB=(da>>8)&0x00ff;
IP_Frame_H.IP_Check_sum[0]=MSB;
IP_Frame_H.IP_Check_sum[1]=LSB; //写入IP部首校验和

/*****************UDP***********************/
  UDP_Frame_H.UDP_Source_Port[0]=UDP_Source_Port[0];
  UDP_Frame_H.UDP_Source_Port[1]=UDP_Source_Port[1];//源端口是8080
  UDP_Frame_H.UDP_Dstination_Port[0]=UDP_Target_Port[0];
  UDP_Frame_H.UDP_Dstination_Port[1]=UDP_Target_Port[1];//目标端口是8080
    /*这个长度也得有实际数据决定
   他的长度是UDP长度+数据比如数据长度是1个字节, 那么
   这个长度就是UDP部首+1=8个字节+1个字节=9

   */
   da=8+UDP_Send_Data_length; //计算UDP数据长度
    LSB=da;
             MSB=(da>>8)&0x00ff;
      UDP_Frame_H.UDP_Length[0]=MSB;
   UDP_Frame_H.UDP_Length[1]=LSB;
           /*加载数据*/
       //注意这里的UDP数据我只分配了10个字节,要想加大数据量就得改结构体!
   for(d=0;d<UDP_Send_Data_length;d++)
   {
      UDP_Frame_H.UDP_Data[d]=UDP_Send_Data[d];//数据写入
   }

//以上实际上就是设置了三个结构体,全部围绕这三个结构体展开的

/*              物理操作            */
set_send_buffer_add(0x0200,0x023f);//缓冲区的大小设定,开始200结束1fff

write_buffer_add(0x0200,0x0e);//控制字节
//        MAC
write_buffer_add(0x0201,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0]);//
write_buffer_add(0x0202,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1]);//
write_buffer_add(0x0203,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2]);//
write_buffer_add(0x0204,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3]);//
write_buffer_add(0x0205,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4]);//   MAC目的地址
write_buffer_add(0x0206,MAC_Frame_H.Destination_MAC[5]);//
write_buffer_add(0x0207, MAC_Frame_H.Source_add_MAC[0]);//
write_buffer_add(0x0208, MAC_Frame_H.Source_add_MAC[1]);//
write_buffer_add(0x0209, MAC_Frame_H.Source_add_MAC[2]);//  MAC源地址
write_buffer_add(0x020A, MAC_Frame_H.Source_add_MAC[3]);//
write_buffer_add(0x020B, MAC_Frame_H.Source_add_MAC[4]);//
write_buffer_add(0x020C, MAC_Frame_H.Source_add_MAC[5]);//
write_buffer_add(0x020D, MAC_Frame_H.Type[0]);//   MAC类型
write_buffer_add(0x020E, MAC_Frame_H.Type[1]);//

    //IP
write_buffer_add(0x020F,IP_Frame_H.IP_Version_Head);//
write_buffer_add(0x0210,IP_Frame_H.IP_Tos);//
write_buffer_add(0x0211,IP_Frame_H.IP_Total_Length[0]);
write_buffer_add(0x0212,IP_Frame_H.IP_Total_Length[1]);
write_buffer_add(0x0213,IP_Frame_H.IP_Indentification[0]);
write_buffer_add(0x0214,IP_Frame_H.IP_Indentification[1]);
write_buffer_add(0x0215,IP_Frame_H.IP_Flage_FRAGMENT_OFFSET[0]);
write_buffer_add(0x0216,IP_Frame_H.IP_Flage_FRAGMENT_OFFSET[1]);
write_buffer_add(0x0217,IP_Frame_H.IP_TTL);
write_buffer_add(0x0218,IP_Frame_H.IP_Protocol);
write_buffer_add(0x0219,IP_Frame_H.IP_Check_sum[0]);
write_buffer_add(0x021A,IP_Frame_H.IP_Check_sum[1]);
write_buffer_add(0x021B,IP_Frame_H.IP_Source[0]);
write_buffer_add(0x021C,IP_Frame_H.IP_Source[1]);
write_buffer_add(0x021D,IP_Frame_H.IP_Source[2]);
write_buffer_add(0x021E,IP_Frame_H.IP_Source[3]);
write_buffer_add(0x021F,IP_Frame_H.IP_Dstination[0]);
write_buffer_add(0x0220,IP_Frame_H.IP_Dstination[1]);
write_buffer_add(0x0221,IP_Frame_H.IP_Dstination[2]);
write_buffer_add(0x0222,IP_Frame_H.IP_Dstination[3]);

       //UDP
write_buffer_add(0x0223,UDP_Frame_H.UDP_Source_Port[0]);
write_buffer_add(0x0224,UDP_Frame_H.UDP_Source_Port[1]);
write_buffer_add(0x0225,UDP_Frame_H.UDP_Dstination_Port[0]);
write_buffer_add(0x0226,UDP_Frame_H.UDP_Dstination_Port[1]);
write_buffer_add(0x0227,UDP_Frame_H.UDP_Length[0]);
write_buffer_add(0x0228,UDP_Frame_H.UDP_Length[1]);
write_buffer_add(0x0229,UDP_Frame_H.UDP_check_sum[0]);
write_buffer_add(0x022A,UDP_Frame_H.UDP_check_sum[1]);
    //数据  //发送数量UDP_Send_Data_length
            //数据在 UDP_Frame_H.UDP_Data[]里;

    for(d=0;d<UDP_Send_Data_length;d++)
    {
write_buffer_add((0x022B+d),UDP_Frame_H.UDP_Data[d]);

    }

write_ENC28J60_REG_SPI(ECON1,0x0c);//允许发送,允许接收
  for(;;)
  {

   d=read_ENC28J60_REG_SPI(EIR);//读取数据包接收标志位
   if((d&0x08)==0x08)break;  //发送完毕??OK退出ifNO死在里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