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测温基于DS18B20

楼主(2015-06-13):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ula_set PORTA |=BIT(3) //数码管段选
#define dula_clr PORTA &=~BIT(3)
#define wale_set PORTA |=BIT(4)//数码管位选
#define wale_clr PORTA &=~BIT(4)
#define DQ_IN DDRA&=~BIT(5)
#define DQ_OUT DDRA|=BIT(5)
#define DQ_SET PORTA|=BIT(5)
#define DQ_CLR PORTA&=~BIT(5)
#define DQ_R PINA&BIT(5)//读第2位
uchar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数码管段码
uchar smg_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位码
uchar table[8]={0,0,0,0,0,0,0,0};//存放转换后的数
void delay()
{
uint a;
for(a=0;a<300;a++);
}
/////////
void display(uchar *p)//显示函数
{
uchar i;
for( i=0; i<8; i++)  //实现8位动态扫描循环
         {
         dula_set;
          PORTB=smg_du[*p];  //将字模送到P0口显示
          p++;
          if(i==1)//为1是在第2个数码管显示小数点
         {
         PORTB|=BIT(7);
         }
         else
         {
          PORTB&=~BIT(7);

         }
          dula_clr;
          wale_set;
         PORTB=smg_wei[i];

         wale_clr;

                delay();
          }
}
//////

uchar ds18b20_reset(void)//复位
{
uchar i;
DQ_OUT;
DQ_CLR;
delay_n100us(5);
DQ_SET;
delay_100us();
DQ_IN;
i=DQ_R;
delay_n100us(5);
return i;
}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char value)//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DQ_OUT;
DQ_CLR;
delay_10us();
if(value&0x01)//判断最低位是否为1
{
DQ_SET;
}
delay_n100us(1);
DQ_SET;
value=value>>1;
}
}
///////
u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value;
for(i=0;i<8;i++)
{
value=value>>1;
DQ_OUT;
DQ_CLR;
delay_10us();
DQ_SET;
DQ_IN;
if(DQ_R)
{
value|=0x80;
}
delay_50us();
}

return value;
}
//////
void data_pro(uint temp)//数据处理
{
table[0]=temp/1000;
table[1]=(temp%1000)/100;
table[2]=(temp%100)/10;
table[3]=temp%10;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k;
uint temp;
DDRB=0xff;
PORTB=0xff;
DDRA|=BIT(3);
PORTA|=BIT(3);
DDRA|=BIT(4);
PORTA|=BIT(4);
while(1)
{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byte(0xcc);//跳过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启动转换
delay_n100us(20);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读取温度
i=ds18b20_read_byte();//lsb
j=ds18b20_read_byte();//msb
temp=j*256+i;
temp=temp*6.25;
data_pro(temp);
for(k=0;k<20;k++)
{
display(tabl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