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终于点亮了 上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2015-06-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dxf[8]; //定义一个数组,用于显示秒高低位、 分高低位、 时高低位及冒号
uint num1,num2,num3,num4,num5,num6,count1;           //count1用于中断50MS时间到判断
uint fk0,fk1,fk2,fk3,fk4,fk5,fk6,fk7,ab1,ab2,ab3,ab4,ab5,ab6;
sbit LCDEn=P0^2;
sbit RS11=P0^0;
sbit rw=P0^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HELLO 2015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we are study: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2[]={'0','1','2','3','4','5','6','7','8','9'}; //用于液晶显示调用
unsigned char code tab13[]={":"}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用于数码显示调用
void delay2(num2)  //长延时
{
   uchar aa1;
   for(;num2>0;num2--)
    for(aa1=120;aa1>0;aa1--)
        {;}
}
void T01()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子程序*****/
{
    count1++ ;
   if(count1==4)
   {
              num4++;
           count1=0;
   }

  TH0=(65535-50000)/256;  /*******50ms定时器,高八位******/
  TL0= (65535-50000)%256;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
   unsigned char n;        /****局部定义**/

   for(;m>1;m--)
    for(n=60;n>0;n--)
        ;
}
void okplay(  )// 开显示
{
        uchar aa2;
   for(aa2=1;aa2<9;aa2++)
   {
               if(num4==60)
          {
                  num5++;
                if(num5==60)
                 {
                  num6++;
                   if(num6==24)
                     {
                          num6=0;
                         }
                  num5=0;
                 }
                 num4=0;
          }
            switch(aa2)
         {
         case 1:  dxf[0]=num6/10;          break;
         case 2:  dxf[1]=num6%10;        break;
         case 3:  dxf[2]=0[tab13] ;          break;

         case 4:  dxf[3]=num5/10;                 break;
         case 5:  dxf[4]=num5%10;        break;
         case 6:  dxf[5]=0[tab13] ;            break;

         case 7:  dxf[6]=num4/10;        break;
         case 8:  dxf[7]=num4%10;    P1=dxf[7][tab11]; P3=0X20;     break;
         }
   }
}
void lowcom(unsigned char a) /****写命令**/
{
             LCDEn=0;
          RS11=0;
          rw=0;
          P2=a;
          delay(2);
          LCDEn=1;
          delay(2);
          LCDEn=0;
}
void lowwrite(uchar ab) /****写数据**/
{
             LCDEn=0;
          RS11=1;
          rw=0;
          P2=ab;
          delay(2);
          LCDEn=1;
          delay(2);
          LCDEn=0;
}
/********初始化程序********/
void invion()
{
        lowcom(0x38); /****开显示**/
        delay(2);
        lowcom(0x0f); /****初始化**/
        delay(2);
        lowcom(0x06);  /***写一个指针数加1**/
        delay(2);
        lowcom(0x0C);/****开显示不显光标**/
        delay(2);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x1,xx2;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5ms定时器,高八位******/
        TL0= (65535-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允许T0中断******/
        TR0=1; /*******T0中断开始******/
        invion(); /****初始化**/
            while(1)
          {
                              okplay();
                          lowcom(0x80);/****显示第一行从第1 位开始显示**/
                for(xx1=0;xx1<8;xx1++)
                   {
                                   //原显示lowwrite( dxf[xx1][tab12]),因冒号无法显示改为switch语句

                             switch(xx1)
                          {
                          case 0:lowwrite( dxf[xx1][tab12]); break ;
                          case 1: lowwrite(dxf[xx1][tab12]); break;
                          case 2: lowwrite(dxf[0][tab13]);   break;         //显示冒号

                          case 3: lowwrite(dxf[xx1][tab12]); break;
                          case 4: lowwrite(dxf[xx1][tab12]); break;
                          case 5: lowwrite(dxf[0][tab13]);   break;        //显示冒号

                          case 6: lowwrite(dxf[xx1][tab12]); break;
                          case 7: lowwrite(dxf[xx1][tab12]); break;
                          }
                   }
                           lowcom(0x80+0X40);/****显示第二行静态显示**/
              for(xx2=0;xx2<14;xx2++)
                   {
                           lowwrite(table1[xx2]);
                        delay(10);
                   }
                }
}

真的越来越难越来越要花好多的时间了----------真的是智商快到极限了---------如何12864TFF彩屏呢

网友A(2017-04-14):
楼主的12864 已经成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