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Arduino led灯闪烁实验

楼主(2015-06-13):
编译器版本:Arduino 1.0
实验器件:Arduino led控制板(Arduino兼容)一块
                  电线2根,LED灯一个,1k电阻一只,插针一个

1. 12脚led灯闪烁 (1-13脚均为数字输出口)
arduino上有一个名称为L的led发光二级管,这个led其实是连接在13号引脚上的。而本次实验我使用12脚,我通过控制12号引脚电平输出高低就能够控制外接的led灯闪烁。
下面我们来看程序源码
/*
作者:soaker
时间:2013年2月23日

程序说明:  使一个Led亮0.5秒,灭0.5秒,如此往复。
*/
void setup(){
  // 初始化数字引脚,使其为输出状态。
  // 大部分Arduino控制板上,数字12号引脚通过插针连接1k电阻+led灯。
  pinMode(12,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12, HIGH);   // 12脚输出高电平,使Led亮
  delay(500);
  // 持续0.5秒钟,500ms
  digitalWrite(12, LOW);
  // 12脚输出低电平,使Led灭
delay(500);              // 持续0.5秒钟,500ms。
}

      附图实验结果图

         通过第一个led灯程序,发现它比原来AVR单片机容易多,代码没有那么复杂了。

重新修改程序,让其11脚连接LED灯闪烁

int ledpin=11;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pin,HIGH);
delay(200);
digitalWrite(ledpin,LOW);
delay(200);
}

      通过手工输入时,发现setup,pinMode,digitalWrite,HIGH,LOW,delay 有大小之分,不然程序编译出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