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万年电子日历C程序

楼主(2015-06-13):
main.c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xtal  1
uchar  disp_time[33]="2008年11月27日  21:49:00  星期日";
uchar week[14] = "一二三四五六天";
/*----------键盘相关声明-------------------------------------*/
#define key (PINA  & BIT(0))     //功能键
#define key1 (PINA  & BIT(1))     //只有加1键
uchar sum,keyflag=0;   //调用时,分,秒,标志,调用键盘处理标志.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时间写屏刷新函数***********/
void  disp_reset(void)
{

  // disp_time[0] = time_buf[0]/10+48; //年
  // disp_time[1] = time_buf[0]%10+48;
   disp_time[2] =  time_buf[1] /10+48;//年
   disp_time[3] =  time_buf[1] %10+48;
   disp_time[6] =  time_buf[2] /10+48;//月
   disp_time[7] =  time_buf[2] %10+48;
   disp_time[10] =  time_buf[3] /10+48;//日
   disp_time[11] =  time_buf[3] %10+48;
   disp_time[16] =  time_buf[4] /10+48;//时
   disp_time[17] =  time_buf[4] %10+48;
   disp_time[19] = time_buf[5]/10+48;//分
   disp_time[20] = time_buf[5]%10+48;
   disp_time[22] = time_buf[6]/10+48;//秒
   disp_time[23] = time_buf[6]%10+48;
   disp_time[30] = time_buf[7]/10+48;//周
   disp_time[31] = time_buf[7]%10+48;

   switch (time_buf[7]%16)
   {
     case 0:
       //LCD_PutStr(2,4,"日");
    disp_time[30] =week[0];
    disp_time[31] =week[1];
    break;
     case 1:
       //LCD_PutStr(2,4,"一");
    disp_time[30] =week[2];
    disp_time[31] =week[3];
    break;
  case 2:
       //LCD_PutStr(2,4,"二");
    disp_time[30] =week[4];
    disp_time[31] =week[5];
    break;
     case 3:
       disp_time[30] =week[6];
    disp_time[31] =week[7];
    break;
  case 4:
       disp_time[30] =week[8];
    disp_time[31] =week[9];
    break;
  case 5:
       disp_time[30] =week[10];
    disp_time[31] =week[11];
    break;
  case 6:
       disp_time[30] =week[12];
    disp_time[31] =week[13];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PutStr(0,0,"当前日期是:");
   LCD_PutStr(1,0,disp_time);
}
/*---------------按键处理相关函数--------------------------*/
/************************************************************
函数名称:void scanner()
功能描述: 按键函数
*************************************************************/
void scanner()
{ uchar i,j;
if(!key)     //功能键按下
{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if(!key)    //还按下,退出时间调整
   { keyflag=0;   //标志位为0
    sum=0;    //清0
     LCD_WriteCmd(0x0C);//清闪烁
  LCD_PutStr(3,0,"           ");

    for(i=0;i<7;i++) //十进制转十六进制
    { j=time_buf[ i]/10;
         time_buf=time_buf%10;
         time_buf=time_buf+16*j;
    }
        ds1302_init();//DS1302初始化
        delay_ms(10);
    ds1302_write_time();//写入1302

    while(!key); //等待释放
    delay_ms(10);   //延时消抖
   }
   else     //500MS内放开
   { keyflag=1;   //标志为1,进行时间调整
    sum++;    //功能键加1
switch (sum)
        {
     case 1:
        LCD_PutStr(3,0,"请调整年份");
     break;
     case 2:
        LCD_PutStr(3,0,"请调整月份");
     break;
  case 3:
        LCD_PutStr(3,0,"请调整日期");
     break;
     case 4:
        LCD_PutStr(3,0,"请调整时钟");
     break;
     case 5:
        LCD_PutStr(3,0,"请调整分钟");
     break;
     case 6:
        LCD_PutStr(3,0,"请调整秒钟");
     break;
  case 7:
        LCD_PutStr(3,0,"请调整星期");
     break;
     default:
        break;
    }

    if(sum==8)
     sum=0;
    switch(sum)
     {
  case 1:   //  年闪烁
         LCD_WriteCmd(0x90+1);
         LCD_WriteCmd(0x0f);
         break;
     case 2:   //为2,月闪烁
      // write_single(3,2,"-?");
      LCD_WriteCmd(0x90+3);
         break;
     case 3:   //日闪烁
         LCD_WriteCmd(0x90+5);
         break;
  case 4:   //时闪烁
         LCD_WriteCmd(0x88+0);
         break;
     case 5:   //分闪烁
         //LCD_WriteCmd(0x88+4);
     write_single(3,2,"0");
     LCD_WriteCmd(0x06);        //写入时,游标右移动

         break;
     case 6:   //秒闪烁
         LCD_WriteCmd(0x88+3);
         break;
     case 7:   //星期闪烁
         LCD_WriteCmd(0x88+7);
         break;
    }
   }
}
if(sum)      //功能键按下
{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 while(!key1);//等待加1键释放
     delay_ms(10);
     if(sum==1) //年
     {  time_buf[1]++;
      if(   time_buf[1]  ==100)
       time_buf[1]=0;
      disp_reset();
     }
     if(sum==2)  //月
     {
   time_buf[2]++;
      if( time_buf[2] ==13)
       time_buf[2]=1;
       disp_reset();
     }
     if(sum==3)//日
     { time_buf[3]++;
      if(  time_buf[3]  ==32)
       time_buf[3]=1;
      disp_reset();
     }
     if(sum==4)//时
     {
       time_buf[4]++;
      if( time_buf[4] ==24)
       time_buf[4]=0;
      disp_reset();
     }
     if(sum==5)//分
     { time_buf[5]++;
      if( time_buf[5] ==60)
       time_buf[5]=0;
      disp_reset();
     }
     if(sum==6)//秒
     {time_buf[6]++;
      if( time_buf[6] ==60)
       time_buf[6]=0;
      disp_reset();
     }
     if(sum==7)//星期
     {  time_buf[7]++;
      if( time_buf[7] ==7)
       time_buf[7]=0;
      disp_reset();

     }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PORTA = 0xFF;    /*打开上拉*/
DDRA = 0x00;    /*方向输入*/
PORTB = 0xF0;    /*电平设置*/
DDRB = 0xFF;    /*方向输出*/
PORTC = 0x7F;
DDRC = 0x80;
PORTD = 0xFF;
DDRD = 0x00;
   DDRD &= ~BIT(7);
   PORTD &= ~BIT(7);
   DDRC |=BIT(6);  //设置输出
   PORTC &= ~BIT(6);  //L:serial mode 串行
   DDRC &= ~BIT(7);
   PORTC &= ~BIT(7);

delay_ms(20);
LCD_Init();
ds1302_init();
delay_ms(10);
ds1302_write_time();
while (1) {
       scanner();
      if(!keyflag)
    {
   delay_ms(20);
   ds1302_read_time();
      disp_reset();
   }
  }
}

楼主:
DS1302.H包括如下
#include "iom16v.h"
/*复位脚*/
#define RST_CLR PORTC &= ~(1 << PC4)/*电平置低*/
#define RST_SET PORTC |= (1 << PC4)/*电平置高*/
#define RST_IN DDRC &= ~(1 << PC4)/*方向输入*/
#define RST_OUT DDRC |= (1 << PC4)/*方向输出*/
/*双向数据*/
#define IO_CLR PORTC &= ~(1 << PC3)/*电平置低*/
#define IO_SET PORTC |= (1 << PC3)/*电平置高*/
#define IO_R PINC & (1 << PC3)/*电平读取*/
#define IO_IN DDRC &= ~(1 << PC3)/*方向输入*/
#define IO_OUT DDRC |= (1 << PC3)/*方向输出*/
/*时钟信号*/
#define SCK_CLR PORTC &= ~(1 << PC2)/*时钟信号*/
#define SCK_SET PORTC |= (1 << PC2)/*电平置高*/
#define SCK_IN DDRC &= ~(1 << PC2)/*方向输入*/
#define SCK_OUT DDRC |= (1 << PC2)/*方向输出*/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unsigned char time_buf[8] = {0x14,0x08,0x09,0x08,0x16,0x15,0x00,0x02};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RST_SET;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IO_OUT;
addr = addr & 0xFE;/*最低位置零*/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_SET;
   }
  else {
   IO_CLR;
   }
  SCK_SET;
  SCK_CLR;
  addr = addr >> 1;
  }

/*写入数据:d*/
IO_OUT;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
   IO_SET;
   }
  else {
   IO_CLR;
   }
  SCK_SET;
  SCK_CLR;
  d = d >> 1;
  }
RST_CLR;     /*停止DS1302总线*/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dat1,dat2 ;
RST_SET;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IO_OUT;
addr = addr | 0x01;/*最低位置高*/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_SET;
   }
  else {
   IO_CLR;
   }
  SCK_SET;
  SCK_CLR;
  addr = addr >> 1;
  }

/*输出数据:temp*/
IO_IN;
for (i = 0; i < 8; i ++) {
  temp = temp >> 1;
  if (IO_R)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SCK_SET;
  SCK_CLR;
  }

RST_CLR;     /*停止DS1302总线*/
/*********原LCD1602中没有的,现自己加上的 **************/
   dat1=temp/16; //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
   dat2=temp%16;
   temp=dat1*10+dat2;
   /**********************/
  return temp;
}
/*向DS302写入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从DS302读出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
/*DS302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_CLR;   /*RST脚置低*/
SCK_CLR;   /*SCK脚置低*/
RST_OUT;   /*RST脚设置为输出*/
SCK_OUT;   /*SCK脚设置为输出*/
}

楼主:
LCD12864.H头文件如下
/************************************************************
  串行连接操作程序
   对外函数列表:
     void LCD_Init( void ); //初始化
     void LCD_PutSt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puts); //写入文本
     void LCD_PutBMP(unsigned char *puts); //写入半屏图片
  void Disp_Img(unsigned const char *img)  //写整屏图片
     void LCD_ClearTXT( void ); //清除文本
     void LCD_ClearBMP( void ); //清除图片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NOP() NOP();NOP()
//以下配置IO管脚
//========================================================*/
#define OUTLCDSCLK() DDRD |= (1<<6) //设置输出
#define SETLCDSCLK() PORTD |= (1<<6) //拉高
#define CLRLCDSCLK() PORTD &=~(1<<6) //拉低
#define SEL_CS()  DDRD |=BIT(3);PORTD |=BIT(3) //片选拉高
#define CLR_CS()  DDRD |=BIT(3);PORTD &= ~BIT(3) //片选拉低
#define OUTLCDSID() DDRD |= (1<<4) //设置输出
#define INLCDSID() DDRD &= ~(1 << 4); PORTD |= (1 << 4) //设置输入
#define SETLCDSID() PORTD |= (1 << 4) //拉高
#define CLRLCDSID() PORTD &= ~(1 << 4) //拉低
#define GETLCDSID() ((PIND & BIT(4)) >> 4) //读IO值
const unsigned char AC_TABLE[]={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第一行汉字位置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第二行汉字位置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第三行汉字位置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第四行汉字位置
};
unsigned char  str2[]="欢迎光临sonsan!!";
unsigned char  str1[]="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维捷登测试架专用延时函数
void DelayKey(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1;i<(uint)(1*143-2);i++) //1为1MHZ
         ;
   }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void LCD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byte)
{
    unsigned char i;
    OUTLCDSCLK();
    OUTLCDSID();
        for(i=0;i<8;i++)
        {
        CLRLCDSCLK();
                Dbyte=Dbyte<<1;        //左移一位
        if (SREG & 1)
            SETLCDSID();
        else
            CLRLCDSID();
        SETLCDSCLK();
                LCDNOP();
        CLRLCDSCLK();
        }
    return;
}
//串口接收一个字节
//仅在读取数据的时候用到
//而读出的数据是一次只能读出4bit的
unsigned char LCD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1,temp2;
        temp1=temp2=0;
    OUTLCDSCLK();
    INLCDSID();
        for(i=0;i<8;i++)
        {
                temp1=temp1<<1;
        CLRLCDSCLK();
        LCDNOP();
                SETLCDSCLK();
        LCDNOP();
                CLRLCDSCLK();
                if(GETLCDSID())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CLRLCDSCLK();
        LCDNOP();
                SETLCDSCLK();
        LCDNOP();
                CLRLCDSCLK();
                if(GETLCDSID())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LCD_CheckBusy( void )
{
        LCDNOP();
    return;
    do   LCD_WriteByte(0xfc);        //11111,RW(1),RS(0),0
        while(0x80&LCD_ReadByte());        //BF(.7)=1 Busy
}
void LCD_WriteCmd( unsigned char Cbyte )
{
        SEL_CS();
        LCD_CheckBusy();
        LCD_WriteByte(0xf8);                 //11111,RW(0),RS(0),0
        LCD_WriteByte(0xf0&Cbyte);        //高四位
  DelayKey(5);
        LCD_WriteByte(0xf0&Cbyte<<4);//低四位(先执行<<)
  DelayKey(5);
        CLR_CS();
}
void LCD_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byte )
{
        SEL_CS();
        LCD_CheckBusy();
        LCD_WriteByte(0xfa);                 //11111,RW(0),RS(1),0
        LCD_WriteByte(0xf0&Dbyte);        //高四位
  DelayKey(5);
        LCD_WriteByte(0xf0&Dbyte<<4);//低四位(先执行<<)
  DelayKey(5);
         CLR_CS();
}
/*显示屏单字符写入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switch (y)
   {
    case 0:
        LCD_WriteCmd(0x80 + x);
           break;
       case 1:
        LCD_WriteCmd(0x90 + x);
           break;
       case 2:
        LCD_WriteCmd(0x88 + x);
           break;
       case 3:
        LCD_WriteCmd(0x98 + x);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WriteData(*data);
}*/
/**********************************************************
;子程序名:void write_single(uchar y,uchar x,uchar *p)
;功    能:写单个字符
;说    明:直接调用
;调    用:write_single(uchar y,uchar x,uchar *p)
;**********************************************************/
void write_single(uchar y,uchar x,uchar *p)
{
switch (y)
{
   case 1:LCD_WriteCmd(0x80+x-1);break;
   case 2:LCD_WriteCmd(0x90+x-1);break;
   case 3:LCD_WriteCmd(0x88+x-1);break;
   case 4:LCD_WriteCmd(0x98+x-1);break;
   default:break;
}
LCD_WriteData(*p);
}

unsigned char LCD_ReadData( void )
{
        LCD_CheckBusy();
        LCD_WriteByte(0xfe);                 //11111,RW(1),RS(1),0
        return LCD_ReadByte();
}
void LCD_Init( void )
{
        DelayKey(2);
        LCD_WriteCmd(0x30);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DelayKey(2);
  LCD_WriteCmd(0x30);        //8BitMCU
  DelayKey(5);
  LCD_WriteCmd(0x0C);        //显示ON,游标OFF,游标位反白OFF
  DelayKey(5);
        LCD_WriteCmd(0x01);        //清屏,AC归0
  DelayKey(5);
        LCD_WriteCmd(0x02);        // AC归0,不改变DDRAM内容
  DelayKey(5);
         LCD_WriteCmd(0x06);        //写入时,游标右移动
   DelayKey(2);
        //LCD_WriteCmd(0x80);
}
//文本区清RAM函数
void LCD_ClearTXT( void )
{
        unsigned char i;
        LCD_WriteCmd(0x30);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DelayKey(5);
        LCD_WriteCmd(0x80);        //AC归起始位
  DelayKey(5);
        for(i=0;i<64;i++)
        LCD_WriteData(0x20);
}
//图形区和文本区显示在两个不同的RAM区
//图形区清RAM函数
void LCD_ClearBMP( void )
{
        unsigned char i,j;
        LCD_WriteCmd(0x34);        //8Bit扩充指令集,即使是36H也要写两次
        LCD_WriteCmd(0x36);        //绘图ON,基本指令集里面36H不能开绘图
        for(i=0;i<32;i++)                 //12864实际为256x32
        {
                LCD_WriteCmd(0x80|i);        //行位置
                LCD_WriteCmd(0x80);        //列位置
                for(j=0;j<32;j++)                 //256/8=32 byte
                        LCD_WriteData(0);
        }
}
void LCD_PutSt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puts)
{
        LCD_WriteCmd(0x30);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LCD_WriteCmd(AC_TABLE[8*row+col]);        //起始位置
        while(*puts != '\0')        //判断字符串是否显示完毕
        {
                if(col==8)                 //判断换行
                {                 //若不判断,则自动从第一行到第三行
                         col=0;
                         row++;
                }
                if(row==4) row=0;        //一屏显示完,回到屏左上角
                LCD_WriteCmd(AC_TABLE[8*row+col]);
                LCD_WriteData(*puts);        //一个汉字要写两次
                puts++;
                if (*puts != '\0')
                {
                        LCD_WriteData(*puts);
      puts++;
                }else{break;}
                col++;
        }
}
void LCD_PutBMP(unsigned const char *puts)  //必须加const 只能写上下半屏相同的图片
{
        unsigned int x=0;
        unsigned char i,j;
        LCD_WriteCmd(0x34);        //8Bit扩充指令集,即使是36H也要写两次
        LCD_WriteCmd(0x36);        //绘图ON,基本指令集里面36H不能开绘图
        for(i=0;i<32;i++)                 //12864实际为256x32
        {
                LCD_WriteCmd(0x80|i);        //行位置
                LCD_WriteCmd(0x80);        //列位置
                for(j=0;j<32;j++)        //256/8=32 byte
                {                 //列位置每行自动增加
                         LCD_WriteData(puts[x]);
       x++;
                }
        }
}

void Disp_Img(unsigned const char *img)  //写整屏图片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i;
       for(i=0;i<9;i+=8)
       for(y=0;y<32;y++)/*原来 为 y<26 ,上下两个半屏不能正常对接显示,导致显示的图片中间有空隙*/
         for(x=0;x<8;x++)
         { LCD_WriteCmd(0x36);//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     //列地址
            LCD_WriteCmd(0x30);
            LCD_WriteData(img[j++]);
            LCD_WriteData(img[j++]);
         }

}

//维捷登测试用点阵显示
void DisplayDots(unsigned char DotByte)
{
     unsigned char i,j;
     LCD_WriteCmd(0x34);      //8Bit扩充指令集,即使是36H也要写两次
     LCD_WriteCmd(0x36);      //绘图ON,基本指令集里面36H不能开绘图
     for(i=0;i<32;i++)            //12864实际为256x32
     {
           LCD_WriteCmd(0x80|i);      //行位置
           LCD_WriteCmd(0x80);      //列位置
           for(j=0;j<32;j++)      //256/8=32 byte
           {            //列位置每行自动增加
                 LCD_WriteData(DotByte);
           }
           DotByte=~DotByte;
     }
}

//********************************************************//
//***** 转换的文件:E:\!Program\!BmpSample\25632.bmp
//***** 源图形宽度 * 高度:256 * 32
//***** 调整后宽度 * 高度:256 * 32
//***** 字模格式:横向取模,冗余模式,字节正序,正色取模,
//***** 点阵转换时间:2005/03/ 2   16:4:32
//***** 位图点阵占用1024字节
//********************************************************//
flash  unsigned char bmp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8,0x00,0x00,0x1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D,0xC0,0x07,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07,0x0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00,0x06,0x00,0x00,0x00,0x00,0x00,
...
};
#pragma data:data      //设置回到数据存储器区

网友A(2016-01-23):
可以告诉我哪些对应具体lcd的口,么

网友B(2016-04-29):
硬件接线怎以连呀?

网友C(2016-11-09):
不错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