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串口中断接收HAO三个字符,如果接收成功,PB0-PB7轮流点亮一次,并返回OK\r\n。如果

楼主:
//接收3个字或者更多字符错误就返回ERR\r\n.使用1MHz内部RC震荡。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0;
uchar REC_count;
uchar Receive_Data2[3]={'0','0','0'};
//uchar REC_count=0;
void delay_ms(uint i)
{
uint j,k;
for(k=0;k<i;k++)
{
for(j=0;j<3000;j++);
{
NOP();
}
}
}
//发送子函数
void USART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
{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
while ( !( UCSRA & (1<<UDRE)) );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
UDR = data;
}
//USART初始化子函数
void USART_init()
{
UCSRB = 0x00; /*允许接收和发送*/
UCSRA = 0x02; /*倍速*/
UCSRC = 0x86; /*8位数据*/
UBRRL = 12; /*9600*/
UBRRH = 0x00;
UCSRB = 0x98; /*允许接收和发送*/
}
//串口接收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RXC:12
void USART_RXC(void)
{
uchar sreg;
sreg=SREG;
Receive_Data2[REC_count]=UDR;
REC_count++;
if(REC_count==3)
{
flag=2;
REC_count=0;
}
SREG=sreg;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Receive_Data1[3]={'H','A','O'};
DDRA=0x00;
PORTA=0xFF;
DDRB=0xFF;
PORTB=0xFF;
DDRD=0xFF;
PORTD=0xFF;
CLI();
USART_init();
SEI();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1: //接收成功后的状态
for(i=0;i<8;i++)
{
PORTB=~(1<<i);
delay_ms(50);
flag=0;
}
break;
case 2: //判断接收的字符是否正确
for(i=0;i<3;i++)
{
if(Receive_Data1[ i]!=Receive_Data2)
break;
}
if(i==3)
{
USART_Transmit('O' );//接收成功发送OK\r\n
USART_Transmit('K' );
USART_Transmit('\r' );
USART_Transmit('\n' );
flag=1;
}
else
{
flag=0;
USART_Transmit('E' );
USART_Transmit('R' );
USART_Transmit('R' );
USART_Transmit('\r' );
USART_Transmit('\n' );
}
REC_count=0;
break;
default: //没有接收或者接收错误后的操作
PORTB=0xFF;
delay_ms(50);
PORTB=0x00;
delay_ms(50);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