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接口控制LED灯

楼主(2015-06-13):
                                                                                                  1、串口以查询方式接收数据,并分别将数据显示的PB口和返回。
2、内部1 M晶振,程序采用单任务方式,软件延时。
3、进行此实验请插上JP1的所有8个短路块,JP7(LED_EN)短路块。
4、通过此实验,可以对串口通信有个初步认识。
    5、从JATG上拔下线,连载COM1口上,也就是AVRISP 的COM2口边上那个,具体可看说明书
AVR  mega16学习板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A = 0x02;  /*倍速*/
UCSRB = 0x18;  /*允许接收和发送*/
UCSRC = 0x06;  /*8位数据*/
UBRRH = 0x00;
UBRRL = 12;  /*9600*/
}
/*数据发送,查询方式*/
void U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i) {
while (!(UCSRA & (1<<UDRE)));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UDR = i;    /* 发送数据*/
//while(!(USR&0x20));
/* start transmittion many datas */
while(!(UCSRA&0x40));/*判断TXC是否发完*/
UCSRA|=0x40;//关TXC

}
/*数据接收,查询方式*/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 void ) {
while (!(UCSRA & (1<<RXC)));  /* 等待接收数据*/
return UDR;    /* 获取并返回数据*/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DRA = 0x00;    /*方向输入*/
PORTA = 0xFF;    /*打开上拉*/
DDRB = 0xFF;    /*方向输出*/
PORTB = 0xFF;    /*电平设置*/
DDRC = 0x00;
PORTC = 0xFF;
DDRD = 0x02;
PORTD = 0xFF;
Uart_Init();
   SEI();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1) {

  temp = Uart_Receive();  /*等待接收数据*/

  if  (temp== 0x6E )    // n
  {PORTB = 0xfe; }    /*显示低电平有效*/
  if (temp== 0x66)    //f 利用scomv21串口助手 发送f 后得到十六进制数0x66
    {PORTB = 0xff;}

  if  (temp== 0x65 )    // e
  {PORTB = 0xfd; }    /*显示低电平有效*/

  Uart_Transmit(temp);  /*发送收到的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