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型电源模块解析(BL0418-29B)

楼主(2015-06-14):
昨天修一彩电,检测电源工作不正常。主电源147v略高,行电路工作不正常。打算换一个万能型电源模块修复原机电源。选用的是湘大华鑫万能型电源模块(BL0418-29B),但是长时间未用竟不知怎么使用了,结果安装后试机竟使故障扩大了,又烧毁一只音频功放块,非常郁闷!
今天上网查找电源模块的电路图没有找到 ,于是跑电路手绘了一张电路图。工作不能白干写下来与大家分享分享。
这种电源模块是专门针对彩电开关电源损坏设计,由于彩电品牌众多,原机开关电源电路不尽相同,如果电源损坏,查找故障费时费力,并且由于开关电源输入电压高220v,维修时非常危险。用这种电源模块不需了解原机电源电路,只需保留开关变压器和防浪涌电路。十多分钟就能修好电源,是维修人员的首选。
上手绘电路图。

此电路并不复杂,所用PWM震荡芯片是UC3842。一款很经典成熟的电源管理芯片。管脚定义如下:
1.补偿   2.电压反馈   3.电流取样   4.RT/CT   5.地   6.输出   7.VCC   8.Vref
由于此模块高度独立,尽量减少与原电路的接口,所以uc3842的供电没有取用开关变压器的震荡绕组,而是直接使用了一只小变压器T1给uc3842供电,这也是这个模块接线简单使用范围宽的原因。
c7、c8、R9、8脚和4脚电路决定pwm周期。8脚输出标准5v电压,R9和C8组成RC震荡器决定PWM震荡周期输入至4脚。
1脚和2脚为压控占空比调节,如果1脚灰线拉低,uc3842停止震荡实现遥控关机。调节电位器RT1的分压值调节2脚的电压,实现PWM的占空比调节,从而控制开关变压器的电压输出。
6脚是PWM 输出控制开关管工作,开关管的E极通过R8至3脚反馈电流信号,实现闭环控制及电路保护。
7脚电源的供电,当刚加入电压220v时,uc3842的供电时通过电阻R1和c5提供,由R1限流对c5充电,等c5电压上升到16v时,uc3842满足工作条件,启动工作。等启动后与T1提供的电压经过D1整流,D3和三极管稳压扩流,给uc3842供电。
红线接在开关变压器初级的输出端,黑线分两种接法,并联型的开关电源接在电源地上,串联型的需要接在原功率管E极上。灰线接在光耦的阳极,实现遥控开关机(可不用接)。另外注意调试时电位器一定要逆时针旋到底(输出电压最小),并且用假负债试机。

网友A(2016-07-24):
你好,请问假负载用什么可以代替,怎么接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