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dj13B-a95d豆浆机 打豆浆一半就报警停止工作 维修了7天,必须写下来

楼主(2015-06-14):
    上星期接了一台豆浆机,“九阳dj13B-a95d”。机主说是打豆浆一半就报警停止工作。上电测试故障时有时无,有时可正常完成打浆工序。初认为是豆浆机水位传感器有锈蚀或接触不良,开机检查水位传感器连接可靠,用砂纸打磨机头水位传感器探针。整理完毕开机检测,打一锅豆浆试机,故障消失,确定维修成功,后交付机主使用。
    第二天,机主携机又找上门来,说故障依旧。随后试机确实还是打一半报警,那故障点在哪里呢?我想到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失灵了呢,打开机壳检测,电阻值在100k左右,用打火机加温,电阻值随温度升高减小。也正常啊,查了一下午也没发现损坏的器件,一直也没找到为什么报警的原因。维修告一段落。
    第三天又接了一台豆浆机,巧了型号和这台一样。故障是打浆不停,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在继电器驱动电路上,后更换一驱动三极管修复成功。修好后没通知机主来取,我打算用这台的配件查出上一台的故障,然后我就把主板倒过去试机 ,更换主板后故障依旧,说明不是主板的故障。后又更换温度传感器,故障仍然没变化。干脆连一整套机芯都换上吧,这样总该行了吧!我自信满满给它来了个“乾坤大挪移”等待一个“已知”的结果出现。可是竟然还是故障依旧。这回我是怕了它了,修了不少豆浆机了,还没见这么古怪的故障。一生气让它一边凉快去吧!连机壳都没合就让我把它扔到角落里去了。
   昨天,机主又来了,问我修完了吗。这好几天我都不愿再去碰它,今天没办法不得不硬着头皮再次把它拾回来。上次我已经把机芯换了,故障依旧,这说明故障根本不在电路上,是机械故障吗?但是豆浆机除了转动也没什么机械可言啊。无从下手,也没有头绪。再打一锅试试看吧,我又加水加豆上电试机,20分钟后不出所料又报警了。我已经被打击的没脾气了,掀开机头准备开机再检查一次。忽然发现,打出的豆浆都沉淀发清,豆子都没打很碎。原来是这样啊:豆浆机在加热过程中,等待煮沸的豆浆沫没过溢出传感器。溢出传感器通过豆浆沫导电感知水位变化,控制加热器的的通断和加热周期循环。由于豆子没打碎,就不会产生豆浆沫,等豆浆机执行完制浆全过程后一次也没有检测到水位变化,也就是说本次制浆不成功。所以报警告诉用户----“制浆失败”。豁然开朗那肯定使电机和刀片的事,拆出电机单独加电测试,发现了问题:电机外观上挺好,转速也没太大差距,电机的扭矩力变小了。
   不费这么多周折,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种故障情况。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B:
实践出真知,果然不错

网友C(2016-03-20):
不正常总有原因的

网友D:
兄弟谢谢了要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E(2016-04-21):
刀片的弧度很有讲究,多注意!

网友F(2016-05-24):
实践出真知,果然不

网友G:
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H(2016-12-04):
楼主这个问题是换刀片还是换电机呀..我的机子和你说的问题一样

网友I:
找出原因就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J(2017-03-09):
成功就在一瞬间!

网友K(2017-08-22):
电路没问题,肯定得往其他方面想

网友L(2017-09-23):
电机的扭矩变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最后如何修复的?楼主若能再讲解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M(2017-11-25):
扭矩变小一般是电机有杂物阻塞了机械运行动力,设计的都 知道这个

网友M:
清洗后凉干打上油就行了

网友N:
不容易啊,总算解决问题了。

网友O:
我家的豆浆机出了类似故障,学习了

网友P(2019-07-21):
这个检测是听声音应该能听出来吧,豆子打不碎,转速肯定慢对吧?

网友Q:
经验所得,值得收藏!

网友R:
这个实例告诉我检修要先搞明白逻辑关系。至少由简到繁先关心一下外围。

网友S(2022-11-25):
值得好好研究的疑难杂症

网友T:
功夫不负有心人,问题总算解决了

网友U:
检查一下电机转速

网友V:
电机的问题,单项电机难道不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W:
值得参考,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单片机用的温度传感器材料很关键的。

网友X(2023-08-03):
高,思路好,佩服

网友Y(2023-10-27):
为修这个多打了多少豆浆

网友Z(2023-11-28):
还好有一个同样机型的机器,可以用替换法测试,多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AA(2025-10-08):
最近电路微电流测试遇到了和楼主类似的问题,问题没找到也是使用排除法正在查找中,突然有点感同身受了,特别是感觉问题好像找不到的时候哈哈哈,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