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GPSMC数据包截获程序

楼主(2015-06-14):
本程序是GPS的GPSMC数据包的截获程序,没有加入解算程序,只对GPS数据包进行了截获,通过实验,数据包的截获没有错误,以后再加入数据包解算程序就是小菜一碟哩,数据包存到内存中,想什么时候解救什么时候接,爽,随时可以更新数据包内容,方便的控制,在程序中任意时间都可以进行数据获取!!!!
王均伟

与无锡第五项目部工棚!

uint8_t numb=0; /*解包算法变量*/
uint8_t wr_tab_start=0; /*这个变量尤其重要,当他=0时是截获GPS中的GPSMC包=1是截获成功开始把数据写入内存,=2是数据接收完毕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uint8_t tab[59];/*GPSMC数据包有效长度*/
uint8_t counter=0; /*counter是数据计数器*/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if(wr_tab_start==0)
    {
  switch (numb){

       case 0:if(SBUF==0x24){numb=1;P0=0;}else {numb=0;};break;
      case 1:if(SBUF==0x47){numb=2;P0=2;}else {numb=0;}break;
       case 2:if(SBUF==0x50){numb=3;P0=4;}else {numb=0;}break;
       case 3:if(SBUF==0x52){numb=4;P0=8;}else {numb=0;}break;
       case 4:if(SBUF==0x4D){numb=5;P0=0x20;}else {numb=0;}break;
      case 5:if(SBUF==0x43){numb=6;P0=0x40;}else {numb=0;}break;
      case 6:if(SBUF==0x2C){ counter=0;wr_tab_start=1;numb=0;P0=0x80;}break;

              }
      }
   else if(wr_tab_start==1)
   {
     P0=counter;

     tab[counter]=SBUF;
     counter++;

  if(counter==60)
                  {
                wr_tab_start=2;

                  }
        //add your code here!
              }
    else
        TI = 0;
}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uint8_t i;
InitUART();
while(1)
   {
   if(wr_tab_start==2)
   {

     for(i=0;i<60;i++)
   {

     SendOneByte(tab[i]);

   }
   /*此处可以进行包处理,解包和数据的显示
   令wr_tab_start=0;表示接收下一个包

   */

      wr_tab_start=3;

   }
   }
}

楼主:
GPS接收数据,坐标在液晶显示

#include "main.h"
#include "12864.h"

uint8_t numb=0; /*解包算法变量*/
uint8_t wr_tab_start=0; /*这个变量尤其重要,当他=0时是截获GPS中的GPSMC包=1是截获成功开始把数据写入内存,=2是数据接收完毕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uint8_t tab[59];/*GPSMC数据包有效长度*/
uint8_t counter=0; /*counter是数据计数器*/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if(wr_tab_start==0)
    {
  switch (numb){

       case 0:if(SBUF==0x24){numb=1;P0=0;}else {numb=0;};break;
      case 1:if(SBUF==0x47){numb=2;P0=2;}else {numb=0;}break;
       case 2:if(SBUF==0x50){numb=3;P0=4;}else {numb=0;}break;
       case 3:if(SBUF==0x52){numb=4;P0=8;}else {numb=0;}break;
       case 4:if(SBUF==0x4D){numb=5;P0=0x20;}else {numb=0;}break;
      case 5:if(SBUF==0x43){numb=6;P0=0x40;}else {numb=0;}break;
      case 6:if(SBUF==0x2C){ counter=0;wr_tab_start=1;numb=0;P0=0x80;}break;

              }

      }
   else if(wr_tab_start==1)
   {

     P0=counter;

     tab[counter]=SBUF;
     counter++;

  if(counter==60)
                  {
                wr_tab_start=2;

                  }
        //add your code here!
              }
    else
        TI = 0;
}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uint8_t i;

      reset=0;
    delay();
    reset=1;   //复位12864
    delay40ms();

  writectrl(0x01);//DDRAM的AC计数器清零

   delay4_6ms();

   writectrl(0x02);//AC清零,游标到开头为之

  delay4_6ms();

   writectrl(0x0f);//游标开,整体显示开,游标位置开

  delay4_6ms();

    writectrl((0x80));//写汉字显示地址 DDRAM说白了就是那个你在那里显示这个汉子从第一行到第四行80H-9FH,一共32个汉子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J经度
  writedate(0xC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1));// //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0xB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8));////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0xD7);  //数据写入FFH   //显示W
  delay4_6ms();

  writectrl((0x89));////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0xB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90));////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0xD3);  //数据写入FFH   //显示S
  delay4_6ms();

  writectrl((0x91));////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0xB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98));////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0xD4);  //数据写入FFH   //显示T
  delay4_6ms();

  writectrl((0x99));////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0xB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以上是固定不变的////////////////////////////////////////////////
/////////////////以上是固定不变的////////////////////////////////////////////////
InitUART();
////////////////////以上是液晶设置,以下是显示地址设置

while(1)
   {
   if(wr_tab_start==2)
   {

     time->hou1=tab[0];
     time->hou2=tab[1];
     time->min1=tab[2];
     time->min2=tab[3];
     time->sec1=tab[4];
     time->sec2=tab[5];

   /*此处可以进行包处理,解包和数据的显示
   令wr_tab_start=0;表示接收下一个包

   */

   EA=0;
    //////////数据有效为/////////////////////////
     writectrl((0x92));///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1]);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

    writectrl((0x82));///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6]);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tab[27]);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3));//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8]);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tab[29]);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4));///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30]);  //数据写入FFH
            //显示: ,
  writedate(tab[31]);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5));///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32]);  //数据写入FFH
          //显示: ,
  writedate(tab[33]);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6));///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34]);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显示: ,
  writedate(tab[35]);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7));///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37]);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以上是经度显示行,以下是纬度显示行*/

    writectrl((0x8A));//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3]);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度”
  writedate(tab[14]);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B));////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5]);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分”
  writedate(tab[16]);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C));////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7]);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秒”
  writedate(tab[18]);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D));////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9]);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分”
  writedate(tab[20]);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E));////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1]);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秒”
  writedate(tab[22]);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F));////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4]);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
   writectrl((0x9A));///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0]);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tab[1]);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9B));//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tab[3]);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9C));///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4]);  //数据写入FFH
            //显示: ,
  writedate(tab[5]);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EA=1;
      wr_tab_start=0;

   }

   }

}

12864.c

#include"12864.h"

void delay4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9us
{
    unsigned char ad,bd,cd;
    for(cd=11;cd>0;cd--)
        for(bd=124;bd>0;bd--)
            for(ad=12;ad>0;ad--);
}
void delay4_6ms()//
{
unsigned char av,bv;
    for(bv=12;bv>0;bv--)
        for(av=175;av>0;av--);

}
void delay(void)
{
     ;;;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a)//写数据
{

   delay4_6ms();
      rs=1;
    delay();
    rw=0;
   delay();
   e=1;
   delay();

   P0=a;

delay();
e=0;
delay();

}

void writectrl(unsigned char ds)//写指令
{
  rs=0;
   delay();
    rw=0;
  delay();
   e=1;
   delay();
P0=ds;
delay();
e=0;
   delay();

}

楼主:
GPS改进后的程序,时差补偿,搜索到卫星报警
#include "12864.h"
#include"main.h"

sbit reset=P1^5;
sbit bell=P1^7;
unsigned char numb=0; /*解包算法变量*/
unsigned char wr_tab_start=0; /*这个变量尤其重要,当他=0时是截获GPS中的GPSMC包=1是截获成功开始把数据写入内存,=2是数据接收完毕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unsigned char counter=0; /*counter是数据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ab[59];/*GPSMC数据包有效长度*/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if(wr_tab_start==0)
    {
  switch (numb){

       case 0:if(SBUF==0x24){numb=1;P0=0;}else {numb=0;};break;
      case 1:if(SBUF==0x47){numb=2;P0=2;}else {numb=0;}break;
       case 2:if(SBUF==0x50){numb=3;P0=4;}else {numb=0;}break;
       case 3:if(SBUF==0x52){numb=4;P0=8;}else {numb=0;}break;
       case 4:if(SBUF==0x4D){numb=5;P0=0x20;}else {numb=0;}break;
      case 5:if(SBUF==0x43){numb=6;P0=0x40;}else {numb=0;}break;
      case 6:if(SBUF==0x2C){ counter=0;wr_tab_start=1;numb=0;P0=0x80;}break;

              }

      }
   else if(wr_tab_start==1)
   {

     P0=counter;

     tab[counter]=SBUF;
     counter++;

  if(counter==60)
                  {
                wr_tab_start=2;

                  }
                      }
    else
        TI = 0;
}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hour1,hour2,hour;

   reset=0;
    delay();
    reset=1;   //复位12864
    delay40ms();
   init12864set();//进行初始化液晶屏的固定的图标符号

////////////////////以上是液晶设置,以下是显示地址设置

   InitUART();

while(1)
   {
   if(wr_tab_start==2)
   {

   /*此处可以进行包处理,解包和数据的显示
   令wr_tab_start=0;表示接收下一个包

   */

   EA=0;//开中断
            _data_mode();//在液晶上显示数据状态,A有效,V无效

     switch (tab[1]){
        /*各位把字符数据转换10进制*/
       case 0x30:hour1=0;break;
      case 0x31:hour1=1;break;
       case 0x32:hour1=2;break;
       case 0x33:hour1=3;break;
       case 0x34:hour1=4;break;
      case 0x35:hour1=5;break;
      case 0x36:hour1=6;break;
      case 0x37:hour1=7;break;
      case 0x38:hour1=8;break;
      case 0x39:hour1=9;break;
      }

   switch (tab[0]){
        /*十位把字符数据转换10进制*/
       case 0x30:hour2=0;break;
      case 0x31:hour2=1;break;
       case 0x32:hour2=2;break;
      }
      hour2=hour2*10;
    hour=hour2+hour1;

       switch (hour){
        /*查表得出小时数*/
       case 0 :tab[0]=0x30;tab[1]=0x38;break;
      case 1 :tab[0]=0x30;tab[1]=0x39;break;
       case 2 :tab[0]=0x31;tab[1]=0x30;break;
      case 3 :tab[0]=0x31;tab[1]=0x31;break;
      case 4 :tab[0]=0x31;tab[1]=0x32;break;
       case 5 :tab[0]=0x31;tab[1]=0x33;break;
      case 6 :tab[0]=0x31;tab[1]=0x34;break;
      case 7 :tab[0]=0x31;tab[1]=0x35;break;
       case 8 :tab[0]=0x31;tab[1]=0x36;break;
      case 9 :tab[0]=0x31;tab[1]=0x37;break;
      case 10:tab[0]=0x31;tab[1]=0x38;break;
       case 11:tab[0]=0x31;tab[1]=0x39;break;
      case 12:tab[0]=0x32;tab[1]=0x30;break;
      case 13:tab[0]=0x32;tab[1]=0x31;break;
       case 14:tab[0]=0x32;tab[1]=0x32;break;
      case 15:tab[0]=0x32;tab[1]=0x33;break;
      case 16:tab[0]=0x30;tab[1]=0x30;break;
       case 17:tab[0]=0x30;tab[1]=0x31;break;
      case 18:tab[0]=0x30;tab[1]=0x32;break;
      case 19:tab[0]=0x30;tab[1]=0x33;break;
       case 20:tab[0]=0x30;tab[1]=0x34;break;
      case 21:tab[0]=0x30;tab[1]=0x35;break;
      case 22:tab[0]=0x30;tab[1]=0x36;break;
       case 23:tab[0]=0x30;tab[1]=0x37;break;

      }

     writectrl((0x9A));///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0]);  //数据写入FFH
             //小时显示
  writedate(tab[1]);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9B));//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  //数据写入FFH
           //分钟显示:
  writedate(tab[3]);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9C));///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4]);  //数据写入FFH
            //秒显示: ,
  writedate(tab[5]);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if(0x41==tab[11])//如果卫星数据有效则进行写液晶的经纬度坐标
   {
//////////////////////////////////////////

      bell=0;
     delay40ms();  //蜂鸣器
     delay40ms();
     bell=1;

   longitude_display();//经度显示

/*以上是经度显示行,以下是纬度显示行*/

        latitude_display();//纬度显示

   ////////////////////////////////////////////////////
     }

     EA=1;//开中断
      wr_tab_start=0;

   }

   }

}

void init12864set()
{

  writectrl(0x01);//DDRAM的AC计数器清零

   delay4_6ms();

   writectrl(0x02);//AC清零,游标到开头为之

  delay4_6ms();

   writectrl(0x0C);//整体显示开

  delay4_6ms();

    writectrl((0x80));//写汉字显示地址 DDRAM说白了就是那个你在那里显示这个汉子从第一行到第四行80H-9FH,一共32个汉子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J经度
  writedate(0xC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1));// //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0xB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8));////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0xD7);  //数据写入FFH   //显示W
  delay4_6ms();

  writectrl((0x89));////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0xB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90));////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0xD3);  //数据写入FFH   //显示S
  delay4_6ms();

  writectrl((0x91));////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0xB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98));////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0xD4);  //数据写入FFH   //显示T
  delay4_6ms();

  writectrl((0x99));////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0xA3);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0xBA);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以上是固定不变的////////////////////////////////////////////////
/////////////////以上是固定不变的////////////////////////////////////////////////

}
/*数据标志位,A表示数据有效V表示数据无效*/
void   _data_mode()
{

    //////////数据有效为/////////////////////////
     writectrl((0x92));///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1]);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
/*经度显示*/
void longitude_display()
{

writectrl((0x82));///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5]);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tab[26]);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3));//写地址
    delay4_6ms();
               //j经度

  writedate(tab[27]);  //数据写入FFH
           //显示:
  writedate(tab[28]);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4));///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9]);  //数据写入FFH
            //显示: ,
  writedate(tab[30]);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5));///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31]);  //数据写入FFH
          //显示: ,
  writedate(tab[32]);  //数据写入FFH        //经度
  delay4_6ms();
    writectrl((0x86));///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33]);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显示: ,
  writedate(tab[34]);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7));///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35]);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tab[36]);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

/*纬度在液晶上的显示*/
void latitude_display()
{

    writectrl((0x8A));//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3]);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度”
  writedate(tab[14]);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纬度
   writectrl((0x8B));////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5]);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分”
  writedate(tab[16]);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C));////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7]);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秒”
  writedate(tab[18]);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D));////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19]);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分”
  writedate(tab[20]);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E));////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1]);  //数据写入FFH
        //纬度的“秒”             //纬度
  writedate(tab[22]);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writectrl((0x8F));////写地址
   delay4_6ms();

   writedate(tab[23]);  //数据写入FFH
  writedate(tab[24]);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

12864.c

#include"12864.h"

void delay4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9us
{
    unsigned char ad,bd,cd;
    for(cd=11;cd>0;cd--)
        for(bd=124;bd>0;bd--)
            for(ad=12;ad>0;ad--);
}
void delay4_6ms()//
{
unsigned char av,bv;
    for(bv=12;bv>0;bv--)
        for(av=175;av>0;av--);

}
void delay(void)
{
     ;;;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a)//写数据
{

   delay4_6ms();
      rs=1;
    delay();
    rw=0;
   delay();
   e=1;
   delay();

   P0=a;

delay();
e=0;
delay();

}

void writectrl(unsigned char ds)//写指令
{
  rs=0;
   delay();
    rw=0;
  delay();
   e=1;
   delay();
P0=ds;
delay();
e=0;
   de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