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OV7670摄像头的数据采集问题程序 图像发白,模糊

楼主(2015-06-14):
摄像头快一个半月了,今天终于有了重大的进展,终于把图像搞出来了,可是图像是发白,模糊,我初步估计是数据lost ,所以还要继续努力!
加油吧

江苏无锡市第五项目部临时工
主程序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记住自己做完头文件别忘了在左上角的品字形图标的C/C++里设置一下include选项奥,负责要出错的*/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nt main(void)
{

   uint32_t numb;
   uint16_t date1,date2;
   init_STM32(); //开机初始化

  // my_send_byte(0x00);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1);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2);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3); //发送一个字节

  CLK_init_ON();//开启PA8的输出时钟8MHZ
LCD9328_init();//9328初始化
    SCCB_IIC_INIT();//IIC初始化函数

   delay1ms(20);

init_OV7670_POWER_UP();//0V7670的初始化寄存器设置
     delay1ms(10);
      // wrOV7670Reg(0x40, 0xd0);
    write_ov7670_sccb_twi(0x17, 0x16);
    write_ov7670_sccb_twi(0x18, 0x04);
    write_ov7670_sccb_twi(0x19, 0x02);
    write_ov7670_sccb_twi(0x1A, 0x7B);
    write_ov7670_sccb_twi(0x32, 0x40);
    write_ov7670_sccb_twi(0x03, 0x0a);
  //  wrOV7670Reg(0x3E, 0x1A);

    write_ov7670_sccb_twi(0x70, 0x3A);
    write_ov7670_sccb_twi(0x71, 0x35);
    write_ov7670_sccb_twi(0x72, 0x11);
    write_ov7670_sccb_twi(0x73, 0xF9);
    write_ov7670_sccb_twi(0xA2, 0x02);
   delay1ms(10);

  CLR_CS;
  CLR_RS;
  SET_RD;
  CLR_WR;
  GPIOE->ODR=0x0022;//GPIO_Write(GPIOE, reg);// //写入命令
  SET_WR;
  SET_RS;

SET_FIFO_WE;
   CLR_FIFO_WRST; //复位写地址为0
delay1us(40);
SET_FIFO_WRST;//初始化完毕,将从0地址开始
CLR_FIFO_WE;//关闭写FIFO使能

     CLR_FIFO_CS;//使能读
  CLR_FIFO_RD;  //RCK时钟拉低
CLR_FIFO_RRST; //度地址复位
SET_FIFO_RD;//RCK拉高
CLR_FIFO_RD;  //RCK拉低
SET_FIFO_RD;  //RCK拉高
CLR_FIFO_RD;
SET_FIFO_RD;  //RCK拉高
CLR_FIFO_RD;
CLR_FIFO_RD;
    SET_FIFO_RD;  //RCK拉
    delay1us(2);
SET_FIFO_RRST; //拉高复位结束

//SET_FIFO_CS;//关闭能读

    //  SET_FIFO_WE;//开启写FIFO使能

my_EXTI_int();//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vsync_counter==2)
    {
       EXTI->IMR=0;
      NVIC->ISER[0]=0;

    for(numb=76800;numb;numb--)
       {
      CLR_FIFO_RD;
      SET_FIFO_RD;
                   date1=GPIOA->IDR;
           date1<<=8;

        CLR_FIFO_RD;
      SET_FIFO_RD;

      date2=GPIOA->IDR;

      GPIOE->ODR=((date1&0xff00)|(date2&0x00ff));
      CLR_WR;
                     SET_WR;

        }

       CLR_FIFO_RRST;    //读指针复位
    CLR_FIFO_RD;
    SET_FIFO_RD;
    CLR_FIFO_RD;
    SET_FIFO_RD;
       SET_FIFO_RRST;

   CLR_FIFO_WRST;
       delay1us(2);
   SET_FIFO_WRST;
   vsync_counter = 0;
    EXTI->IMR=0x00000001;
         NVIC->ISER[0]=0x00000040;

    }

      }

}
void init_STM32()
{
   delay1ms(10000);
          mysys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GPIOD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E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AFIO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使能IIC1时钟

  /* LED8-11设置为指示灯,设置为输出推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IIC总线的 PB10 and PB11 in 开楼复用输出 mode */ //I2C的两条总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D口用于控制LCD的控制总线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E口用于控制LCD的为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A口的低8位用于控制7670的数据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422B的操作设置,设置为输出推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Pin_14|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初始化*/
  //my_USART_init();

}

void mysysinit()//系统初始化程序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说明标志位
RCC_DeInit();//所有外设全部缺省设置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启动成功
{
/*这两条FLASH指令必须加上,不知为啥?不加上就运行几秒后出错,参照系统初始化*/
/* Enable Th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FLASH缓存开启
/* Configure the Latency cycle: Set 2 Latency cycles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这些位表示SYSCLK(系统时钟)周期与闪存访问时间的比例,为010:两个等待状态,当 48MHz < SYSCLK ≤ 72MHz
/*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72MHz using HSE (8MHz) as entry clock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外部时钟为8M,PLL的输入时钟=8MHZ,倍频系数9,

/* Configure HCLK such as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了啦AHB分频器的分频系数=1,即HCLK=SYSCLK=72MHZ
/* Configure PCLK1 such as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了APB1外设的时钟频率最大是36M这里是APB1的分频器设为2,PCLK1=HCLK/2=72/2=36MHZ正好是最大值
/* Configure PCLK2 such as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PLCK2=HCLK=72MHZ,的APB2分频器=1
/* Select the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了SYSCLK的提供者为PLL,频率由上面算出=72MHZ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PLLRDY, DISABLE);//PLL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ERDY,DISABLE);//H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IRDY, DISABLE); //HSI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ERDY, DISABLE); //L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IRDY, DISABLE); //LSI中断关闭

/* PLL clock divided by 1.5 used as USB clock source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设置USB的时钟为=72、1.5=48mhz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设置ADC时钟=PCLK2/2= 36MHZ
/* disable th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外部低速晶振关闭

/*DIS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DISABLE);
/* DISable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Enable the PLL */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 PLL ans system clock config */
}
else
{
/*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中断程序

#include "stm32f10x_it.h"
uint8_t vsync_counter=0;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场中断 PC0
{ EXTI->PR|=0x00000001;
// EXTI->IMR=0;
   vsync_counter++;
     if(2==vsync_counter)
    {
       CLR_FIFO_CS;//使能读
       CLR_FIFO_WE;//禁止写入FIFO数据

    }
    else
    {SET_FIFO_WE;//开启写FIFO使能
    }

   //EXTI->IMR=0x00000001;

}

7670程序

void init_OV7670_POWER_UP()//0V7670的初始化寄存器设置
{
uint16_t  i;

for(i=0;i<176;i++)
{
  write_ov7670_sccb_twi(change_reg[i][0],change_reg[i][1]);

}

/*PA8的MCO时钟输出为关闭,切换到普通IO*/
void CLK_init_OFF(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时钟的输出txz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CFGR&=0xf8ffffff;//RCC_MCOConfig(RCC_MCO_HSE  );//hsi
}
void write_ov7670_sccb_twi(uint8_t add,uint8_t date)
{  uint8_t a;

delay1ms(500);
   I2C1->CR1=1;//开启IIC

//my_send_byte(0x80);
  I2C1->CR1=0x0101;//发送起始位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1);
  delay1ms(1);
//my_send_byte(0x11);
   if(a==0x0001)
   break;

  }//EV5是向下

  I2C1->DR=0x42;//写入地址
  delay1ms(10);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2);
  delay1ms(1);
// my_send_byte(0x22);
   if(a==0x0002)
   break;

  }//EV6ADDR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a=I2C1->SR1;
  a=I2C1->SR2;
//my_send_byte((I2C1->SR1));
//my_send_byte((I2C1->SR2)); //必须读SR1

  I2C1->DR=add;//写入寄存地址

   while(1)
  { a=I2C1->SR1;
    a=(a&0x0080);
  delay1ms(1);
//my_send_byte(0x33);
   if(a==0x0080)
   break;

  }//EV8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a=I2C1->SR1;
  a=I2C1->SR2;
//my_send_byte((I2C1->SR1));
//my_send_byte((I2C1->SR2)); //必须读SR1

  I2C1->DR=date;//写数据

   while(1)
  { a=I2C1->SR1;
    a=(a&0x0080);
  delay1ms(1);
// my_send_byte(0x44);
   if(a==0x0080)
   break;

  }//EV8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delay1ms(1);
   while(1)
  {a=I2C1->SR1;
   a=(a&0x0084);
    delay1ms(1);
// my_send_byte(0x55);
   if(a==0x0084)
   break;

  }//EV8-2发送完成,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I2C1->CR1=0x0201;//STOP

}

/******************************

SCCB底层操作函数利用硬件模块IIC读取一个指定地址的数据

返回值:为读取的数据
形参:为将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8*/
uint8_t SCCB_IIC_READ(uint8_t add)//读一个字节数据
{
uint8_t date;
uint16_t a;

delay1ms(3000);
  I2C1->CR1=1;//开启IIC

//my_send_byte(0x80);
  I2C1->CR1=0x0101;//发送起始位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1);
  delay1ms(2);
// my_send_byte(0x11);
   if(a==0x0001)
   break;

  }//EV5是向下

  I2C1->DR=0x42;//写入地址

  delay1ms(10);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2);
  delay1ms(1);
// my_send_byte(0x22);
   if(a==0x0002)
   break;

  }//EV6ADDR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a=I2C1->SR1;
  a=I2C1->SR2;
//my_send_byte((I2C1->SR1));
//my_send_byte((I2C1->SR2)); //必须读SR1

  I2C1->DR=add;//写入寄存地址

   while(1)
  { a=I2C1->SR1;
    a=(a&0x0080);
  delay1ms(1);
// my_send_byte(0x33);
   if(a==0x0080)
   break;

  }//EV8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delay1ms(1);
   while(1)
  {a=I2C1->SR1;
   a=(a&0x0084);
    delay1ms(1);
// my_send_byte(0x44);
   if(a==0x0084)
   break;

  }//EV8-2发送完成,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I2C1->CR1=0x0201;//STOP
  //delay(1000000);
///delay(10000);
  delay1ms(10);
  //my_send_byte(0x88);

I2C1->CR1=0x0101;//发送起始位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1);
delay1ms(2);
//my_send_byte(0x55);
   if(a==0x0001)
   break;

  }//EV5是向下

  I2C1->DR=0x43;//写入地址

  delay1ms(1);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2);
  delay1ms(1);
// my_send_byte(0x66);
   if(a==0x0002)
   break;

  }//EV6ADDR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a=I2C1->SR1;
  a=I2C1->SR2;
   delay1ms(1);
   // my_send_byte(I2C1->SR1);
  // my_send_byte(I2C1->SR2);

  while(1)
  { a=I2C1->SR1;
    a=(a&0x0040);
  delay1ms(1);
//my_send_byte(0x77);
   if(a==0x0040)
   break;

  }//EV7ARXEN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date=I2C1->DR;

  I2C1->CR1=0x0201;//STOP

   return date;

}
void SCCB_IIC_INIT()//IIC初始化函数
{
   delay1ms(5000);
     I2C1->CR1=0;//关闭I2C
  I2C1->CR2=2;//IIC的时钟源设为8MHZ,但是这不是总线上的时钟,他是由CCR1,分频后作为SCL时钟 的,见手册,
     I2C1->CCR=400;//标准IIC模式,对IIC时钟源的分频系数是40,用来产生10KHZ的SCL时钟
  I2C1->TRISE=3;//SCL的上升沿时间宽度为300NS
  I2C1->CR1=1;//开启IIC;

}
void delay1ms(uint32_t a)
{
for(a=23980;a;a--);

}

9328程序

#include "ili9328.h"
uint8_t tab[]={/*--  文字:  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7F,0xFC,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FF,0xFE,0x00,0x00};

void write_LCD_CHINA_WRODS()
{
uint8_t i,val,n;

wr_cmd_date(0x0050,0);//行开始坐标
  wr_cmd_date(0x0051,15); //行结束坐标
  wr_cmd_date(0x0052,0);//场开始地址坐标
  wr_cmd_date(0x0053,15); //场结束地址坐标
  wr_cmd_date(0x0020,0); //行地址计数器
  wr_cmd_date(0x0021,0);//场地址计数器

  for(n=0;n<32;n++)
{
  for(i=0;i<8;i++)
  {
     val=tab[n];
     if(((val<<i)&0x80)==0x80)
     {
       wr_cmd_date(0x22,0x0000 );//bloke
     }
     else
     {

         wr_cmd_date(0x22,0xf800 );//red

     }

  }

}

}

void lcm_coordinate(uint16_t x1,uint16_t y1 )//扫描地 写一个像素
{

  wr_cmd_date(0x0050,x1);//行开始坐标
  wr_cmd_date(0x0051,x1); //行结束坐标
  wr_cmd_date(0x0052,y1);//场开始地址坐标
  wr_cmd_date(0x0053,y1); //场结束地址坐标
  wr_cmd_date(0x0020,x1); //行地址计数器
  wr_cmd_date(0x0021,y1);//场地址计数器

}
void LCD9328_init()//横屏初始
{
   uint32_t a;
delay1us(150000);
  wr_cmd_date(0x0001,0x0100); //s1-s720
  wr_cmd_date(0x0002,0x0700);
  wr_cmd_date(0x0003,0x1038);//默认0x1030,现在设为0X1038.1018
   wr_cmd_date(0x0004,0x0000);
  wr_cmd_date(0x0008,0x0404);
  wr_cmd_date(0x0009,0x0000);
  wr_cmd_date(0x000A,0x0000);
  wr_cmd_date(0x000C,0x0000);
  wr_cmd_date(0x000D,0x0000);
wr_cmd_date(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wr_cmd_date(0x0010,0x0080);
  wr_cmd_date(0x0011,0x0007);
  wr_cmd_date(0x0012,0x0000);
  wr_cmd_date(0x0013,0x0000);
//vgh
  wr_cmd_date(0x0010,0x1590);
  wr_cmd_date(0x0011,0x0227);
delay1us(800000);
//vregiout
  wr_cmd_date(0x0012,0x001F); //0x001b
delay1us(800000);
//vom amplitude
  wr_cmd_date(0x0013,0x1500);
delay1us(800000);
//vom H
  wr_cmd_date(0x0029,0x0022);
  wr_cmd_date(0x002B,0x000F);

//gamma
  wr_cmd_date(0x0030,0x0004);
  wr_cmd_date(0x0031,0x0307);
  wr_cmd_date(0x0032,0x0002);// 0006
  wr_cmd_date(0x0035,0x0206);
  wr_cmd_date(0x0036,0x0408);
  wr_cmd_date(0x0037,0x0507);
  wr_cmd_date(0x0038,0x0204);//0200
  wr_cmd_date(0x0039,0x0707);
  wr_cmd_date(0x003C,0x0405);// 0504
  wr_cmd_date(0x003D,0x0F02);
//ram
  /*wr_cmd_date(0x0050,0x0000);
  wr_cmd_date(0x0051,0x00B0);
  wr_cmd_date(0x0052,0x0000);
  wr_cmd_date(0x0053,0x00DC);*/
   wr_cmd_date(0x0050,0x0000);
  wr_cmd_date(0x0051,0x00EF);
  wr_cmd_date(0x0052,0x0000);
  wr_cmd_date(0x0053,0x0013F);
  wr_cmd_date(0x0060,0xA700);
  wr_cmd_date(0x0061,0x0001);
  wr_cmd_date(0x006A,0x0000);
//
  wr_cmd_date(0x0080,0x0000);
  wr_cmd_date(0x0081,0x0000);
  wr_cmd_date(0x0082,0x0000);
  wr_cmd_date(0x0083,0x0000);
  wr_cmd_date(0x0084,0x0000);
  wr_cmd_date(0x0085,0x0000);
//
  wr_cmd_date(0x0090,0x0010);
  wr_cmd_date(0x0093,0x0003);
  wr_cmd_date(0x0095,0x0110);
  wr_cmd_date(0x0097,0x0000);
  wr_cmd_date(0x0098,0x0000);
  wr_cmd_date(0x0007,0x0173);
   for(a=76800;a;a--)
   {
  wr_cmd_date(0x22,0xF800);//红色刷屏
  }
}

void wr_cmd_date(uint16_t reg,uint16_t date)
{

  GPIOE->CRL=0x33333333; //数据口转换成输出
  GPIOE->CRH=0x33333333; //数据口转换成输出

  CLR_CS;
  CLR_RS;
  SET_RD;
  CLR_WR;
  GPIOE->ODR=reg;//GPIO_Write(GPIOE, reg);// //写入命令
  SET_WR;
  SET_RS;
  //delay_1us(1);
  CLR_WR;
GPIOE->ODR=date;//GPIO_Write(GPIOE, date); // //写入命令
  SET_WR;
  SET_CS;

}
uint16_t read_LCD_register(uint16_t reg)
{
   uint16_t date;
GPIOE->CRL=0x33333333; //数据口转换成输出
GPIOE->CRH=0x33333333; //数据口转换成输出
   CLR_CS;
   //delay_1us(1);
   CLR_RS;
   //delay_1us(1);
   SET_RD;
   CLR_WR;
   GPIO_Write(GPIOE, reg); //写入命令
   SET_WR;
   //delay_1us(1);
   CLR_RD;
   GPIOE->CRL=0x88888888; //数据口转换成输入
   GPIOE->CRH=0x88888888; //数据口转换成输入
  // for(n=200;n;n--);
   date=(GPIOE->IDR);//读出数据
   SET_RD;
   SET_CS;

  return (date);

}
void delay1us(uint32_t time)
{   uint32_t b,c;
        for(c=time;c;c--) //定时=time*3*333.6=time*1000.8ns
         {
   for(b=8;b;b--); //8*13.9*3= 333.6
         }

}
终端配置

#include "EXTI.h"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void my_EXTI_int()
{
/*  PC0 被我设置成输入模式,上拉、下拉 */
GPIOC->CRL=0x00000008;

/*配置PC0作为中断输入线*/
AFIO->EXTICR[0]=2;

/*设置开启外部中断线0中断请求,其他的都关闭*/
EXTI->IMR=0x00000001;

/*PC0开启上升沿触发*/
EXTI->RTSR=0x00000001;

   /*设置PC0中断的优先级为5*/
NVIC->IP[6]=5;//VSYNC
/*开启号中断即EXTI0,关闭其他所有外部的中断*/
NVIC->ISER[0]=0x00000040; //开启PC0中断EXTI0 VSYNC中断

}

楼主:
  呵呵就在刚才我又解决一个摄像头问体,就是以前出的图像有是有,但是有许多白色的线,想干扰一样,现在我的做法是提高了摄像头的输入XCLK频率到18MHZ,无意中竟然破天荒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哈,现在的图像稳定,只是很模糊,所以找到什么导致模糊的原因就搞定了!哈哈哈,原来是8MHZ的速度,可能是写的过程中太慢,导致采集错误造成的吧!哈哈,高兴啊,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只要向前进我就高兴啊,呼呼,继续搞图像,图像的颜色也是对的,轮廓也正常,说明了我的摄像头输出的行场同步和TFT彩色液晶是吻合的,没有问题的,关键现在问题锁定到了显存的读写时序和像素的数据正确读,像素应改是大部分对,肯定是某个地方的数据要吗丢失,要吗引入不正确的数据位,这是个头疼的问题,现在的现象是白的地方发绿,这个RGB信号啊!愁人,加油吧!
     这一个月来一直在搞摄像头,因为我决的摄像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知道现在也没搞好,总结来看,摄像头的底层通信驱动早已轻车熟路,关键是速度匹配问题。因此我昨天买了显存,准备数据缓冲,可是昨天腾经理说要我去无锡工地,我问了爸爸,爸爸说可以去,我无话可说,只有应承,所以很遗憾摄像头的驱动要放一放,因为一方面SOP封装转DIP是头疼的,另一个即将要去一个陌生的遥远的地方,心下很是忐忑,有点飘!感觉,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低头走我的小路吧!今天玩了一天游戏,没有心情干任何事,为什么当我要离开一个地方时,心情总是不爽。但是我会继续。。。人年少就是要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积累,就算以后一事无成,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没去挥霍这宝贵的青春,而是学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总是相信知识是相通的,我不会放弃的,我想这就是我的理想所在吧!

楼主:
       搞图像采集搞了没有2个月也差不多了,我买32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做摄像头,想当年,和老海商量盗墓的事,我那时候就幻想什么时候能做个机器人小车带摄像头的就好了,我们遥控小车进去抓宝贝,今天虽然这个梦想没有实现,但是我有掌握了一项核心的东西,图像采集,其实现在看来这个图像传感器并不复杂,主要是加了一块缓存器,使她的速度一下子成了一个无关项,不论你的速度有多慢,都可以采集图像,32的主频运行在72MHZ下我大概测试的帧率在8-15之间,其实如果排出硬件的问题我完全可以更早的解决,只是期间我不懂买了不好的原件,导致我的实验一直不成功,最近的一次是图像模糊,现在终于大白了,原来是显存问题,导致的,我说啊我反反复复的检查测试,检查测试,数据链路根本没问题,就是很模糊,问了很多人,又说时序不对的,又说数据比特错误,总之我是昏了头,直到我买了这一块,才解决了,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图像,真是高兴啊,这也就对于32来说也值了,我写了多少次啊,不知道,大概得有56百次,为此我还担心32的FLASH是不是受得了,几乎每天都要写个78十次,我有没有LINK仿真器,只有看现象,所以还是不易的,多少个日日夜夜,看到图像啥也没有了,兴趣,也许这就是我的动力吧!加油吧!不骄不躁,继续加油,以后就可以给他加上个无线,和把它存储,就成了简易说的录相机了!呵呵,上程序:由于程序太大,只上主函数
2011年10月10日
于江苏无锡第五项目部工棚内
王均伟
图像采集程序
硬件接口
CPU:contex-m3内核
主频:72MHZ
数据总线:PA0-PA7对应D0-D7
控制总线:OE:PB15/RRST:PB14/WRST:PB13/RCK:PB12/WE:PB11/VSYNC:PC0
SCCB总线:SCL:PB6/SDA:PB7,硬件实现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记住自己做完头文件别忘了在左上角的品字形图标的C/C++里设置一下include选项奥,负责要出错的*/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nt main(void)
{

   uint32_t numb;
   uint16_t date1,date2;
   init_STM32(); //开机初始化

  // my_send_byte(0x00);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1);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2);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3); //发送一个字节

LCD9328_init();//9328初始化
SCCB_IIC_INIT();//IIC初始化函数
   delay1ms(20);
init_OV7670_POWER_UP();//0V7670的初始化寄存器设置
  CLR_CS;
  CLR_RS;
  SET_RD;
  CLR_WR;
  GPIOE->ODR=0x0022;//GPIO_Write(GPIOE, reg);// //写入命令
  SET_WR;
  SET_RS;
  SET_FIFO_WE;
  CLR_FIFO_OE;

/*

  CLR_FIFO_RCLK;  //RCK时钟拉低
CLR_FIFO_RRST; //度地址复位
SET_FIFO_RCLK;//RCK拉高
CLR_FIFO_RCLK;  //RCK拉低
SET_FIFO_RCLK;  //RCK拉高
CLR_FIFO_RCLK;
    delay1us(100);
SET_FIFO_RRST; //拉高复位结束

my_EXTI_int();//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vsync==2)
    { EXTI->IMR=0;
          CLR_FIFO_RRST;    //读指针复位
    CLR_FIFO_RCLK;    //至少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跳变才能复位

    SET_FIFO_RCLK;

    CLR_FIFO_RCLK;;
      //至少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跳变才能复位
       SET_FIFO_RRST;
    SET_FIFO_RCLK;
        // NVIC->ISER[0]=0;

    for(numb=76800;numb;numb--)
       {
      CLR_FIFO_RCLK;
     date1=GPIOA->IDR;
      SET_FIFO_RCLK;

           date1<<=8;
        CLR_FIFO_RCLK;
        date2=GPIOA->IDR;
      SET_FIFO_RCLK;

      GPIOE->ODR=(date1&0xff00)|(date2&0x00ff);
      CLR_WR;
                     SET_WR;
       }
   /* while(1);
   //SET_FIFO_WE;
   CLR_FIFO_WRST;
       delay1us(150);
   SET_FIFO_WRST;
     //CLR_FIFO_CS;
       CLR_FIFO_RRST;    //读指针复位
    CLR_FIFO_RCLK;    //至少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跳变才能复位

    SET_FIFO_RCLK;

    CLR_FIFO_RCLK;;
      //至少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跳变才能复位
    SET_FIFO_RCLK;
    delay1us(100);
       SET_FIFO_RRST;
   */
   EXTI->IMR=0x00000001;
        // NVIC->ISER[0]=0x00000040;
   vsync= 0;

   }

  }

}
void init_STM32()
{
   delay1ms(10000);
          mysys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GPIOD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E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AFIO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使能IIC1时钟
  /* LED8-11设置为指示灯,设置为输出推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IIC总线的 PB10 and PB11 in 开楼复用输出 mode */ //I2C的两条总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D口用于控制LCD的控制总线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E口用于控制LCD的为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A口的低8位用于控制7670的数据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422B的操作设置,设置为输出推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Pin_14|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初始化*/
my_USART_init();

}

void mysysinit()//系统初始化程序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说明标志位
RCC_DeInit();//所有外设全部缺省设置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启动成功
{
/*这两条FLASH指令必须加上,不知为啥?不加上就运行几秒后出错,参照系统初始化*/
/* Enable Th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FLASH缓存开启
/* Configure the Latency cycle: Set 2 Latency cycles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这些位表示SYSCLK(系统时钟)周期与闪存访问时间的比例,为010:两个等待状态,当 48MHz < SYSCLK ≤ 72MHz
/*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72MHz using HSE (8MHz) as entry clock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外部时钟为8M,PLL的输入时钟=8MHZ,倍频系数9,
/* Configure HCLK such as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了啦AHB分频器的分频系数=1,即HCLK=SYSCLK=72MHZ
/* Configure PCLK1 such as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了APB1外设的时钟频率最大是36M这里是APB1的分频器设为2,PCLK1=HCLK/2=72/2=36MHZ正好是最大值
/* Configure PCLK2 such as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PLCK2=HCLK=72MHZ,的APB2分频器=1
/* Select the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了SYSCLK的提供者为PLL,频率由上面算出=72MHZ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PLLRDY, DISABLE);//PLL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ERDY,DISABLE);//H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IRDY, DISABLE); //HSI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ERDY, DISABLE); //L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IRDY, DISABLE); //LSI中断关闭
/* PLL clock divided by 1.5 used as USB clock source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设置USB的时钟为=72、1.5=48mhz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设置ADC时钟=PCLK2/2= 36MHZ
/* disable th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外部低速晶振关闭
/*DIS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DISABLE);
/* DISable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Enable the PLL */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 PLL ans system clock config */
}
else
{
/*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网友A(2015-10-26):
带FIFO的7670驱动早有了,何必这么费劲自己写?

网友B(2016-05-28):
少年,现在的我就像当初的你,无论搞了多少次,图像永远不对,真心难受,麻烦你拯救拯救我吧

网友C(2017-04-14):
好帖子,也很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