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硬件实现SCCB总线读取ID

楼主(2015-06-14):
一前听说ST的I2C总线难弄,现在我知道了,不是难弄是相当的难!那个标志位啊,那个状态啊,那个事件啊,我晕啊,一天半,整整一天半啊,我昨天就搞定了除了停止信号以外的事件结点,就是这个停止信号,我是怎么也没想到会卡主我。我最初就是想停止信号和开始一样啊,发送 完毕就检测事件不就OK吗?但是任凭我怎么检测,就是返回00,真他妈的奇了怪了,那个停止状态位就是不为1,郁闷啊,直到我把状态位取消了,假设我发出的停止位是有效地,继续写下面的时序,结果我成功了,我的假定是成立的,他的确发出了停止位,至于为什么没有检测到,我表示!!!还有就是要严格的按照EV6事件进行,让你读SR1,之后读SR2,你就必须那样做,不做就出错,有待进一步钻研!
这个程序是读取OV7670的0A地址的寄存器,就是他的ID序列号:当我在电脑屏幕上看到76H,我的心啊!C了!!!
ID序列号我终于读出来了!
今天值得纪念与天津第四项目部宿舍
代码是调试源码,没有封装,所以乱了点,不过。。我喜欢!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SCCB_IIC_INIT(void);//IIC初始化函数
uint8_t SCCB_IIC_READ(void);//读一个字节数据
void mysysinit(void);//系统时钟初始
void my_USART_init(void);//初始化
void my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_date);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delay(uint32_t a);
int main(void)
{

uint8_t a;
          mysysinit();
  /* GPIOD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APB2的GPIO_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APB1的USART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APB1的USART2时钟
   /* Enable BKP and PWR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 Configure PD0 and PD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0 and PB11 in 开楼复用输出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my_USART_init();//初始化

  33.    my_send_byte(0x00); //发送一个字节
  34.    my_send_byte(0x01); //发送一个字节
  35.    my_send_byte(0x02); //发送一个字节
  36.    my_send_byte(0x03); //发送一个字节

SCCB_IIC_INIT();//IIC初始化函数
a=SCCB_IIC_READ();

my_send_byte(a);
while(1);

}

uint8_t SCCB_IIC_READ()//读一个字节数据
{
uint8_t date;
uint16_t a;
  I2C1->CR1=1;//开启IIC
  my_send_byte(0x80);
  I2C1->CR1=0x0101;//发送起始位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1);
my_send_byte(0x11);
   if(a==0x0001)
   break;

  }//EV5是向下

  I2C1->DR=0x42;//写入地址

  delay(1000000);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2);
my_send_byte(0x22);
   if(a==0x0002)
   break;

  }//EV6ADDR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my_send_byte((I2C1->SR1));
my_send_byte((I2C1->SR2)); //必须读SR1

  I2C1->DR=0x0a;//写入寄存地址
   while(1)
  { a=I2C1->SR1;
    a=(a&0x0080);
my_send_byte(0x33);
   if(a==0x0080)
   break;

  }//EV8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delay(1000000);
   while(1)
  { a=I2C1->SR1;
    a=(a&0x0084);
my_send_byte(0x44);
   if(a==0x0084)
   break;

  }//EV8-2发送完成,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I2C1->CR1=0x0201;//STOP

delay(10000);

  my_send_byte(0x88);

I2C1->CR1=0x0101;//发送起始位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1);
my_send_byte(0x55);
   if(a==0x0001)
   break;

  }//EV5是向下

  I2C1->DR=0x43;//写入地址

  delay(1000000);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2);
my_send_byte(0x66);
   if(a==0x0002)
   break;

  }//EV6ADDR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my_send_byte(I2C1->SR1);
   my_send_byte(I2C1->SR2);

  while(1)
  { a=I2C1->SR1;
    a=(a&0x0040);
my_send_byte(0x77);
   if(a==0x0040)
   break;

  }//EV7ARXEN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date=I2C1->DR;

  I2C1->CR1=0x0201;//STOP
   return date;

}
void SCCB_IIC_INIT()//IIC初始化函数
{

     I2C1->CR1=0;//关闭I2C
  I2C1->CR2=8;//IIC的时钟源设为8MHZ,但是这不是总线上的时钟,他是由CCR1,分频后作为SCL时钟 的,见手册,
     I2C1->CCR=400;//标准IIC模式,对IIC时钟源的分频系数是40,用来产生10KHZ的SCL时钟
  I2C1->TRISE=3;//SCL的上升沿时间宽度为300NS
  I2C1->CR1=1;//开启IIC;

}
void delay(uint32_t a)
{
while(a--);

}
/***********************************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通过串口

************************************/
void my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_date )
{

  while( (USART1->SR&0x00000080)!=0x80);//发送寄存器为空
   USART1->DR=send_date;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my_USART_init()
{

/*USART2的优先级设为5*/
NVIC->IP[37]=5;
/*开启38号中断即USART2,关闭其他所有外部的中断*/
NVIC->ISER[1]=0x00000020;
/*设置复用模式下的引脚模式为全双工:TX输出推挽复用,RX为输入上拉模式,速度50MHZ*/
            GPIOA->CRH=0x000008b0;
  /* 1.开启USART,
*
*/
USART1->CR1=0x2000;
/* 1.关闭局域网模式
* 2.1个停止位
* 3.CK引脚禁能
*/
USART1->CR2=0;
/* 1.关闭调制解调模式
* 2.关闭DMA模式
* 3.关闭智能卡、红外模式
*   4.关闭错误中断

*/
USART1->CR3=0;
/*     波特率设置

     2011年8月11日
        王均伟
         天津第四项目部宿舍

    BRR中的第四位(DIV_Fraction)作为小数,高12位(DIV_MANtissa)作为整数部分,

    1,根据公式:波特率=fck/16*usardiv,其中usardivBRR寄存器的值,所以变形得:USARDIV=fck/16*波特率
    2.算出来BRR寄存器的值后就要把这个值变成16进制数据写入BRR寄存器中,
      遵循以下规则:
      小数部分*16=DIV_Fraction或者取近似的值
      整数部分直接=DIV_MANtissa
    3.把这个16进制值写入BRR寄存器
    例如我要算波特率设成9600bps的BRR寄存器值,
    1.先求USARDIV=36000000/16*9600=234.375
    2.换成十六进制:DIV_Fraction=16*0.375=0x6
                    DIV_MANtissa=234=0xea
    3.组合并写入寄存器
                     USART2->BRR=0x0ea6;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16位半字操作,所以不要以为是32位。

*/
USART1->BRR=0x0ea6;

/* 1.开启USART
* 2.开启接收完毕中断
* 3.开启发送功能
*   4.开启接收功能
*/
USART1->CR1=0x202c;

}

void mysysinit()//系统初始化程序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说明标志位
RCC_DeInit();//所有外设全部缺省设置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启动成功
{
/*这两条FLASH指令必须加上,不知为啥?不加上就运行几秒后出错,参照系统初始化*/
/* Enable Th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FLASH缓存开启
/* Configure the Latency cycle: Set 2 Latency cycles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这些位表示SYSCLK(系统时钟)周期与闪存访问时间的比例,为010:两个等待状态,当 48MHz < SYSCLK ≤ 72MHz
/*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72MHz using HSE (8MHz) as entry clock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外部时钟为8M,PLL的输入时钟=8MHZ,倍频系数9,

/* Configure HCLK such as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了啦AHB分频器的分频系数=1,即HCLK=SYSCLK=72MHZ
/* Configure PCLK1 such as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了APB1外设的时钟频率最大是36M这里是APB1的分频器设为2,PCLK1=HCLK/2=72/2=36MHZ正好是最大值
/* Configure PCLK2 such as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PLCK2=HCLK=72MHZ,的APB2分频器=1
/* Select the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了SYSCLK的提供者为PLL,频率由上面算出=72MHZ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PLLRDY, DISABLE);//PLL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ERDY,DISABLE);//H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IRDY, DISABLE); //HSI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ERDY, DISABLE); //L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IRDY, DISABLE); //LSI中断关闭

/* PLL clock divided by 1.5 used as USB clock source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设置USB的时钟为=72、1.5=48mhz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设置ADC时钟=PCLK2/2= 36MHZ
/* disable th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外部低速晶振关闭

/*DIS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DISABLE);
/* DISable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Enable the PLL */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 PLL ans system clock config */
}
else
{
/*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楼主:
SCCB读写时序----ARM硬件实现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SCCB_IIC_INIT(void);//IIC初始化函数
uint8_t SCCB_IIC_READ(uint8_t add);//读一个字节数据
void mysysinit(void);//系统时钟初始
void my_USART_init(void);//初始化
void my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_date);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delay(uint32_t a);
void SCCB_IIC_WRITE(uint8_t add,uint8_t date);
int main(void)
{

uint8_t a;
          mysysinit();
  /* GPIOD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APB2的GPIO_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APB1的USART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APB1的USART2时钟
   /* Enable BKP and PWR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 Configure PD0 and PD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10 and PB11 in 开楼复用输出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my_USART_init();//初始化

   my_send_byte(0x00);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1);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2); //发送一个字节
   my_send_byte(0x03); //发送一个字节

delay(5000);

SCCB_IIC_INIT();//IIC初始化函数

SCCB_IIC_WRITE(0x15,0x20);
delay(10);
a=SCCB_IIC_READ(0x15);

my_send_byte(a);
while(1);

}

/**************************************

SCCB底层操作函数,写一个寄存器地址的数据
  无返回值
  形参: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据!!!

*****************************************/
void SCCB_IIC_WRITE(uint8_t add,uint8_t date)
{  uint8_t a;
   I2C1->CR1=1;//开启IIC

//my_send_byte(0x80);
  I2C1->CR1=0x0101;//发送起始位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1);
  delay(1);
//my_send_byte(0x11);
   if(a==0x0001)
   break;

  }//EV5是向下

  I2C1->DR=0x42;//写入地址
  delay(10);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2);
  delay(1);
// my_send_byte(0x22);
   if(a==0x0002)
   break;

  }//EV6ADDR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a=I2C1->SR1;
  a=I2C1->SR2;
//my_send_byte((I2C1->SR1));
//my_send_byte((I2C1->SR2)); //必须读SR1

  I2C1->DR=add;//写入寄存地址

   while(1)
  { a=I2C1->SR1;
    a=(a&0x0080);
  delay(1);
//my_send_byte(0x33);
   if(a==0x0080)
   break;

  }//EV8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a=I2C1->SR1;
  a=I2C1->SR2;
//my_send_byte((I2C1->SR1));
//my_send_byte((I2C1->SR2)); //必须读SR1

  I2C1->DR=date;//写数据

   while(1)
  { a=I2C1->SR1;
    a=(a&0x0080);
  delay(1);
// my_send_byte(0x44);
   if(a==0x0080)
   break;

  }//EV8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delay(1);
   while(1)
  {a=I2C1->SR1;
   a=(a&0x0084);
    delay(1);
// my_send_byte(0x55);
   if(a==0x0084)
   break;

  }//EV8-2发送完成,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I2C1->CR1=0x0201;//STOP

}

/******************************

SCCB底层操作函数利用硬件模块IIC读取一个指定地址的数据

返回值:为读取的数据
形参:为将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8*/
uint8_t SCCB_IIC_READ(uint8_t add)//读一个字节数据
{
uint8_t date;
uint16_t a;

delay(3000);
  I2C1->CR1=1;//开启IIC

//my_send_byte(0x80);
  I2C1->CR1=0x0101;//发送起始位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1);
  delay(2);
// my_send_byte(0x11);
   if(a==0x0001)
   break;

  }//EV5是向下

  I2C1->DR=0x42;//写入地址

  delay(10);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2);
  delay(1);
// my_send_byte(0x22);
   if(a==0x0002)
   break;

  }//EV6ADDR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a=I2C1->SR1;
  a=I2C1->SR2;
//my_send_byte((I2C1->SR1));
//my_send_byte((I2C1->SR2)); //必须读SR1

  I2C1->DR=add;//写入寄存地址

   while(1)
  { a=I2C1->SR1;
    a=(a&0x0080);
  delay(1);
// my_send_byte(0x33);
   if(a==0x0080)
   break;

  }//EV8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delay(1);
   while(1)
  {a=I2C1->SR1;
   a=(a&0x0084);
    delay(1);
// my_send_byte(0x44);
   if(a==0x0084)
   break;

  }//EV8-2发送完成,寄存器为空?是向下,否等待

I2C1->CR1=0x0201;//STOP
  //delay(1000000);
///delay(10000);
  delay(10);
  //my_send_byte(0x88);

I2C1->CR1=0x0101;//发送起始位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1);
delay(2);
//my_send_byte(0x55);
   if(a==0x0001)
   break;

  }//EV5是向下

  I2C1->DR=0x43;//写入地址

  delay(1);

  while(1)
  { a=I2C1->SR1;
    a=(a&0x0002);
  delay(1);
// my_send_byte(0x66);
   if(a==0x0002)
   break;

  }//EV6ADDR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a=I2C1->SR1;
  a=I2C1->SR2;
   delay(1);
   // my_send_byte(I2C1->SR1);
  // my_send_byte(I2C1->SR2);

  while(1)
  { a=I2C1->SR1;
    a=(a&0x0040);
  delay(1);
//my_send_byte(0x77);
   if(a==0x0040)
   break;

  }//EV7ARXEN发送?是向下,否等待
  date=I2C1->DR;

  I2C1->CR1=0x0201;//STOP

   return date;

}
void SCCB_IIC_INIT()//IIC初始化函数
{

     I2C1->CR1=0;//关闭I2C
  I2C1->CR2=8;//IIC的时钟源设为8MHZ,但是这不是总线上的时钟,他是由CCR1,分频后作为SCL时钟 的,见手册,
     I2C1->CCR=400;//标准IIC模式,对IIC时钟源的分频系数是40,用来产生10KHZ的SCL时钟
  I2C1->TRISE=3;//SCL的上升沿时间宽度为300NS
  I2C1->CR1=1;//开启IIC;

}
void delay(uint32_t a)
{
for(a=23980;a;a--);

}
/***********************************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通过串口

************************************/
void my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_date )
{

  while( (USART1->SR&0x00000080)!=0x80);//发送寄存器为空
   USART1->DR=send_date;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my_USART_init()
{

/*USART2的优先级设为5*/
NVIC->IP[37]=5;
/*开启38号中断即USART2,关闭其他所有外部的中断*/
NVIC->ISER[1]=0x00000020;
/*设置复用模式下的引脚模式为全双工:TX输出推挽复用,RX为输入上拉模式,速度50MHZ*/
            GPIOA->CRH=0x000008b0;
  /* 1.开启USART,
*
*/
USART1->CR1=0x2000;
/* 1.关闭局域网模式
* 2.1个停止位
* 3.CK引脚禁能
*/
USART1->CR2=0;
/* 1.关闭调制解调模式
* 2.关闭DMA模式
* 3.关闭智能卡、红外模式
*   4.关闭错误中断

*/
USART1->CR3=0;
/*     波特率设置

     2011年8月11日
        王均伟
         天津第四项目部宿舍

    BRR中的第四位(DIV_Fraction)作为小数,高12位(DIV_MANtissa)作为整数部分,

    1,根据公式:波特率=fck/16*usardiv,其中usardivBRR寄存器的值,所以变形得:USARDIV=fck/16*波特率
    2.算出来BRR寄存器的值后就要把这个值变成16进制数据写入BRR寄存器中,
      遵循以下规则:
      小数部分*16=DIV_Fraction或者取近似的值
      整数部分直接=DIV_MANtissa
    3.把这个16进制值写入BRR寄存器
    例如我要算波特率设成9600bps的BRR寄存器值,
    1.先求USARDIV=36000000/16*9600=234.375
    2.换成十六进制:DIV_Fraction=16*0.375=0x6
                    DIV_MANtissa=234=0xea
    3.组合并写入寄存器
                     USART2->BRR=0x0ea6;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16位半字操作,所以不要以为是32位。

*/
USART1->BRR=0x0ea6;

/* 1.开启USART
* 2.开启接收完毕中断
* 3.开启发送功能
*   4.开启接收功能
*/
USART1->CR1=0x202c;

}

void mysysinit()//系统初始化程序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说明标志位
RCC_DeInit();//所有外设全部缺省设置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启动成功
{
/*这两条FLASH指令必须加上,不知为啥?不加上就运行几秒后出错,参照系统初始化*/
/* Enable Th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FLASH缓存开启
/* Configure the Latency cycle: Set 2 Latency cycles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这些位表示SYSCLK(系统时钟)周期与闪存访问时间的比例,为010:两个等待状态,当 48MHz < SYSCLK ≤ 72MHz
/*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72MHz using HSE (8MHz) as entry clock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外部时钟为8M,PLL的输入时钟=8MHZ,倍频系数9,

/* Configure HCLK such as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了啦AHB分频器的分频系数=1,即HCLK=SYSCLK=72MHZ
/* Configure PCLK1 such as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了APB1外设的时钟频率最大是36M这里是APB1的分频器设为2,PCLK1=HCLK/2=72/2=36MHZ正好是最大值
/* Configure PCLK2 such as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PLCK2=HCLK=72MHZ,的APB2分频器=1
/* Select the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了SYSCLK的提供者为PLL,频率由上面算出=72MHZ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PLLRDY, DISABLE);//PLL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ERDY,DISABLE);//H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HSIRDY, DISABLE); //HSI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ERDY, DISABLE); //LSE中断关闭
/* disable PLL Ready interrupt */
RCC_ITConfig(RCC_IT_LSIRDY, DISABLE); //LSI中断关闭

/* PLL clock divided by 1.5 used as USB clock source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设置USB的时钟为=72、1.5=48mhz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设置ADC时钟=PCLK2/2= 36MHZ
/* disable th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外部低速晶振关闭

/*DIS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DISABLE);
/* DISable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Enable the PLL */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

/* PLL ans system clock config */
}
else
{
/*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